求助懂得汽车音响的人,车载CD液晶屏显示的字是那里输出的啊,如果想改怎么弄

楼主(2018-12-28):
我想把那上面显示的字改成我自己喜欢的字,可以做到吗

网友:
说明白一点啊,要显示的什么?字体还是歌曲信息?安卓机容易,傻瓜机基本不行。
要显示歌曲信息在刻盘前就提前修改好,右键-属性-详细信息   里面

网友:
安卓系统的彩色大屏车机有可能改,点阵屏的找厂家。

网友:
要更改显示的歌曲信息,修改音乐文件的属性,不用改机器。音乐文件的属性可以批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