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输出牛的困惑,初级夹次级还是相反?

楼主(2018-12-28):
绕输出牛的困惑,初级夹次级还是次级夹初级?

网友:
看过一本苏联老书,里面是这样:理论计算表明,降压牛(譬如常说的输出牛)是初级夹次级最佳,升压牛(例如级间耦合)是次级夹初级。若不考虑最佳等等绕牛细节的话,那还有什么答案可争论?凭感觉的而没有数学过程的,这种不是科学的精神

网友A:
绕牛一般是得了一样又可能丢了另一样,好些所谓的答案,其实是看作者绕牛时,以抓哪些主要问题为目的,若得的多丢的少,那就取得,若主要矛盾是在丢的那部分,做法又要反过来了。漏感与分布电容就是绕牛的主要矛盾,铜阻与损耗是其次的问题,然后是各种细节......不同的管子,要求的方向不一样,两级放大还是三级放大,牛也得变,除非你根本没打算绕极品的牛,那另当别论了

网友:
一般多是初夹次。所谓2夹1.3夹2即如此。

网友:
反反复复多夹几次就知道哪个适合!

网友:
跟吃东西是一样的道理,先吃菜再吃饭,或者先吃饭再吃菜,喜欢怎样来都行

网友:
我绕过一对输出,用3初级,3次级,初级串联,次级并联。

网友:
我做的牛输出是初五夹次四!

网友:
实践证明,一般四加三为上选,最好不要超过五加四,加层过多分布电容和漏感呈几何量级增大,对高频响应影响很大。

网友:
初级夹次级比较好,加强耦合的同时,还可削弱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B:
恰恰相反

应该是次级夹初级。 这里只代表我个人看法和做法,大家怎么做,高兴就好。

理由有二:1,无论是电感还是漏感,都是初级线圈产生的,所谓耦合 就是次级尽量多的“吸收”掉这些由初级产生的电感和漏感。那当然得次级夹初级了。如果反之,那么请问,线包最外侧和最内侧的初级产生的电感和漏感靠谁吸收?空气吗??
    2,早起桥本电气公布的结构图,就是次级夹初级

网友:
海河观点是正确的!!!我的高端牛几乎都是次级夹初级不仅仅是耦合度更高还会起到屏蔽作用杂波干扰更小因为次级紧挨着铁芯同时还有0端子接地

网友:
海板 和 火星说的是正理!

楼主:
几天没上论坛,这么多前辈不吝赐教,非诚感动,再次感谢超版、老师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恰恰相反

应该是次级夹初级。 这里只代表我个人看法和做法,大家怎 ...

次级夹初级的指标好过初级夹次级

网友(2021-05-06):
学习大家的先进经验

网友:
有的是初夹次,有的是次夹初。各有各的理由。不过不能超4个,超过级间电容太大,效果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牛一般是得了一样又可能丢了另一样,好些所谓的答案,其实是看作者绕牛时,以抓哪些主要问题为目的,若得 ...

和苏联的专家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