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物里的毫伏表

楼主(2018-12-28):
这毫伏表还有没有用?公司杂物房里的,要是有用就带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介绍一下是怎样测ESR吗?

测ESR:用恒流10MA,频率100H、1K、10K、100K等(用片555或信号发生器都可以),加电解二端用毫伏表测电压,直读ESR,非恒流那就测二次(算)

维修判断没有必要测ESR, 直接用毫伏表测电解二端的ACV,理想的应是0V,实际会有几毫伏致200毫伏以下(好的怀的测几次就明白了),

我没有这类毫伏表,一直用玩具表和100K的表,应该毫伏表比手持表更好(100K的表几毫伏以下反应慢)

网友:
我还有台建伍的

网友B:
就是体积大了点

玩具表的最佳补充:测波纹、跑交流信号,二表笔电解上一搭,马上知道ESR是否大了,比电桥还准。

楼主:
回各位,对这表的具体参数不太了解,也没用过,先看看再决定要不要。

网友:
        这块表应该是普通双通道低频毫伏表,只要没坏当然有用了,我还有块电子管单通道毫伏表,这种表不过时。

网友:
如果没坏应该还是有机会派上用场的

网友C:
4楼的朋友说用毫伏表可以准确测电容的ESR,是怎样操作,请赐教,请讲学习点,好学习,

网友:
我有两台日本利达的,类似楼主这样的豪伏表,性能很好的,就是用的很少很少

网友:
我还有一台 国产的毫伏表.

楼主:
这表低频的,不打算要了!新买的示波器已经够用。除非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的朋友说用毫伏表可以准确测电容的ESR,是怎样操作,请赐教,请讲学习点,好学习,

同问,真不知道毫伏表还有次妙用,敬请科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体积大了点

玩具表的最佳补充:测波纹、跑交流信号,二表笔电解上一搭,马上知道ESR是否大了,比电 ...

能具体介绍一下是怎样测ESR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体积大了点

玩具表的最佳补充:测波纹、跑交流信号,二表笔电解上一搭,马上知道ESR是否大了,比电 ...

学习了,这毫伏表能测ESR。请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毫伏表能测ESR。请说明一下!

上面说了

一定要测ESR?  上面我说的就是网上流行的指针表测ESR, 原理很简单就用555座信号发生(TB上2.3元成品)用交流毫伏表测被测电容二端的电压,

欧姆定律算阻抗(这里是容抗近似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