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我找一下这个慢哈卡顿收音头的图纸,现在立体声灯不亮

楼主(2018-12-29):
我的邮箱73592512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只需调节一下副载波频率微调电阻就可以解决了

你这个办法只能是降低了阈值让灯点亮而已,这种收音头多数是中周电容变质引起鉴频S曲线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只需调节一下副载波频率微调电阻就可以解决了

没有图纸不知道哪个是

网友B:
http(--------)s://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_start.php?downloadurlid=47092,去掉括号内的点直接可以下载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_start.php?downloadurlid=47092,去掉括号内的点直接 ...

谢谢你提供的图纸,另外能再帮我找一下山水R-30收扩机的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告诉我们,微调电阻氧化变质的概率比电容偏移更高

感谢你的指导啊,调整两个电位器了没有起作用,信号指示灯也不亮,AM的时候信号强度指示灯会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图纸,另外能再帮我找一下山水R-30收扩机的图纸吗

http-----------s://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_start.php?downloadurlid=51256,来自网络,多查找下总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_start.php?downloadurlid=51256,来自网络,多查找下 ...

老师啊,你怎么找到的,就百度吗,告诉我方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指导啊,调整两个电位器了没有起作用,信号指示灯也不亮,AM的时候信号强度指示灯会亮

要调整鉴频中周才行的,多数是内部的电容变质了,不行就只有更换。最好是先拆出来看来容量是多大的,找个比现在大的但是接近的容量再换上去,调整下磁芯就行了,多数容量是47,68,82,100P这几个规格的。那那个副载波电阻完全不对,你测量下副滤波频率对不,不对再调整

网友:
就是上面的这个网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啊,你怎么找到的,就百度吗,告诉我方法吧

问题很好, 找到这个网站的主页----------以后自已可以找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很好, 找到这个网站的主页----------以后自已可以找电路图了

老师直接私信我网站地址吧!别考我了,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直接私信我网站地址吧!别考我了,找不到啊

这是一个电路图网站,一天最多下载50个文件,类似的还有几个,可以用G00gle查找这些免费电路图网站的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