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星球组合音响的音箱怎么拆?

楼主(2018-12-29):
同事送了一个有年代的星球组合音响,据说是先科的前身,因为放置的前台,功能键基本上都不好用了。

但音箱看着还行,接功放低频一般,人声还可以,想拆开看看里面情况,但无从下手,前面板的喇叭固定圈没有螺丝和撬开的地方,四个固定前面板喇叭的卡扣,掰开也没见螺丝,后面是封闭的整体板。

这里都是资深高手,请教下有接触过或者拆过类似的音箱的没?给出个主意,谢谢

网上找的相似图片,附参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的塑料压圈一般都是用销孔配合压入的,可以找把薄一点的小刀从侧面缝隙里插入稍用力撬起来,四面轮流均 ...

谢谢,再请教下,拆完粘合用什么胶比较好?

网友B:
怎么是一个星球,一个新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一个星球,一个新科呢?

图片是借用的,实际上,星球就是先科的前身,这个音箱都是仿当时日产音箱的样式和尺寸。
惭愧的是,撬了几次喇叭圈,还没拆开。。。

网友(2019-04-09):
这种音箱就别折腾了,不值得。下面6.5寸喇叭是5元钱一个的。

楼主:
下面是8寸的喇叭

网友:
这音箱不好拆开,视频看过,喇叭固定圈很紧的,是用胶皮锤子砸上去的,力道不小。一拆就会出现拆的痕迹,

网友C:
巧了,朋友拆迁给了我一套一样的,主机太烂了,音箱箱体品相还不错,换个喇叭应该还能玩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朋友拆迁给了我一套一样的,主机太烂了,音箱箱体品相还不错,换个喇叭应该还能玩一下吧?

喇叭圈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圈不好拆

您的那个拆了吗,反正有网罩,不是太破相的话准备试试。看了几个拆机图片,应该可以拆,就是不知道值不值得折腾

网友:
固定网罩的橡胶卡扣挖出来看看里面有无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