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万年历维修

楼主(2018-12-30):
这个LX-818机子到手时没有电源,看电源接口是5.5*2.1的DC座,就用了DC12V测试没有亮,后来上网看是5V的,会不会烧了呢?芯片上印字:JW30901A 1336,百度没找到这个IC资料,麻烦老师们帮看看。

网友A:
用5v电源代替原来板上5v电源,看能否有显示?如果真是CPU烧了,是无法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v电源代替原来板上5v电源,看能否有显示?如果真是CPU烧了,是无法修复的。

用5V试了也不亮。

网友B:
我买了几个电子钟套件,是5V的,又一次误插12V电源,瞬间就挂了,肯定烧了(但你接5V电源,看静态电流,如果不亮电流大于30mA,就可证明烧坏了)

网友C:
主体的显示板还健在,可以测测看有没数码管烧掉;

内核时钟板的话,真自己做一个也麻烦不到哪里去,需要飞线到显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几个电子钟套件,是5V的,又一次误插12V电源,瞬间就挂了,肯定烧了(但你接5V电源,看静态电流,如果不亮电 ...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体的显示板还健在,可以测测看有没数码管烧掉;

内核时钟板的话,真自己做一个也麻烦不到哪里去,需要 ...

显示板还在,数码管我测了会亮,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我捡的差不多,5V改成3.6V供电,既省电又不刺眼,2年多了。
为什么我发不了图了呀啊???昨天还好 ...

谢谢,发不了图可能是网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