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进式音量电位器的改制

楼主(2018-12-30):
音量电位器一般都是碳膜的,存在一个磨损导致接触不良的问题。不过质量好的比如ALPS的寿命还可以,但是小音量区的两声道不一致就比较头疼。
N年前的双十一,我买了几个仿ALPS电位器外形的级进式音量电位器。里面是一串贴片电阻的结构,理论上说两声道一致性问题可以解决。
我改造的这个本来是100k的,测量一下(或者打开直接读数)可以知道每挡之间的电阻是如下:
100,   150,   220,   330,  470,  680,  1k,  1.3k, 1.5k,  2.2k,  3.3k,  4.3k, 6.8k, 10k, 10k, 12k, 12k, 13k, 11k,  9.1k,  6.8k
画个图,看串联起来每一档的分压比例
理想的音量电位器应当是指数型的,就是分压比随转动角度呈指数函数的形状。但是这个级进电位器比较奇怪,后面有一段基本变成线性的了,到了最高的那几挡反而变化变平缓了。
按照对数坐标来画图看看:
显然,每档之间的变化率并比均匀。人耳听觉上均匀的衰减,在电压上应当是等比例的,也就是每档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变化量。按照这个电位器 -60dB 的最大衰减,挡间间隔应当在 3dB 左右才合理。
于是,这个买来之后被我放一边了,几年都没有用。

不过,既然是电阻焊的,不满意,自己改制一番也不成问题。
首先是挡间变化率,3dB 在听感上应当不算“陡然”的变化,总共21挡可以得到 -63dB 最大衰减。那么这个控制程度是否够用呢?我们用的碳膜电位器是连续变化的,最大衰减量很大(在很小的转角,它不可能保持指数式衰减),所以日常用的时候肯定能把音量调到很小,只不过有两声道平衡性问题,以及出现“动一点声音就很大了”的问题。我测量了一下我日常用的一个适中音量下,电位器的衰减量,竟然是 -50dB 左右。

因此,我这里音量电位器其实实际使用的只是一小段,最大音量(0dB)几乎不可能用得到的。倘若级进式音量控制覆盖 -63dB ~ 0dB 范围,那么有很多挡位用不上就浪费了,这是个问题。
不过,可以在电位器外面在串联一个电阻,使最大音量那档也有一定衰减:比如-20dB. 这样电位器的调节范围就整体下移 20dB.
最后,我改制用的电阻序列是如下:
2.7,  3.6,  4.7,  6.2,  6.8,  8.2,  11,  14.7,  19.6,  26.1,  34.8,  47,  61.9,  82.5,  110,  147,  196,  270,  383,  560,  820
基本按照 2.5dB 步进设计的,在最大和最小音量那几档稍微拉大了间隔,以应对极端情况。 电位器的衰减曲线:
总的电阻(上面全加起来)只有2.8k多,对于功放输入已经不合适了,需要外部串联电阻,这也是我的目的。串联47k电阻之后,可以代替原来50k的音量电位器,最大衰减 -85dB, 最小衰件 -25dB. 对于我目前的设备就合适了。

买来电阻后,动手改制。先拆掉原来的电阻,把焊盘的锡弄干净点
焊上我设计的电阻串
重新装壳,贴标签
搞定。

网友A:
我没有看到这个中间的动触点的样子,不过从定触点的样子看,中间的动触点不是楼主理解的是与每一个定触点分别相连的,而是任何时候都会与两个定触点同时相连的,也就是说,会短路这两个定触点之间的电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楼主看一下,或者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到这个中间的动触点的样子,不过从定触点的样子看,中间的动触点不是楼主理解的是与每一个定触点分 ...

我也没拆过,但按设计来说应该是切换档位时不能断开电阻连接,要同时连接两个触点,档位到位时只接触一个接点才对

网友:
厉害了,电位器都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到这个中间的动触点的样子,不过从定触点的样子看,中间的动触点不是楼主理解的是与每一个定触点分 ...

测过,正常状态(在某一档位上)动片是只与一个定触点接触的,不会使电阻短路。 换挡的中间过程应该是同时接通两个定触点而不是都断开——这一点我没有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过,正常状态(在某一档位上)动片是只与一个定触点接触的,不会使电阻短路。 换挡的中间过程应该是同 ...

根據PCB 的設計, 我猜測簧片的觸點應該有三個,
如下圖紅色是定點時的接觸點, 藍色是切換中的接觸點, 這樣才能在切換時不斷開連接

网友:
真有一套,把电位器搞成2K多,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據PCB 的設計, 我猜測簧片的觸點應該有三個,
如下圖紅色是定點時的接觸點, 藍色是切換中的接觸點,  ...

我没有看到动触点的实际形状和大小,从定触点的形状来看,肯定是有两个定片同时接触的情况的,我就在怀疑实际的情况是任何时候动触点都是与两个定触点接触的,这种情况是在动触点有一定的宽度和长度时,从定触点看,分成了上下两段,是有点错开的,所以,动触点肯定会同时接触上下两段的,如果动触点不是太宽的话,动触点接触的情况可能是与1定触点接触,与1、2定触点接触,与2接触,与2、3接触………,但如果动触点有一定宽度的话,可能接触的情况是与1、2接触,与2、3接触,与3、4接触……。这就是我说的会短路触点下的电阻的情况,这时计算分压比就是另外一个算法了。

网友:
这种 类似波段开关式的电位器,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到动触点的实际形状和大小,从定触点的形状来看,肯定是有两个定片同时接触的情况的,我就在怀疑 ...

樓主沒有將簧片拍攝出來, 所以以下只是推測

當切到定點時, 簧片接觸點都在同一電阻節點,
只有在切換1-2, 2-3 ... 的短暫時間內, 簧片會接到兩個電阻節點, 將兩節點間的電阻短路, 但是時間很短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先接通后关断,或者先关断后接通设计吧。

是的, 這是先接通後關斷的模式, 音響系統的切換開關都是用這種先接通後關斷的開關

网友:
这种电位器我也买过,用起来没有感觉不妥;楼主难道想在小声时在细调?耳朵有这样灵敏?

网友:
这个,有意思,原来电位器还有这种。耳朵都是越养越刁的,年岁久了,太难伺候了

网友:
没看到簧片。应该簧片在固定位只接触一个触点,切换时接触2个。没用过这种开关,不知道比起电子的效果怎样。

网友:
100KX2,21档步进电位器,控制范围40dB,各档电阻:1000、260、328、412、520、654、836、1040、1310、、1650、2080、2620、3302、4160、5242、6606、8322、10486、13212、26648、20976。可以选取误差±1%标称值电阻。详细计算方法参见《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

网友:
有空拆个废的看看,哈哈哈

网友(2019-02-20):
这个ALPS应该不是正品货,也用过和这款一样的,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D:
电位器好的也只卖十多元,算你50元吧。这种电位器平宜的都卖500元,别买十只来换。如果买天价的,2500~4000元,足可换50只,这东西不会比50元的耐用50倍吧!

楼主(2019-03-29):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好的也只卖十多元,算你50元吧。这种电位器平宜的都卖500元,别买十只来换。如果买天价的,2500~4000 ...

这个比 ALPS 大蓝壳电位器(最低大约40)便宜,大概二十块钱。

网友(2020-04-13):
我改的100K步进电位器电阻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