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华990收音机不自停

楼主(2018-12-30):
这个收音机搜索自停到底如何修理?我拆了741捣碎电容并个100pf也不好使,晕菜了!有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手动搜索功能吗?

网友:
先用手动搜几个熟悉的电台,调至声音最大最清晰,然后看一下显示的频率是否和电台实际频率相符,如果相符,查相应的锁频电路,如果不符,就是频率偏移所引起,具体维修查相关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