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软件画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8-12-31):
   前一段时间在本坛内下载了一个绘电路图软件《绘图助手——破解版》,在使用中不知道怎样将图上元件标识旋转90度,有哪位前辈会用此软件,麻烦赐教!谢谢!

网友A:
在绘制电路元件时,如电阻,按下空格键可以对所要绘制的元件进行旋转。对另外的一些元件,如三极管,按下‘X’键或‘Y’键,则可以进行水平或垂直旋转。
是还没有放下的时候……

网友B:
麻烦楼主上传一下下载地址好吗?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绘制电路元件时,如电阻,按下空格键可以对所要绘制的元件进行旋转。对另外的一些元件,如三极管,按下‘ ...

谢谢海洋兄的指教,等会就按兄台的方法时一下!谢了!祝兄台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上传一下下载地址好吗?先谢过了。

我是早一个多月前在搜看本坛帖子中看到的,你慢慢往以前的帖子翻看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