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找了2个阻抗匹配变压器,都是220v变10v的,两个初级感抗差不多的话,是选

楼主(2018-12-31):
直流电阻大一点的还是小一点的?

网友:
我试过一次(我外行)

220V/10V、220/20、220/30 都差不多。

最外行的办法挑体积最小,最迷你的,因为驱动变压器的电流太小了,说句笑话用1000W 220/10V 的变压器应该没有声音了。

网友A:
既然是阻抗匹配变压器,又怎么标注电压比?上照片看真相。

网友B:
是把小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玩吧.

直流电阻小些的吧,说明线径相对粗些.输出内阻小些.

网友:
如果感抗差不多,直流电阻小则损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阻抗匹配变压器,又怎么标注电压比?上照片看真相。

呵呵,我的意思我用这个变压器来匹配耳机,不懂怎么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把小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玩吧.

直流电阻小些的吧,说明线径相对粗些.输出内阻小些.

好的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把小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玩吧.

直流电阻小些的吧,说明线径相对粗些.输出内阻小些.

是的,拆的变压器匹配耳机

网友:
如果电感量差不多就应该用直流电阻小的那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