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矿坛不稳定无法上图,直接说用电磁炉电流互感器做耳机阻抗变换器

楼主(2018-12-31):
从上周周五开始,矿坛就不稳定了。我始终无法上图!
    我最近从徒弟那里找了几个电磁炉电流互感器,我查了一下资料,这种电流互感器,是1:2000和1:3000。使用1KHz测量次级的电感量。分别是2.5和6亨,直流电阻为430-460Ω和570Ω-610Ω。于是乎我把初级的一根粗导线从电流互感器的骨架上退出来一些,用jiao钳把在骨架内部退出的部分剪断2-3㎜,然后再敲进骨架里然后用环氧胶把骨架的粗导线槽灌满。凝固后,在次级线包上用0.1的漆包线绕上60-70匝,作为初级。初级接32Ω的耳机。这样反射到次级的阻抗是15KΩ和25KΩ。我用它与我先前用5A/2.5mA电流互感器改制的阻抗变换器比较,灵敏度相当。不过听电台播放的歌曲和播音员播音,少了一些低音效果和播音员说话的厚重感。整体来看,用电磁炉电流互感器改制的阻抗变换器,效果也是不错的。这样矿石收音机的阻抗变换器,又多了一种元件。大家可以找一下电磁炉里电流互感器这种元件,按照我说的法子改制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A:
用你这种方法要是能低阻耳机变高阻耳机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这种方法要是能低阻耳机变高阻耳机那就更好了

这本来就是把低阻抗耳机,当做高阻抗耳机来使用的。效果比800Ω的万里耳机要好很多。我使用的耳机是32Ω的动铁耳机。论坛最近几天不稳定,我无法上图了。这个帖子里,是使用另外一种电流互感器,做阻抗变换器。并且使用低阻抗耳机,加上阻抗变换器,与万里耳机Pk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2480&extra=page%3D6&mobile=2

网友:
上不了图我还以为是我个人网络的问题呢

网友:
我也以为是我这里的问题呢!不知什么时候可上图?

网友:
2.5H和6H  1000HZ本身的阻抗是15.7K和37.7K
如果用10倍反射系数只能用到1.57K和3.77K阻抗效果比较好
但此互感器直流电阻较大,损耗较大
故此互感器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