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矿石收音机,昨天夜里终于响了,感谢诸位热心坛友的帮助!

楼主(2019-01-01):
几天前开始动手做矿石收音机,第一次做,就从最简单的电路开始,在诸位热心坛友的帮助下,增加了天线,改进了耳机,昨天夜里终于能到广播声音了。

  电路是最简单的二极管两端接天地线,耳机与二极管并联,加了提高耳机灵敏度的小变压器。

不知为啥,上不了图了。

  直接描述下吧,天线是视频同轴线随便仍在窗台上的,直线长度大概10米,线材实际长度大概17米。地线是接的市电地线(接之前一定要保证家里地线真正接地,否则容易有危险,慎重慎重!)

     二极管采用的是BAT85, 耳机是shh1,标称阻值350欧,加了一个220v变10v的小变压器。

这样能听到很小的广播声,有时会串入另一个台的声音。夜里基本能听清广播内容。白天声音则飘忽不定,有时听不到,只能听到电流声。

   接下来,有机会再改进下天线,估计能提高点声音。

谢谢诸位坛友的帮忙分析和指点!

网友:
天津老火腿在LSB3.50的名言:无线电,无线电,无限的往里垫,钱!

网友:
恭喜大合唱矿石机接收成功,接下来增加个调谐线圈和可变电容,就能实现选台功能。接收效果也能进一步得到改进。以后一步步提高完善。

网友:
换个浏览器就可以。

网友:
        加一个线圈和一个可变电容器,因为能选台,每一个台都能谐振在特定频率,所以音量会增大一些。

网友:
玩矿石收音机耳机灵敏度要高,要不然很难听到声音。

网友A:
将近一周的时间,楼主终于成功了哈,祝贺你!
只用二极管的电路肯定是各台的大合唱。若想选台,需增加调谐部分。

网友:
新年终于搭上贼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近一周的时间,楼主终于成功了哈,祝贺你!
只用二极管的电路肯定是各台的大合唱。若想选台,需增加调谐 ...

是的,大合唱,昨天一会中文,一会英语,还有韩语。 但白天很多时候都是电流声,听不到台,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矿石收音机第一要素就是搬到离电台近的地方。先大合唱再挑选然后精选。
然后慢慢往远搬家,一步一步加高 ...

啊!这么多道道!怪不得俺还一直是个毛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