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锗管的请教

楼主(2019-01-01):
今天将以前装的黄河741拿出来折腾一番。锗管机的声音的确柔和耐听。那么请教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厂家生产锗管的?管子的品质有哪些进步,现在常用的有哪些?
以前的锗管穿透电流大,放大倍数不高,离散性大等等,总之性能比之硅管差。现在呢,以现在的技术是不是可以生产出好的管子呢,请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惑。说的都很有道理。按大孔老师讲的,硅管机也可做的很耐听。但这要精心设计制作,要提高成 ...

主要是硅管用在功放上比较容易自激,而且这个自激也比较难于控制。在早先用硅管来代替锗管用在功放上的初期,人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想出了许多办法来,但是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仍然难于解决,由于自激的存在,波形就容易失真,所以声音不好听了。

网友:
放大器的频响是影响听感的主要原因。早期收音机音频电路高音频段增益小于中音频段,形成大孔老师说的馒头状频响,高音减少了听起来就不感到刺耳了,多数人的耳朵对刺耳的高音都不习惯。现在的硅管也是可以设计出早前电路特性的。

网友:
耐听不耐听与硅管锗管无关,只要通频带设计合理,硅管也可以很耐听,音响应该遵循50万法则,就是通频带的低端截至频率乘以高端截至频率约等于50万,比如高端截至频率是3.3千赫,低端截至频率就应该是150赫兹,中频、低频、喇叭、机箱应该系统设计,保证整机频响符合要求。
老收音机从节能考虑,通频带一般较窄,频响曲线一般呈馒头状,播放语言节目比较悦耳

网友:
我不太懂,大概聊几句,,,这几个缺点是锗材料的问题和制造工艺关系不大,所以后来多才用硅材料。现在还能买到锗管,好像也有现在新生产的,,说的不对的楼下补充,楼下是高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惑。说的都很有道理。按大孔老师讲的,硅管机也可做的很耐听。但这要精心设计制作,要提高成本。741机可是最基本的锗管普及机,电路和制作都很简单。这个放音效果,普通的硅管机要达到的话,同样简单的电路,是不是不容易达到呢?我做的几个套件机,包括‘ 得生 ’2p3都不是耐听。

网友:
锗管要尽可能提纯,工艺有所限制,当年的生产大厂连水的纯净度都不怎么样,一般小厂更是墨涂涂,出的锗管性能差强人意。事实是各地大厂特别是军工单位在1980年左右出的锗管性能一流,并不比国外差,因为改进了工艺,生产用料环境己大大改善,只是硅管随后强劲登场,把锗管一脚踢到场边成了替补。由于当年的密封材料太差,质量好的锗管也会因漏气而性能变劣甚至报度,曾经把一只锗管芯片放在空气中,二个月后成了一只奇怪的电阻。买锗管尽可能买大厂产,一定要有色点,质量容易得到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惑。说的都很有道理。按大孔老师讲的,硅管机也可做的很耐听。但这要精心设计制作,要提高成 ...

锗可比硅要贵多了,成本高的说法站不住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锗可比硅要贵多了,成本高的说法站不住脚

到底锗管的声音好还是硅管的声音好听,到底锗管容易自激还是硅管容易自激,爱好者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了:

先把锗管换成硅管,然后把末级输出管的极性接反,把管子的静态电流调一下其他不变,用同一只机器,看看哪个声音好听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锗管的声音好还是硅管的声音好听,到底锗管容易自激还是硅管容易自激,爱好者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

同为硅管还有不同型号参数,周围电路设计也是围绕三极管进行的,这样对比变量太多,意义不大

网友:
现在 可能没有民用锗管在生产了、

网友C:
锗低频管的频率不知能否用共基极电路来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锗管特别是锗低频管,截止频率太低,以至于高音得不到应有的增益,所以听起来反倒觉得声音柔和了。其实是一 ...

非常支持你的说法!
另外人老了,对高音会觉得有些刺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锗低频管的频率不知能否用共基极电路来提高?

可以提高,但其它性能也要变化,如输入输出阻抗的变化,功率增益,带载能力难以满足要求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提高,但其它性能也要变化,如输入输出阻抗的变化,功率增益,带载能力难以满足要求等。

我曾照日本的一本书里的共基共射电路试过。用3AX31C管简单测试频率过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曾照日本的一本书里的共基共射电路试过。用3AX31C管简单测试频率过万。

在晶体管金贵的年代,你的方法势必增加三极管的数量,增加电路的复杂性,增加成本,对于普及性收音机并不合适,要知道那时是按照管孑的数量称呼的,四管机,六管机。

网友:
声音肯定是硅管好。在低电压收音机中,锗管机有点优势,硅管机需要跟进一些措施。

楼主:
用锗管做中波收音机有优势:放大倍数不高,工作频率不高,正好不易自激。加之对电压变化比较不敏感,干电池供电正好。业余制作的频率输出又讨好怀旧的耳朵,用来装玩简单收音机还很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锗管做中波收音机有优势:放大倍数不高,工作频率不高,正好不易自激。加之对电压变化比较不敏感,干电池 ...

为什么后来出品的收音机都是全硅管的,简单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1,硅管的FT(特征频率)比锗管要高好几倍,(这在收音机频率选择时的高放是很给力的)
2,硅管的NF(噪声系数)比锗管要低好几倍,(这对收音机的音质,也是很给力的。音源来自低躁音的高放和中放)
3,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硅管的温度系数比锗管低很多,(硅管受温度影响较小,性能比锗管稳定。)
4,单晶硅的提炼易于大截面,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致使成本大为下降,(硅管的价格也大为下降,远远低于锗管。)
所以,后期出品的收音机几乎都是全硅管的!灵敏度和选折性和音质,都远远超过早期的全锗管收音机!
目前,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军用和民已晶体管生产厂或部门再生产锗管了。

楼主:
也就是说,时代发展了,硅管比锗管成本低、易生产、性能全面胜出。锗管完全被淘汰,彻底成为历史!还好,锗管收音机,玩玩算算怀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后来出品的收音机都是全硅管的,简单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1,硅管的FT(特征频率)比锗管要高好几 ...

两个不同点:

一:锗管的温度系数与硅管的温度系数几乎相同,都在负2点几毫伏附近;
二:一些型号的锗管至今仍在生产,以满足一些建制单位的传统设备的运行维护,例如下面照片中的3AD18D,就是离现在不远的02年生产的:

(抱歉,图片上传总是出错。试了下,所有类型的浏览器在上传文件时都出现出错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锗管特别是锗低频管,截止频率太低,以至于高音得不到应有的增益,所以听起来反倒觉得声音柔和了。其实是一 ...

哈哈,讨教了,音频的频率范围是多少,普通低频管的截止频率是多少,我不知道,你说说好不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时代发展了,硅管比锗管成本低、易生产、性能全面胜出。锗管完全被淘汰,彻底成为历史!还好,锗 ...

哈哈,铁器有很多优点,铁可以炼成钢,很坚硬…… 铁的出现似乎可以完全代替铜,但是三千年来,铜淘汰了没有啊,没有呀。铜的许多优点是铁无法替代的呀,,现实中铜要比铁要贵得多呢!

网友:
现在有硅锗晶体管生产,也就是既有硅也有锗,高频性能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文革期间买不到高频管做来复式再生机,只好用一个买得到的中频管3AG71,共发射极截止频率0.465MHz的,接 ...

共基电路输出阻抗高。照书上的是后面加共射电路调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晶体管金贵的年代,你的方法势必增加三极管的数量,增加电路的复杂性,增加成本,对于普及性收音机并不 ...

这方法是对功放而言的。扩展频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提高,但其它性能也要变化,如输入输出阻抗的变化,功率增益,带载能力难以满足要求等。

后面加射极输出级来介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基电路输出阻抗高。照书上的是后面加共射电路调正。

更正一下。不是共射电路。是射极输出级。

网友:
有的功放可以听上几小时,而有些功放听上半小时就感到心烦,那说明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讨教可不敢。因为发不了图,只能文字叙述如下:
查晶体管手册可知,最常用的收音机功放锗低频三极管3A ...

先生说的有些道理,但过去说的用的是保守系数。保守系数,往往是工作系数的十倍,这个你知道不知道?比如过去很多指标都是用额定功率,额定指标来衡量。额定指标是最大指标的十倍。而现在几乎一切家用电器、几乎一切电子设备标的是最大值,都把最大值当额定值得标(商家就是这么标,好听呀),这个你知道不知道啊?在用锗管的那个时代,一切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很难买到到高频锗管,我们好多人都用低频管来当中放管,而且用得很好。这又何解释呢?现实是,以前大部分低频管的工作频率都在465千周以上或左右,区区20千周的频率对于低频管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影响工作频率的主要是晶片的工作面积和结电容,很多3DX型硅管的实际工作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地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守系数是不是国家标准?1963年的晶体管手册上对参数的说明很清楚的。再说了,信号频率到了截止频率附近 ...

不知道你认识上海唱片厂的李宝善先生吗,他说过音响的频带,实际上需要做到放大人耳听觉频率上限的5倍频以上。也就是说要有100kHz的频响才够。因为很多乐器是有很高的泛音需要放大的。
////////////////////////////////////////////////////////////

正确!

在此想用借这个栏目,说说我个人对黑胶唱片听的感觉,个人觉得黑胶唱片听起来比起CD动态范围来要大。那为什么有的人反说CD的动态大。先生的看法呢?很想听一听?

网友G:
锗管并没有传说的那么频带窄,我用中功率管2Z800可达18K一ldb(共发射极电路,无负反馈,如加上一6db负反馈后可达23K一丨db),参数表中的f只是作为参考,请注意它的测试条件与你机器工作条件相同吗?为了使频带向高端进军,要在电路上想点办法,这就看个人电路基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锗管并没有传说的那么频带窄,我用中功率管2Z800可达18K一ldb(共发射极电路,无负反馈,如加上一6db负反馈后 ...

绝对赞成你的观点!

现在的很多集成电路功放机、硅管功放机为了避免电路的自激和波形失真,在输入、输出部分都装了消振电路,中和电路,这些电路大多都是由电阻和电容组成的。末级的消振电路甚至用到大到0.47微法串10欧电阻,前级的消振电路的电容也用得很大,用02微法的更是家常便饭。用这样大的电容几乎把音频频率范围的半个音频都滤去了,还有什么鼓吹硅管频率高,高音能得到放大的成分在其中啊。以至机器的声音变得发闷,难听。我家的一台国学机、一台电脑音响功放,一台卡拉OK机,几乎都是这个毛病。频率响应变得很坏,请问这样的硅管机器有什么好听呀?

楼主:
但好的锗管市场上难觅,前几天买了几十子管子,放大倍数低(基本都小于60),穿透电流大。自诩卖好的管子的店家,管子卖得很贵,没敢买。

网友H:
用3AA做音频功放,音质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3AA做音频功放,音质不错。

3AA类管子的Vces太大,做音频功放难以获得足够的不失真输出功率。

用锗高频管做音频功放,只有3AK系列的开关管可以胜任,但仍然有不能获得足够的输出电流的缺陷,最后还是得到了和3AA类晶体管一样的结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3AA类管子的Vces太大,做音频功放难以获得足够的不失真输出功率。

用锗高频管做音频功放,只有3AK系列 ...

若论百瓦大功率高品质的音频功放,锗管就免谈了。
我厂曾是生产3AA管子,因只有高标准的军品电台或遥控之类用到,数量可观的次品管积压在仓库里,八十年代我厂为消耗库存次品,专门设计了一套OTL功放套件出售,效果不错。

网友:
修过不少机子,的确锗管机音色浑厚,主要是中音好,高音基本不行,但多数人主要听歌曲,中音突出恰好能表现,所以锗管机胜出,如果听交响乐,要求分辨各种乐器,锗管机就不如硅管机了,硅管机高低音都不错,中音却是弱项,所以一个功放好不好听,指标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中高低音的量很重要,硅管机虽然可以播放中音,但量不足,所以欠浑厚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若论百瓦大功率高品质的音频功放,锗管就免谈了。
我厂曾是生产3AA管子,因只有高标准的军品电台或遥控 ...

这个有意思,图纸还在么?发来看看,手里有些3AA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有意思,图纸还在么?发来看看,手里有些3AA管子。

我也在想:图纸还在吗?有点儿难,年头多了,找找看吧。

网友(2019-12-14):
这个话题不错,怎么没人继续了?谁有好的经验和有好电路的可以贴上来大家学习。

网友:
我手里也有十几只3AA1J,3AA7,3AA8,3AA9.

网友:
我手里有一些OC系列的国外锗管 指标不错,还没想好怎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