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电子管6P3P推挽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9-01-02):
前言

说起这部胆机制做的初衷,源起这四只管子是从废品店老板拆一台电子稳压器,里面刚好四只6P3P管、和他商量要下了这两对管。放置了几个月,在这次大赛中把它完成一件作品。
在这次制做这部胆机过程中有几大看点:一是全手工在家制做,外加工为零。二是利用变废为宝的思路,打造屏散罩,降低成本。三是改造元件功能,二合一选择波段、开关为一体。四另类的搭棚集体化。五是外观极具个性。另外每张制做图片都有时间标记,(手机版徐外)DIY制做是件又苦、又累的活,但还是享受这时间的过程。还有其它细节慢慢看.........

    电路结构
见图1  6P3P的声音特点是绵实醇厚,低频的弹跳和韧劲好,并且非常细腻和纯净。选择推挽输出是因为频响宽阔,动态凌厉,乐感朝气蓬勃。从音响技术和听音评价两方面来说,推挽输出功放要比单端输出功放更显能耐,不仅表现在同等输出功率下推挽输出功放成本低、取材容易。另外一点就是推挽输出功放电源利用效率较高,电子管寿命较长-些,可用性价比较高。
而这四只管注备了很好的条件,一是''同年同月生''二是参数出厂配对。整机共采用了七只电子管(6N3X1、6N1X2、6P3PX4),其中第一级电压放大级两声道共用一只双三极管6N3,第二级的亦采用了6N1来作长尾式倒相,具体来说V2(V3)的上端为激励管,下端为倒相管,此电路的特点是V1电压放大管的屏极与V2管上端的栅极直接耦合,从而构成长拖尾形式。V2(V3)管上端为共阴极形式,信号放大之后由屏极输出。
       末级放大由于采用了栅负压形式,可充分提高输出功率,对于本电路采用超线性接法。用5K输出变压器。
制做过程
备料先用40MM的铝合金圆棒大约250MM长,分别锯下60MM长四个柱脚见图2、3、4:
找中心钻孔攻丝,上面M6、底面M4见图5、6;
在圆柱中心孔外、画90度角线并铣槽见图7、8、9、10:
最后打磨见图11、12:
备料铝合金U型型材,大约1米。宽60MM,厚4MM,分别裁下长305MM-块、295MM俩块见图13、14:
把长305MM-块装上圆柱上、划线定配件尺寸位置见图15、16、17、18、19:
备料一块长305MM、宽60MM厚12MM面板加工一下见图19、20、30:
用废电位的轴套打孔攻丝安到板上见图31、32、33、34:
上述配件完工后,进行装配见图35、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发到7#的这张照片太小了,电路图照片也太小了,字看不清,请重发张大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管子往前脸稍挪一些,要好些。

当初和你想法是一样的。对比之后还是往后挪了一下。考虑底部布线面积扩大了。看图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压根就不是业余的,而很是专业的!

真正的业余玩玩,设备都是自制的。

网友C:
你压根就不是业余的,而很是专业的!

楼主:
制作到此为止。接下来调试。整机按图施工结束复查正确无误后,工作点调整比较简单。各屏极阳电压看个人取值电压调整,6P3P时阳极电压应不大于360V,栅负压调到大-35V、同时看阴极电压控制在0.5左右。前级6N3阳极维持在85-90V之间,阴极电压控制在1.3-1.5V。6N1倒相阳极在260V左右之间。其它参数根据自装情况整理。看整体作品视觉见图90
结束语
经过初期,煲机几星期后再复测-次工作点,如有偏移,再作调整,直至符合要求。再次开声后高中低频、旋律平衡顺,出声宜人,音律清晰,声场不乱,乐感朝气蓬勃。

网友:
估计是未完待续吧,赞一下这手工,做的真好,巧妇哪位无米之炊,工具真全呀!!

楼主:
接下来设计面板元件摆位。首先找一张厚纸壳,按机壳尺寸1 :1裁下。布局后进行测试变压器固定位置干扰方位。这一步很重要见图37、38、39:

裁-块上面板,4MM厚与机壳侧板厚度一致见图40、41:
按照模板尺寸裁一块10MM厚的玻璃做正面板。然后照模板定位尺寸同时开孔,固定玻璃孔要打沉头孔,然后喷汽车专用漆见图42、43、44、45、46、47、48、49、50:
外壳面布置好后进行内置设计。这台功放音调电位器和波段开关都是后置设计,用连杆控制。用激光定位见图51:

由于有两层面板,管脚需要抬高,重新制作转换板见图52、53、54:
用3MM胶木板制作棚架。按面板管脚位置定下尺寸,用铣床切割整体棚架,打孔卯接线片见图55、56、57、58:
把连杆装上机内见图59、60:

楼主:
改制波段、开关为-体联动见图61、62:
制作的整机的电源板,输出外连用插头转换。方便测量及检修见图63、64:
各主要配件总成完成后进行装配。把各配件就位。由于面板上变压器成三角摆位,有空闲地方,为了整体视觉效果,把主滤波电容移上面板来补这个位,进行装饰改造,用沙发脚改制见图65、66、67:
接下来改制变压器屏蔽罩。用废品店中的同灯改(买成品也不贵),用铝饼做上盖见图68、69、70、71、72、73、74、75、76、77:
开始布线、改做各路屏蔽线。焊阻容元件及各回路连线见图78、79、80、81、82、83、84、85、86、87、88、89:

楼主:
怎么偏的图片好好的,怎么在看就乱套了。

网友D:
设计加工理念与正规产品无异,预祝参赛取得好成绩!

网友E:
        还未动工早已胸有成竹了吧,一看就是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加工理念与正规产品无异,预祝参赛取得好成绩!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未动工早已胸有成竹了吧,一看就是老手了。

谢谢认可。新手、新手。老手还没跟上、在路上

网友:
6P3P单端的听过,楼主机械活也很在行。

网友F:
专业级手工,漂亮,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级手工,漂亮,佩服!

谢谢认可

网友G:
挺累人!好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挺累人!好辛苦!!

理解万岁。过程兴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理解万岁。过程兴奋。

有原型机吗?设计的很创意,却只有制作过程,设计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原型机吗?设计的很创意,却只有制作过程,设计怎么来的?

网上有四个圆柱的机箱卖,但圆柱裸露在外面不好看,单吊、没整体感。在上面在加一块面板就把圆柱收进去了、有大殿支柱的感觉,当初选择了不同的面板料,最后用玻璃达到了装饰效果。因玻璃透光装了LED。之前也作了一台6p6推挽,但不是象牙白,没这台养眼。

网友G: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四个圆柱的机箱卖,但圆柱裸露在外面不好看,单吊、没整体感。在上面在加一块面板就把圆柱收进去了 ...

实际,棚架和管脚的焊接也很麻烦,变压器安装等都挺麻烦,玻璃的面板还易碎,看着都累得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棚架和管脚的焊接也很麻烦,变压器安装等都挺麻烦,玻璃的面板还易碎,看着都累得慌。

其实这种立式棚架调试非常方便,焊上焊下不影响其它元件、独立独行,而又和管脚近。谁用谁知道 玻璃的面板在我看来就是一块"铝板"打孔随意。

楼主:
谢谢ljjch认可、加分。

网友A:
您发到7#的这张照片太小了,电路图照片也太小了,字看不清,请重发张大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发到7#的这张照片太小了,电路图照片也太小了,字看不清,请重发张大的,谢谢!

其实我的图片都有制作时间打印,被矿坛图片标签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