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禄克17B测量误差校正电路板上相应电位器位置求助

楼主(2019-01-02):
各位老师,我的17B交流.直流及电阻测量均有较大误差,主板上有多个可调电位器,是校正测量误差的吗?对应关系有哪位老师知道,谢谢了!

楼主:
交流、直流测量值稍高,电阻档表笔短接时底数有二百多Ω。开路时有0.4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止是校正问题,你这个不是误差是故障了

哦!应该是主板漏电吧!

网友B(2020-04-30):
主板因电池漏液过,造成轻微漏电,用工业酒精浸泡24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因电池漏液过,造成轻微漏电,用工业酒精浸泡24小时左右。

我一15B也是漏液,电阻挡一百多欧,酒精泡几天,吹干后当时正常,过几天还是不行,最后换板好了。

网友(2020-08-14):
这个表曾经漏液过,要清洗

网友:
你可以搜索:造福发烧友 自制 FLUKE 15B、17B 万用表校准图,有惊喜!

网友:
看来这个表因为电池漏液出现的这个问题很常见啊,只是轻重程度不同。

网友(2020-09-20):
万用表被电池漏液了,得先处理好,

网友(2021-06-29):
一般碱性电池容易漏液南孚也不怎么样久了也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