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没有标识如何识别型号

楼主(2019-01-02):
一个步进电机的控制版 烧了二个电阻 看不到上面的字 量了一下尺寸是3.28X1.55mm厚1mm,查了很久也查不出来,总想把它修好 求师傅们指点一下感谢不尽!

网友:
不像是电阻,有点像是电感或电容。因为电阻上一般都标有阻值。电感或电容一般没有标记。并且电阻比电感或电容要薄一些。当然数值小的电感电容也有比电阻薄的。还有电阻一面是黑的或其他颜色,另一面一般都是白色的。

网友:
这是电感吧

楼主:
搜了一下:1206表贴电感,它的尺寸大小约为0.12英寸×0.06英寸(3.2mm×1.6mm)。
至于电感量的大小,大多数元件没有标识。1206电感量大小在几个uH ~ 几十个uH

网友A:
烧成这样,估计是其它问题引起电流过大而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估计是其它问题引起电流过大而烧毁的。

是这个里面的 不确定是什么问题 想修一下 不行就他用了

网友:
看看负载有没有问题,这不是单纯的烧毁几个元件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