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内存可互换吗?

楼主(2019-01-02):
如题,这两种内存都是DDR2。但一种标岀的电压为2.1V,另一种标岀的电压为1.8V。我对了一下所有脚位的大小是对应的,也可插入同一槽内。不知这两种内存可互换吗?会有问题吗?
几天了还是发不了图片!

网友A:
可以互换使用,普通用户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感觉。高压版更适合超频,高频率,高效率使用。低压版能耗低,更适合如笔记本等环境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品牌电脑应该是按常规设置电压吧?

一般的品牌电脑是通用设置,只有可以超频的主板才可以。先是提高频率,再就是提高电压。不过,要加强散热,不然,很容易放烟花

网友C: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D:
1.8v的居多,高性能的超频或者优化时序的内存也有电压高一点的,一般也可用在1.8v下,只不就与普通内存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我想试,但又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E:
DDR2内存自带信息EEPROM芯片,如果不能使用的话,BIOS会给出报警信息的,无法进入系统。

简而言之,就看 ...

2.1V的我想没有问题。但如果1.8V插到2.1V,坏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内存上标的是最高电压,而非工作电压。工作电压一般是1.35~1.55之间~

我对这个东西并不熟。所以提岀来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v的居多,高性能的超频或者优化时序的内存也有电压高一点的,一般也可用在1.8v下,只不就与普通内存一样 ...

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有很多人玩超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互换使用,普通用户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感觉。高压版更适合超频,高频率,高效率使用。低压版能耗低,更 ...

也就是说有些主板是专供超频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有些主板是专供超频用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网友G:
你必须先知道你的主板内存插槽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再考虑这两种内存可否使用。

网友B:
有的主板可以调整CPU和内存的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说吧!

谢谢!
电脑能用就可以了,我可不玩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必须先知道你的主板内存插槽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再考虑这两种内存可否使用。

问题我对电脑主板并不熟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主板可以调整CPU和内存的供电电压

一般的品牌电脑应该是按常规设置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品牌电脑是通用设置,只有可以超频的主板才可以。先是提高频率,再就是提高电压。不过,要加强散热 ...

我并不想超频。我想知道一般的品牌机所用电压不会超出内存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想超频。我想知道一般的品牌机所用电压不会超出内存的电压。

默认设置,都是标准电压。

网友G:
DDR2的内存相应的主板已经比较老了。那时候的主板有的在主板BIOS里会有内存电压数值的显示。有的没有。不知道你的主板是什么样:的。不过可以从主板是否支持超频功能来看, 一般支持超频功能的主板会有内存电压调整和显示的功能。普通主板没有相关功能选项。

网友H:
试试吧,只要是DDR2代的,一般是都通用的。不用担心。DDR3代就不一样了,同样的是3代,有的主板能用,有的主板就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DDR2的内存相应的主板已经比较老了。那时候的主板有的在主板BIOS里会有内存电压数值的显示。有的没有。不知 ...

谢谢,我进入BIOS里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手DDR2很便宜  几块钱一条。 不至于连这个钱都拿不出吧

我手上已经有几条DDR2的内存条了!为什么还要花钱呢?
再说在这里学习一下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试吧,只要是DDR2代的,一般是都通用的。不用担心。DDR3代就不一样了,同样的是3代,有的主板能用,有的 ...

谢谢!在坛友的帮助下,我准备有时间就试一下。

网友J:
好像不行吧,低压条和普通条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压无所谓,只要看频率。1333跟1600的就不搭啊。。

不是说主板频率高跟内存条的逮度。且跟低频率的内存条。主板频率低跟主板的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不行吧,低压条和普通条的区别。

1.8伏比2.1伏更普遍!

网友J:
引用 楼主:
1.8伏比2.1伏更普遍!

低压的应该是性能更好一些吧,毕竟信号处理起来识别更难,所以质量要求更好。

网友L:
DDR2内存的电压是1.8V,如果提高,对超频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居然还用DDR2的,现在最低也是H61主板才能用吧,CPU1155针,到废品站去找一下,也不贵的。主板加U也就一百 ...

不好意思!电脑有点旧,但还可以用。无办法,无“M”只能物尽其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低压的应该是性能更好一些吧,毕竟信号处理起来识别更难,所以质量要求更好。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按前面坛友的回答,应该是2.1伏的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DDR2内存的电压是1.8V,如果提高,对超频有好处。

是啊!但我并不想超频。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我并不想超频。

1.8v是ddr2的标准电压,如果不超频,这个电压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
放心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任务时你就知道双核芯的好处了,

双核的CPU好象也有用DDR2内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1.8v是ddr2的标准电压,如果不超频,这个电压可以稳定工作

谢谢!我试过两种内存条是可以互换的。

楼主:
谢谢!正在用呢!

网友:
解决了就好。不用客气。

网友N(2019-04-28):
没事都可以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事都可以混用的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O:
可以用的,不是工业电脑就行

网友P:
只要是DDR2的都可以通用,但是当时有AMD的专用条,这个条子不能用在INTEL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用的,不是工业电脑就行

谢谢!家里用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只要是DDR2的都可以通用,但是当时有AMD的专用条,这个条子不能用在INTEL主板上!

谢谢提醒!那AMD的专用条不叫DDR2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那AMD的专用条不叫DDR2吧?

叫法一样的!

楼主:
外型可看出来吗?那真的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型可看出来吗?那真的要注意了!

AMD专用条价格便宜,外形看不出,买时问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P:
http://www.lotpc.com/yjzs/5849.html 这里有介绍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但他们为什么要造AMD内存呢?成本很低?

网友:
可以互换。。。

楼主:
谢谢!我现在正用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