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年 终于做了个合适用的假负载。

楼主(2019-01-02):
   因为这两天刚做完了KT120推挽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急需一个合适的假负载来调试机器, 将就到隔壁机电市场买了两个8欧100W的电阻回来  顺手用拆机的散热片  夹心 制作了一个假负载。    终于告别 刀耕火种的年代,

网友:
    70年代末各个单位都用扩音机,那时曾经专职对外修理了好几年扩音机,修理机器都先接假负载,自己制作的,用两只150W500欧珐琅电阻并联,再并联一只输出变压器,接一个监听喇叭。虽然简单,但是必不可少。

网友A:
这个专业的做法,偶就用电炉丝,截断,按照需要的电阻串并联,获取适当的电阻和功率;功率实在太大了,不好散热,就直接把通电的电热丝放入水桶中,当然是安全电压的时候了……
给楼主的专业做法点赞!

网友B:
找个玻璃饭盒,装上油,搞成油冷的。

网友C:
不错不错,就是导热不太好。

网友:
赞一个. 这个还是交直流两用的. 兼职取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专业的做法,偶就用电炉丝,截断,按照需要的电阻串并联,获取适当的电阻和功率;功率实在太大了,不好 ...

  原来我也这样做  但是 懒癌严重  用过后就不知下落了,所以每次都是临时起意,这次下狠心 做一个  安逸了

网友:
兼职取暖和烧开水!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这是合理的造假,没有人会举报。

网友:
这个专业,必须点赞

网友:
顺手就来了,感觉做得不太艰辛。高手感觉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烟版,导热怎么处理的?导热垫还是导热脂?或其他的?

导热硅脂糊满电阻固定面,螺丝固定电阻到散热片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就是导热不太好。

怎么导热不好呢??   还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玻璃饭盒,装上油,搞成油冷的。

加个水泵,装个散热风扇 循环散热不更好??

网友E:
我做合适用的假负载,是2000W的电炉丝,按照需要的电阻截断,把电炉丝装入数K欧的大功率瓷管电阻中,自然散热就行。几十年来都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合适用的假负载,是2000W的电炉丝,按照需要的电阻截断,把电炉丝装入数K欧的大功率瓷管电阻中,自然散 ...

关键是是 电炉丝 常温和高温状态下的电阻漂移比较严重的,   电炉丝发热了  电阻就差蛮远的

网友:
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犯懒没做。楼主这个做得不错。

网友F:
一热起来,小心把两端的胶木板给撑断!

网友:
通电试过散热效果了吗?要不要加风扇?

网友:
烟版这个造型好,负载、暖炉同时兼备,并且不会烫手

网友:
跟老师有学了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热起来,小心把两端的胶木板给撑断!

两个 散热片 有独立的螺丝夹紧,胶木不受力

网友:
我一般用绕线电阻,这样做看上去也不错

网友G:
建议和交流电压表之类装在一起,更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和交流电压表之类装在一起,更直观了。

  仪表的频率覆盖范围满足不了我的实际需求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仪表的频率覆盖范围满足不了我的实际需求

仪表不能用,那你是怎么测量输出功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仪表不能用,那你是怎么测量输出功率的呢?

数字示波器或者 毫伏表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数字示波器或者 毫伏表呀

就那意思啊,搞个合适的简易仪表和假负载装在一起,不求多精确,能起个参考作用就行,最主要的是,不需要额外接专门的仪器,随时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那意思啊,搞个合适的简易仪表和假负载装在一起,不求多精确,能起个参考作用就行,最主要的是,不需要 ...

一般仪表 过了500赫兹就基本偏差40%以上了,仪器仪表都是在工作台上,连线就行,没啥麻烦事,关键不经常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仪表 过了500赫兹就基本偏差40%以上了,仪器仪表都是在工作台上,连线就行,没啥麻烦事,关键不 ...

按有源电压表的电路来做,在音频范围内,其实还是有一定精度的,也不复杂,当然,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对我来说,制作工具,其实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有源电压表的电路来做,在音频范围内,其实还是有一定精度的,也不复杂,当然,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对我 ...

没那份必要了 架子上仪器太多 不是装逼   自己看着都累, 组合达到最高效才是各种装备不闲置的要求    个人想法  我不是装备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份必要了 架子上仪器太多 不是装逼   自己看着都累, 组合达到最高效才是各种装备不闲置的要求   ...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什么都想着多功能,但后来发现,每次都到处接线,更让人累,现在喜欢简洁点,能专物专用最好,至于装备大部分时间都在闲置,那很正常,到用的时间能很方便的使用,才是重点。

网友:
不多说了,这种事情见仁见智,高兴就好。

网友H(2020-05-11):
   请问无烟版主,如果调试300B单端机,这假负载用多大功率的电阻,用 25W 8欧 的可以吗?再就是在使用时,拆掉音箱线,接上足够功率的假负载就可以调试,不会存在烧输出变压器的危险了。对吗?谢谢版主指教!

网友:
这家伙电暖气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无烟版主,如果调试300B单端机,这假负载用多大功率的电阻,用 25W 8欧 的可以吗?再就是在使用时, ...

300B单端机 输出6W顶天了   用25W 足矣。   这玩意就是当音箱用呗,  也就是测个大概数据,毕竟 电阻接近理想阻抗,而扬声器  电气参数比较复杂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B单端机 输出6W顶天了   用25W 足矣。   这玩意就是当音箱用呗,  也就是测个大概数据,毕竟 电阻接近 ...

     谢谢无烟版主,那平时装机完后接上假负载就可以开机调试,不需要再接上音箱怕烧输出变压器,这样省事多了,以后有不懂的地方再向版主讨教。谢谢无烟版主指教!

网友:
我实际上很简单,搞只水泥电阻就行。8欧20瓦才2.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专业的做法,偶就用电炉丝,截断,按照需要的电阻串并联,获取适当的电阻和功率;功率实在太大了,不好 ...

我也用电炉丝制作假负载。其实挺好用的!

网友:
我制作的负载用电炉丝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