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1匹

楼主(2019-01-02):
每当到了冬季,空调就成了必备!但奇葩的是,为何出风口有热风,屋里却感觉不到暖和?大神觉得这属于正常还是空调假制热

网友:
你点根蜡烛,用手去摸火焰,能把你手烧得香吱吱的,但是就是不能让整个房间暖和,你说是为什么?

网友:
空气的温度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热量会通过墙壁、门窗传递到室外,最终室温是加热与散热达到平衡时的温度,要想暖和一要空调制热,二要房屋保温,如果房屋保温不好,加热空气取暖就不经济了,改成小太阳之类的吧,靠辐射取暖好一点

网友:
空调制热,不是它的强项;特别是室外零下七八度以下的时候,升温能力真的很弱了;另外,还有楼上所说,房间保温、房间大小等有关,如果房间大、空调小、入不敷出,当然也不会有效果,如果保温不好,一点热量很快散发掉了……

网友:
出风口方向  出风口方向  出风口方向。。。

冷空气下沉  热空气上升

请楼主多念几遍。。。。。

还有   看看出风口下方有没有东西挡着。。。。。。。。。。

网友:
弄个ptc加热的,在吹风吧,把卫生间的加热拿到卧室就好了

网友:
只有一个4L电饭锅的能量,可能好吗。

网友:
是的,功率太小了

楼主:
夏天制冷效果不错,冬天出风口有风,屋里就是不暖和

网友:
热空气都在上面呢,空调小的话就不够用了,它需要把上面的热空气填满才能给下面供热

楼主:
KFRD-26GW/C3新科

网友:
功率太小 了  还不如一个2KW的油丁来的稳妥

网友:
我用的也是新科的26空调,冬天效果不错啊!制热效果非常好!

楼主:
不晓得为啥,夏天制冷不错!秋季制热也可以!唯独冬季只有出风口有热风,屋里冷兮兮

网友:
    两个问题!1。你的空调制热了,但是是否正常制热,风口有热风,温度是多少?风量大不大。这是衡量空调制热的主要指标。有的人说前面有没有东西挡什么的,纯粹是门外汉。2.屋内的保温效果,也就是空调的制热量和房屋的散热量的问题。

网友A:
其实空调的制热由于存在能量转换的损失的问题,还不如直接用电热设备,比如油酊等电取暖器。

网友:
1匹制热 室外0度以上,12平方。

0度以下制热效果差了,国货大多有1000W电加热会自动起动。

热泵制热效率比电加热高很多,0度以下就差了,零下7度就更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空调的制热由于存在能量转换的损失的问题,还不如直接用电热设备,比如油酊等电取暖器。

空调并不制热,它只是个热泵,把外边的热搬到室内,放率比发热高。

楼主:
那冬天制热只是个传说了?

网友:
冬天制热没有5千瓦感觉不明显。也就是空调达到7P以上才可以。

网友:
这个主要看房间保温效果如何。与何种取暖方式不太相关。

楼主:
那就是这空调属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并不制热,它只是个热泵,把外边的热搬到室内,放率比发热高。

说的对,之前认识有误

网友:
不一定。
也许是热泵加热正常,而电辅助加热未工作。

网友:
你那里室外温度多少?

楼主:
2度,这段时间

网友:
制热量是多少?房间多大,什么性质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