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照瓢画葫芦,改可调电源失败请教大家

楼主(2019-01-03):
闲的蛋疼,无意中看到有篇改tl494方案的可调电源,看着人家改的好爽,正好也想有个可调的给电池充充电,翻翻手上的几个开关电源发现真有一个非常类似人家的,关键还有傻瓜式的图文教程。以为很简单,就自己上手了,结果。。。。。。。

满满都是泪啊,技术文盲一个,以为照着就能改成功的,到最后还是失败了

症状就是改了之后没有炸鸡,但是也没有输出,插电输出灯闪一下就灭了,变压器滋滋响的叫个不停,电流电压表灯亮 没有读数,电位器也调不了电流电压,完全是按照这个教程改的,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怎么才能弄好啊,再不行就只能买成品了

手上的是48V7.5A电源,教程是明伟的27V电源,但是电路基本都一样。请教大家要怎么更改元件达到有输出

教程  明纬S-350-27 二手拆机电源可改可调电源0-30/50V 1-13A可调-淘宝网  https:去掉这文字//item.taobao.com/item.htm?id=564526157584&scm=20140619.rec.2832282640.564526157584

1小时改装超稳定可调电源0-50V 1-13A可调 多用途可调电源|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去掉这文字//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2382

补充内容 (2019-1-4 10:16):
可以上传图片了在8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了,能力真的有限改不成功了。现在情况是撤掉调流电位器,电压能正常从15V起调到49V,但是跟万用表测 ...

电压显示不一致的问题,原因是表不准。您用的这种小表头显示不算很准,万用表估计也够呛,加之接线又不太规范,这俩货显示有差异,很正常。
电压不能调低的问题,是不是欠压保护没摘除?
调压、调流相互影响的问题,查基准电压是否稳定。
以上多个问题同时出现,确认电源本来无故障的情况下,严重怀疑供电不良。

改这种电源并不难,您遇到的问题是因为按照“教程”照本宣科,没搞懂原理,如果被改电源与“教程”稍有差异,遇到问题就无从下手了。简单说说原理,您看有没有帮助。

先上一张图您保存下来,您的电源大框架与此图大致相当。多了一个运放,猜测是用于保护的,仅凭几张照片无法说明白,这需要您按照图把线路跑一遍,有差异的地方标注清楚,遇到问题时拿标注、修改后的图说事。

再来一张以前自己画的改装图,原理按此图说事:

494的1、2脚和15、16脚内接两个运放负责电压、电流调节,大概原理是2脚、15脚接基准(基准来自C点),1脚、16脚接电压、电流反馈,当电压或电流反馈高于基准后,相应运放输出为高,控制内部PWM单元使输出的驱动脉宽不再增加。总之就是通过运放按照反馈和基准做判断,控制驱动脉宽从而实现电压、电流调节。所谓改调压、调流,就是通过改变送入2脚(A点)、16脚(B点)的基准电压实现的。红框3是改装点。
这类电源是自激启动,相关原件在红框1处。因为IC引入外接供电,自激启动要拆除,否则会添乱。
外接电源的引入点在红框2处。

改装步骤:
1、电源恢复原状,加一定负载确认电源本身体质良好没毛病。
2、摘除红框1处电阻、电容,解除自激启动。
3、摘除D14、D15,外接供电焊在C11的引脚上。外接电源您换成一个小变压器试试吧,图片中小板子波纹和干扰都比较大,尽量别用。确保外接电源电压15-20V,电流1A左右。
4、不要加高压,只接外供电,测量C点电压是否为5V,确认12脚电压是否为VCC,确认驱动变压器中点电压是否大致为VCC,确认两只驱动三极管的集电极是否有电压。如果有示波器,加高压前可用示波器观察8脚、11脚,两个推动管以及功率管基极的波形,在输出端加大小为电源额定值的电压,并上下微调此电压,观察波形脉宽是否随电压而改变。确认没问题后加高压,此时电源应该能正常启动,加负载试机,确认没问题后再继续。如果有问题,多半是外接电源供电不良,排查。
5、参照红框3(左),焊开A点到C点的电阻引脚,将引脚接到电位器活动触点上,电位器另两脚分别接地和C点。
6、参照红框5,摘除二极管D12。这是欠压保护,不摘了它电压无法调低。
7、上电试机,电源应能正常启动,电压可以调节。带一定负载测试其电流输出能力,如果有问题,排查之前的改造步骤是否有失误,排查B点电压是否为5V没有变动,排查辅助电源电压是否跌落。
8、以上都没问题以后,待载老化一段时间,电压上下调整调整,确认没问题再继续。
9、参照红框3(右),脱开R34与C点的焊点,焊到调流电位器的活动触点上,电位器另两脚分别接地和C点。
10、先不要加高压,只接辅助供电,测量C点电压是否为5V,是否随着两个电位器的调节而变动。如果不是稳定的5V,查之前的改装“动作”是否正确,查辅助电源是否良好。
11、如果以上正常,加高压,此时电流应该能随意调节了,如果不能调节,查B点电压是否能随着电位器变动,如果不变,查R34、电位器。

您遇到的问题,调压、调流互相影响,请参照步骤10,检查C点基准是否稳定。电压不能调低且啸叫,请参照步骤6,接触欠压保护。带载能力差,确认电源本身无故障的情况下,重点查辅助电源,最好别用那种廉价的开关电源板。

按以上步骤一步一步做,做完一步就测试一下,哪里出问题就停下来检查,改装成功应该不难。祝您成功!!

楼主:
教程  明纬S-350-27 二手拆机电源可改可调电源0-30/50V 1-13A可调-淘宝网  https:去掉这文字//item.taobao.com/item.htm?id=564526157584&scm=20140619.rec.2832282640.564526157584

1小时改装超稳定可调电源0-50V 1-13A可调 多用途可调电源|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去掉这文字//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2382

楼主:
图片发不上来啊,是不是论坛又有什么限制了

网友:
是不是 图片传不上去。我的也是

网友B:
告诉你    这样的话  他的淘宝 东西卖不掉了。。里面 估计有猫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    这样的话  他的淘宝 东西卖不掉了。。里面 估计有猫腻

没有买他的东西,电源是我自己的。等能上传的时候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发不上来啊,是不是论坛又有什么限制了

谷歌浏览器发图:

您换浏览器试试。谷歌浏览器一直能正常发图。

楼主:
真的谷歌浏览器可以上传了,请教下大家还有没有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谷歌浏览器可以上传了,请教下大家还有没有救啊

白纸包着的是块电源板吧?

以前改过这种电源,其实关键就两点,一是取消自激启动,二是外接供电。有过压保护的,别忘了把保护电路先断掉。

从您的描述上看,建议先查查那块辅助电源板,上电后供电电压稳不稳?波纹您没法测,在被改电源板的辅助电源入口处增加一只10UF的电解和一只0.1UF的小电容试试。

或者,干脆用个小变压器吧,把供电电压提高到15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纸包着的是块电源板吧?

以前改过这种电源,其实关键就两点,一是取消自激启动,二是外接供电。 ...

正解   我看了 在494 外加12v电源。。其他的在加上个电位器。估计 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纸包着的是块电源板吧?

以前改过这种电源,其实关键就两点,一是取消自激启动,二是外接供电。 ...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教,R12和R9已经剪断了的,图片可能看不出来。外加电源是12V的,看着质量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波纹怎么样。就是下面这个12V辅助电源,不行我再换一个试试

小变压器也有,但是输出是15V交流电,要整流吗?
关键教程是27V电源改的,我的是48V电源改的。其他电路参数需要相应改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教,R12和R9已经剪断了的,图片可能看不出来。外加电源是12V的,看着质量还不错,就是 ...

弄过几个类似的电源,启动后供电电压大多在17-22V之间,没遇到过12V这么低的。
建议您用那个15V的变压器替换开关电源板试试,AC15V整流滤波后电压20V左右,正合适。电子电路电源是一切的基础,电源不良啥稀奇事都有可能发生。既然有合适的备件就试试吧,也不费什么事。

其他的,等您把供电先解决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过几个类似的电源,启动后供电电压大多在17-22V之间,没遇到过12V这么低的。
建议您用那个15V的变压 ...

换了块可调电源上去,我调到了20V还是没有输出啊。辅助电源调到20V的时候滋滋的电流声就没有了,两个电位器调节电流电压表都没反应,请问还有其他什么地方我没改到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块可调电源上去,我调到了20V还是没有输出啊。辅助电源调到20V的时候滋滋的电流声就没有了,两个电位 ...

拆除电位器,除外接供电和自激启动这两部分以外,其他都恢复原状,看看电源什么表现?

个人觉得您应该分两步走。

第一步:
    拆除自激启动和多余的保护,增加外部供电。这一步做完就要测试一下电源,能不能正常输出,带额定负载是否正常。如果有异常,说明自激启动或者保护这一块没摘干净(可能性较小)。最大的可能是外接供电不良,查电源的电压、容量和退耦,外接电源的电压、电流要足够,20V、1A应该差不多了,滤波电容稍微用大点。退耦,在板子的电源接入点并联10U、0.1U电容各一只。还有就是接入点的选择,不仅要给IC供电,两只推动管的供电也要尽量靠近接入点。做好这些,电源应该能正常工作了。如果不行,修理,或扔了换一块。

第二步:
   改反馈,反馈比例或基准电压的大小决定输出电压高低,您按找到的方案改吧,该之前最好先把494的典型应用搞懂,有的放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当初改这类电源的时候都是在最后一步再加高压,按前面的步骤走,调试时只加辅助供电,并在电源输出口加上额定电压,万用表查IC各脚电压与资料对比,示波器查IC输出的推动脉冲波形、输入到推动管波形、推动变压器到功率管的波形,稍微调整加在输出口的电压,看看脉宽是否能改变,等等诸如此类的吧。您要是没有示波器,就按关键点电压与资料对比的办法弄吧,都弄得差不多了,再串个百瓦左右的灯泡加高压。

实物图参考价值不大,又没有电路图,只能原则性的给您这些建议。一步一步慢慢来,并不难,祝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除电位器,除外接供电和自激启动这两部分以外,其他都恢复原状,看看电源什么表现?

个人觉得您 ...

不行了,能力真的有限改不成功了。现在情况是撤掉调流电位器,电压能正常从15V起调到49V,但是跟万用表测表显低3V左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用220V70W的灯泡当负载,电流调不了测得输出都只有100毫安左右的,没法上升。起调临界电压15V左右有滋滋响,调到16V以上就不响了

另一种情况是接上调流电位器,电流也是调不了,反而跟调压电位器关联了。调流电位器要转几圈调压电位器才能起调,否则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显示不一致的问题,原因是表不准。您用的这种小表头显示不算很准,万用表估计也够呛,加之接线又不 ...

好的,太感谢版主这么详细的教程。找个时间再努力一次争取搞好来用

网友:
分步做,不要一次做完。
1:先保证电源是好的,这个没问题吧?
2:拆掉该拆的,
3:改调压(先能调再说,到不了0V)
4:改调流(先能调再说,到不了零)
5:加辅助电源
功率大的,辅助电源要18-20V,电流要够(1A最好),220V输入接在300V电容处可以防开关机炸管。最好风扇另行供电,否则大电流时风扇启动,辅助电源供电不足也会炸!血淋淋的教训

同样的改法,有些会吱吱响,大多不会。响的也没管它了,反正公司大把

网友:
其实没啥玩的,改的目的为了联系方便了解开关电源而已。实际使用效果不是好。表现是纹波大,高频输出干扰达不到维修电源水平。电流电压调节需要多圈电位器调整,精读差点。电压调节范围不能太宽。吱吱声。调压最高最低大功率下变压器不在最佳工作模式,容易饱和等问题。维修电源还是线性吧。如果要改,推荐长城494方案电源。改后效果好。ps:2015到16年我改了七八台可调了,费时费力,最后把表头和电位器等价值原件拆下来,其他扔仓库吃灰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