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调感德机的改频问题

楼主(2019-01-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这个是风根的高频头吗?我也有一个是88--100的,后来找到一个88--108的不用改频换上就0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风根的高频头吗?我也有一个是88--100的,后来找到一个88--108的不用改频换上就0k了.

大师好运气膜拜

网友:
      楼主好!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讨论研究一下很有意义,很有必要,我本人也很有兴趣。所以,我要先赞一个。
      理由有:一是这种调感式高频头在欧洲电子管收音机中占比非常大,而且,它的性能可靠,质量稳定,很具有代表性;二是它的工作频率以欧洲标准为多,大多是87-100MHz(或104MHz),极少看见有87-108MHz国频机器;三是最近几年来,这些洋垃圾越来越多地流进国内,我们普通爱好者都有可能弄到一台过把玩瘾;四是国内地市级以上城市的FM电台越来越多,少则十来套,多则几十套,100MHz以上的电台还很多。总之,改频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当然,楼主说得的改频情况,在下也遇到过,也曾想改欧为中。但终因该种类高频头设计本身的局限性,很难轻易地从100MHz拓展到108MHz。主要原因是:一是调感磁芯电感变化量,因其调谐行程不能变,材料性质不能变而无法突破;二是该类高频头的线圈一般是封注在塑料支架内,或按固定线槽方式绕成,不容易加减;三是可变电容微调变化量不大。在这三个原因中,最致命的是这种通过改变行程变感的磁芯(其实这类高频头中,有用加感的铁磁质磁芯,也有用减感的铜芯和铝芯),这种磁芯的电感变化量因材质形状都确定了,调谐行程与线圈长度都确定了,那么,最后的工作频率范围也就大动不了啦,要想把频率拓宽到108MHz,更是难上加难。唯一可以做的是,只能通过调整回路中的微调电容,对频段进行整体小范围的搬移,比仿从87-100MHz搬到88-102MHz,也许还可以为之。除非换芯,增大调感变化量。
      关于楼主说的电容C106的作用的问题,这个电容应该不是您说的所谓本振信号泄漏抑制,它是一个为提高高放增益所采用的一种反馈电路元件,如下图中方框A所示,这是一种利用相移从屏极通过C106和电感SP102(滞后移相)后,正反馈到栅极,使输出增益更高,其高低取决于C106电容量,这就相当于我们习惯上说的高频再生回路。图中A是高频增益增强回路,B是高频调谐回路,C是本振回路,D是中放增益增强回路。设计这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功能回路,目的就是克服单灯的局限性,提高单灯高频头的整体接收性能而采取的综合措施。
      关于高频头中那个圈数较多且密的线圈,楼主说是短波线圈,这是错的。这个是FM单灯高频头,与AM中的各个波段电路无关。楼主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应该不是这个高频头的原理图,这个线圈在高频头中起的具体作用我看不出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也是被调谐的,即与同轴的高放调谐线圈共用铝质磁芯,加减感相反,高放调谐线圈减感时,这个线圈加感,反之也然。

网友:
那位高手照楼主这张电路图,拿汽车调感头来改装用电子管的,去参加第十届DIY大赛,一定会拿个大奖,就算没有状元,至少也有榜眼探花

网友:
德机的高频头里边有些结构比较特别,能看出单灯高频头的基本结构,但是很多小零碎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2020-08-02):
日本和德国都不能搞飞机大炮。技术力量强大所以全部用在民用产品了,车,收音机,电视机。大和号之索尼CRF330.武藏号之松下RF9000,俾斯麦号之根德卫星S5000,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风根的高频头吗?我也有一个是88--100的,后来找到一个88--108的不用改频换上就0k了.

不知您更换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区别在哪儿。
这应该是“官方”版改频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您更换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区别在哪儿。
这应该是“官方”版改频方法

我拆开过两个对比,两个都没有改动过的,是原厂配件,内部两个调谐和本振线圈的圈数不同。架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拆开过两个对比,两个都没有改动过的,是原厂配件,内部两个调谐和本振线圈的圈数不同。架构一样。

     欧版和美版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版和美版的区别

是的。

网友:
我收了一个美国的机架,只有AM/FM中周5个,也是调感的88-108的容易飘台。后自己做了一个空连的代换。效果很好。没有必要花费心思倒腾。

网友(2020-10-04):
好帖,可是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2021-02-24):
德机改频话题

网友:
应该可以改变线圈内的铝芯物理构造(型壯)来改频的,但我没有实验过,只看过沙巴机高频头里的结构,铝芯是塔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