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板反接电池,8205烧了。可以用17FG3替代吗?

楼主(2019-01-04):
拆了一个废电池,保护板有17FG3,可以替代8205吗?

老旧电池保护板

老旧电池保护板

网友A:
能不能代替,最好查查资料看看参数是否一样;当然如果知道都是一样功能的,可以试一试,反正这东西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代替,最好查查资料看看参数是否一样;当然如果知道都是一样功能的,可以试一试,反正这东西不值钱!

查了,没查找。
电池是2007年的。海尔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没查找。
电池是2007年的。海尔电池。

电池保护板:6脚一般是控制芯片,8脚往往是场效应管,做开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板:6脚一般是控制芯片,8脚往往是场效应管,做开关用。

这几天,看了一下。
DW01 也有问题了。

不修了。
有机会,找个替代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