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给看看这电子管收音机是什么型号?只知道是天津产的

楼主(2019-01-04):
778网上130元收的老鸡,清理后才能看到现在的样子,外形像牡丹机、标牌是天津牌、6灯3波段:6z4/ 6a2/ 6k4/ 6n4\ 6p1 \ 6e1(亮度还可以,绿莹莹的)  用料还不错,电阻都是红袍、绿袍,电容用得是瓷电容和云母。都是70年代前后生产的,管座也都是瓷的。电源变压器个头很大、输出变还是浸过腊的。底板铁皮较薄和机箱固定连接的很简易。看来那块度盘是后来换过的了。本人孤陋寡闻,请老师们个看看这个机身什么型号,最好给提供个图纸。谢谢了!

网友:
自制的,杂牌配件组装。

网友A:
机上好像是四联,不符合当時的年代机。

网友B:
        这台很像是DIY的作品,其一度盘上是上海牌,标牌却是天津;其二商品电子管收音机没见过使用6N4推动管的。

网友:
这是DIY的收音机,使用零件杂乱。那个天津标是半导体收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很像是DIY的作品,其一度盘上是上海牌,标牌却是天津;其二商品电子管收音机没见过使用6N4推动 ...

勘误:我写错了,是6N2.

网友C:
几个凑一块的。机芯是天津风格,但是从电阻电容来看被翻新过。四连电容是原配。每两组在中波时并联,等于360p双连。短波时四连中两组小的退出并联,大概是270p双连。要查美多563电路图上有相应说明。这种可变电容是当时天津和美多收音机通用件。那个上海度盘比较特殊,可能是上海160型无后缀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上好像是四联,不符合当時的年代机。

我也纳闷呐,仔细看来下一组7片、一组4片,并联使用的。我测了下容量是359.2P-12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凑一块的。机芯是天津风格,但是从电阻电容来看被翻新过。四连电容是原配。每两组在中波时并联,等于36 ...

真空老师慧眼。我仔细查看底板又不想个人DIY制作。底板铁皮虽然薄但是工艺都是电铆焊接,冲孔也都是机械冲孔螺丝使用也标准。阻容元件没有被翻新更换,都是原始焊点挽扣焊接在管座上的。云母微调的封漆都完好。中周用的上海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老师慧眼。我仔细查看底板又不想个人DIY制作。底板铁皮虽然薄但是工艺都是电铆焊接,冲孔也都是机械 ...

中央4604调感中周很少和轴向引脚绿袍碳膜电阻并存。它主要流行于1958-1962年之间商品收音机。之后被性能更好的312-1/-2中周取代。黄树脂绝缘板也不是那个年代的风格。你见过的收音机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
确认:70年以后的DIY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说你可能太不高兴:就一杂牌垃圾。
实话伤人呀。

没啥不高兴的,晒出来就是让大家品头论足的吗,只有这样才能长见识。
本来买这个就是奔垃圾买来练手的,也不值什么大钱儿。
目前确认:输出变完好、电源完好、6E1能亮、双联完好,再慢慢练手吧,修好了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用料很杂,像DIY的。
如果是厂机,至少有60%以上的零件被换过了。

楼主:
网络看图有一定的局限性,看到实物就知道了:我虽然孤陋寡闻、学识浅薄,但是焊接工艺和机械加工技术我还是能分辨出一二的。
   第一:所有的阻容原件都是原装焊点没有动过。
   第二:在那个年代个人diy手工是不可能完成的,首先,底板是铁皮铆焊电镀彩锌,机械冲孔,螺丝都是标准件,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尺寸,都是配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络看图有一定的局限性,看到实物就知道了:我虽然孤陋寡闻、学识浅薄,但是焊接工艺和机械加工技术我还是 ...

仅仅利用旧收音机底盘,线圈,中周,变压器等大件翻新,而已。正规厂产收音机,管座都是空心铜铆钉固定。波段开关和管座多用胶木材料。那种上下两层的胶木接线架也不是民品收音机用的,那是电子仪器里面的。瓷管纸介电容民用收音机更不会选用。一般都是蜡封纸介电容。上海产品多半是信记,天津产品多半是天光。不用说还有几个金属膜电阻。并且电阻年份也不整齐。如果是产品收音机,电阻用量很大,多半是同一年的。也可能前后几个月。波段开关附近接线颜色单调,也是业余安装的特点之一。因为当时业余爱好者不可能像收音机工厂那样专门准备各种颜色接线。我已经说得很明白,如果还是看不懂就算了,自己看看原装件什么样吧

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621_1704632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利用旧收音机底盘,线圈,中周,变压器等大件翻新,而已。正规厂产收音机,管座都是空心铜铆钉固定 ...

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DIY机。
本人愚钝,谢谢真空大师点拨

网友:
电阻规格年代很杂乱有65年的碳膜绿袍,有88年的金属膜。改装的杂牌。

网友:
机芯骨架看着像海河356,因为我有一台,不过双联后来换过,里面电阻换过

网友:
天津352,或者海河352,使用这样的双联。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但是天津352检波和低频放大使用6G2,不是6N2。

看机壳很像是天津/海河352。

网友:
看接线就是自己组装的.用线不规范..零件也不对.看看红灯机就明白了

网友(2019-02-14):
外观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