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汇报这两天收听矿石收音机的情况

楼主(2019-01-04):
今天上午收听时,发现噪音很大,听不到广播,便断开地线,发现耳机中传来有细小的声音。我于是把原来天线也断开,接上1.1米的拉杆,伸出窗外,仍然能收到声音,声音很小,但确实能收到。并且拉杆必须平行于地面,垂直了也收不到。

   使用的是最简并联二极管线路。
另外,有坛友说串联二极管线路无法收到声音,我试了串联仍可收到。我说的串联电路是指这个:

我的实物图:

楼主:
请大家忽略后面两张图,有误,删不掉了

网友:
不接地线,还是1.1米拉杆。

离电台不远

楼主:
嗯,我在郑州市3环以内,晚上不接地线,可以清晰收到中国之声,白天拉杆天线收的可能是调频吧,因为声音太小,不好判断

网友A:
如楼主图中所示,二极管这两种接法都能收听。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
按照您的描述“拉杆天线水平放置”时,收到的应该是调频广播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3AP9\2AP30等检波二极管试一试

用2ap9试了,效果一样。 没有2ap30.

网友:
多换几个管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楼主图中所示,二极管这两种接法都能收听。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二极管 可以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