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6J4P-FU50单端功放的改进,效果更佳

楼主(2019-01-05):
大约去年这个时候,完成了我的6J4P-FU50单端,详见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3

一年来,手边的机子轮换听,在相互比较中,感觉这台机子的高频略有暗淡,细腻度不够。期间不断学习老烧和斑竹们的经验,对电路继续琢磨,于近期对原电路的元件值进行较大的修改。整理后的电路图如下。图中的元件值均为计算值,在实际制作时,因供电电压、零件的离散型等因素造成的电压值或电流值会有所偏差,仅供参考。改进的要点如下:
1、降低FU50的屏耗。原设计电路将其屏耗用尽到40W,在实际制作中发生红屏,不得不减小静态屏流。所以这次,要将高压降低一些。
2、FU50的栅负压定为60V多点。原因是屏耗降低后,工作点要适当提高,避免输出上幅提前进入截止区,造成较大的失真。
3、推动管6J4P恢复到手册推荐的帘栅压150V,屏极电阻降低到24K。以前担心这个阻值过小会影响第一级的增益,其实,影响不大。试听感觉增益足够。
4、按照图中数据,输出峰值功率接近9W。
5、理论最大失真度应该不超过3%(单独末级最大偶次失真度为6%,推动级最大偶次失真度为4%,综合失真度可以简单估算,略)。
体会:以前经常有人会说FU50外号小300B,其实指的是两者屏耗相当,单就线性来说,FU50比300B就相差很远。但是,幸运的是这种差距是可以弥补的,那就是利用前后级的反相放大可以使偶次失真抵消一部分,使最终的整机失真度降低到一定的水平。再辅以较浅的负反馈,使整机的失真度即使在满功率时也保持较低水平。
改进后的听感确实有显著提高,高频的展宽自不必说,整机的细腻度也有明显的提高。表明失真处于较低的水平。

再次声明图中关键点的数据是计算值,难免存在误差,仅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23-7-25 21:25):
输入灵敏度0.45V

网友A(2019-07-02):
不错,应用五极管很理想了。
1,五极管静态工作电流在4MA以上才能有很好的工作状态。看了LZ原图屏极电阻已经用到91K了(好在这级工作电压用的比较高),但输入信号一大输出也难免会失真。另外原图工作点也没选择在正确的工作点,正负半周放大幅度相差太大,常见的五极管一般阴极静态电位在2-2.5V比较理想,这样输入1V的信号输出70-80V左右基本不失真。
2,每个管子都让他工作在最佳工作点,几元一只的管子和几百上千的管子听感也没什么差别了。
3,LZ现在的图可以取消大环路负反馈,一则整机放大量偏低,这点负反馈提升指标有限。二则设计好指标高的电路不加负反馈声音更入耳。

网友B(2022-03-11):
6J4P这管子线性区域不是很宽。篮圈区域(200v  -1.5v)和黄圈区域(220v -2.6v)对比一下就可看出线性根本没法比。 所以更因该要合理选择工作点。任何功放电路,无论晶体管还是电子管,前级都是重中之重。FU50三接电路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电路阻尼,所以可以做开环,就要求前级的放大线性一定要好。如果做闭环那就更要非常良好的前级线性放大。要不然用失真度不佳的输出去反馈失真度不佳的前级。那瞬态失调失真杠杠的。鉴于此 重新选了更合适的工作点 重新计算了这个简单的一级放大电路结构的电路参数。至于为什么要改动耦合电容C5和50管的栅级落地电阻。那是要考虑到对前级输出能力,分频网络的响应,以及最重要的相位问题。RC电路,只有C容量大才有足够多的实部(这涉及到相位的实部和虚部),才会有小到能够忽略的相位延迟。再说1uf/400V的无极电容多的是,以前老图这枚耦合电容都是用0.22uf 我看了很多人都无脑照搬 我都不想说,人微言轻说了也没人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开始流行说用前级的失真来弥补后级失真这种说法。 我也看到过好多次这种论断。有 ...

前后级失真补偿这种事,国内国外很多玩家已经证实且有测试数据,这么成熟的技术你竟然不知道,还哭笑不得,这倒真让人哭笑不得。明明是1+1=2的事情竟然还扯到控制论上,貌似高深莫测,不禁令人敬仰,你倒是用控制论设计一个线路来让我们见识一个啊。如果不是你在我的图上改来改去,混淆视听,我还真提不起一点兴趣回你的帖子。
我倒是有点迷惑,你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怎么就知道我喜听媚悦之词、藐视错误的建议呢?这一点你大言不惭真说对了。

网友C(2021-01-02):
FU-50的工作点选择365V 115MA  -53V附近失真比较小,如果担心红屏将屏流降低到110MA。对于这种比较深负压的管子,一级放大增益可能不够,应该用二级放大并加大负反馈,从而改善FU-50线性失真。虽然增加了二个耦合电容,但减少了旁通电容、加大了负反馈改善了线性失真,得大于失,对FU-50这类线性失真大的管子效果显著。具体电路架构选择很多,如:6J1(三极管接法)+6N6+FU-50。6J1三极管接法并去掉旁通电容,增益17倍,6N6去掉旁通电容增益10倍,就算加上10%的环路反馈,也有150倍闭环增益,对应53V的栅负压,输入灵敏度也达到25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输出功率是多少呢?

屏耗按40W算、效率按25%估算,输出功率在10W左右。

网友D(2019-01-05):
手里有一些FU50管子,还没有玩过,楼主的电路收藏了。
这管子的栅负压很深,阴极电阻功率很大不是很好找,是否可以在电牛上增加一个辅助绕组,为输出级加上一个辅助的栅负压,搞混合偏压,这样一来栅负压电阻就不用选择这么大的阻值和功率了,同时适当降低主高压,调整前级供电降压电阻的阻值,使整机的工作点保持不变,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减少发热,降低电牛的功率,缺陷就是电路要多少复杂一点。

网友:
另,看到您的改进电路,想到了您的另一个电路,6J4P帘栅压150V,何不用稳压管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制作就是一个逐步调试,改进,完善的过程。细微之处见成果。

多谢于版鼓励。我手里的几台机子,一有新想法就要被开膛折腾。底盖是赶不上的。幸亏做的搭棚架结实,随便拆装焊接没问题。

网友E:
搞制作就是一个逐步调试,改进,完善的过程。细微之处见成果。

网友:
FU50流一只让人又爱又恨的电子管,做好了正不错,但是好多人做出的是太监声。祝贺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一些FU50管子,还没有玩过,楼主的电路收藏了。
这管子的栅负压很深,阴极电阻功率很大不是很好找, ...

固定栅负压当然是很方便了,除了要求电牛要有一组栅负压绕组。对于这台机,如果有一个50V-60V的小电流绕组,那就可以用固定栅负压了。取消耗电的阴极电阻。同时,高压绕组也要降低50V。降低以后的高压仍然能够满足前级的需要,适当调整降压电阻就行。

网友F:
FU50是五极管,三极管接法有两种,一种是抑制栅接屏极,一种是抑制栅接阴。电子管手册上也给出了两种接法的屏阴特性曲线。
前段时间我地摊的4P1S牛入牛出单端,测试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输出功率在一瓦多情况下,通过转换开关,抑制栅从屏极转接到阴极,输出功率和失真都略有升高!而在最大不失真情况下,抑制栅从屏极转接到阴极,波形马上失真,也就是说,抑制栅接屏极能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抑制栅接屏极与抑制栅接阴极两种情况,听感和失真无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50是五极管,三极管接法有两种,一种是抑制栅接屏极,一种是抑制栅接阴。电子管手册上也给出了两种接法的 ...

回老大,这台机子因为是在以前的制作基础上改进了一点,机壳当时没有给稳压管开孔,所以没法用稳压管。不过确实是很好的建议,下次制作时记住采纳。另外,FU50的抑制栅极的两种接法我都试了,屏流确实有点区别,最大功率时的影响没有注意。不过,当抑制栅接屏极时,曲线图中的屏耗线很低,按它还是不按它我拿不准,所以就弃用这种方式了。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网友G:
大师的帖子最爱读,千遍万变下功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老大,这台机子因为是在以前的制作基础上改进了一点,机壳当时没有给稳压管开孔,所以没法用稳压管。不 ...

老大不敢当
其实,抑制栅接屏极所获得屏流应该不大,没有实测过。个人猜想,应该不会对屏耗线产生大的影响。我的4P1S测试中,因为管子输出功率小,最大功率提高哪怕是0.1w都显得难能可贵。我特意测试了两种接法的失真,无明显区别。
测试图片在手机里,这几天心情不好,懒得发帖

对FU50来说,抑制栅接屏极带来的稍大的功率应该没多大意义。主要还是看听感吧,因为没做过这个管子,乱说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师的帖子最爱读,千遍万变下功夫。

版版谬赞了,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和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不敢当
其实,抑制栅接屏极所获得屏流应该不大,没有实测过。个人猜想,应该不会对屏耗线产生大 ...

《电真空器件手册》上面,FU50的A+G2+G3三极管接法,标明的屏耗线只有28W,距离A+G2,G3+K的接法有相当的距离,感觉其中必有缘故。故不敢用。

网友:
学习了,抽空也临摹一台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栅负压当然是很方便了,除了要求电牛要有一组栅负压绕组。对于这台机,如果有一个50V-60V的小电流绕 ...

请教一下老师,栅负压可不可以单独用一个小变压器来提供?

楼主:
当然可以。

网友:
如果没有电子管基础知识,没有对所用电子管的特性深入了解和认识、依样画葫芦,又怎样会有中国好声音。
楼主对电路管子认识到位,学习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敬业精神,祝成功。

网友:
一直在关注老师的文章,图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9-02-14):
参考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功率有几瓦?

网友:
佩服老师对电子管特性曲线的运用得心应手,我就一直搞不懂,所以对电路里面个元件的参数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H:
这个图是改进后的吗?

网友I:
楼主老师你好,前些日子做过6N8P+6p9p推FU50,总体听感还是很好,有力度,高频解析力不一般,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电路。不知道6J4推fu50与6p9p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图是改进后的吗?

是的。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老师你好,前些日子做过6N8P+6p9p推FU50,总体听感还是很好,有力度,高频解析力不一般,是一个很有 ...

估计你的6P9P是三接的吧,那就是很经典的两级三极管推的一个线路。我这是一级五极管推,两种都能推得好,只是音色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网友I:
引用 楼主:
估计你的6P9P是三接的吧,那就是很经典的两级三极管推的一个线路。我这是一级五极管推,两种都能推得好, ...

是6p9p三接,无负反馈,就是增益太高,底噪不太好控制,把6p9p屏压降至105V后才比较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6p9p三接,无负反馈,就是增益太高,底噪不太好控制,把6p9p屏压降至105V后才比较满意,

既然增益富余,还是建议施加适量的负反馈压制一下失真。FU50三接以后其线性跟直热三极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不施加负反馈,声音表现可能会略显粗糙。

网友:
也有一台网购的类似的FU50机,有时间了折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改过了。

好的,收藏了,谢谢。

网友:
会出好声。

网友:
FU 50 的都要顶

网友(2019-06-24):
好贴,电路简单,用元件少。收藏了,因为我也有两只FU50,好像是ry-50.

网友:
好文,向大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应用五极管很理想了。
1,五极管静态工作电流在4MA以上才能有很好的工作状态。看了LZ原图屏极电阻已 ...

说实话两个管子的线性都不是特别理想,无论你工作点怎样选。但是正视这一点,并通过选取合适的工作点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才能得到相对满意的结果。适当的浅浅的负反馈实际上就是对上述措施的一种补充,一楼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看着不错,好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说实话两个管子的线性都不是特别理想,无论你工作点怎样选。但是正视这一点,并通过选取合适的工作点达到 ...

计算了下,大环路反馈只有0.08%,请教一下,这样的反馈量实际听感有影响如何?最近手上也在试着画个五极管推动,也碰到了大环路反馈量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计算了下,大环路反馈只有0.08%,请教一下,这样的反馈量实际听感有影响如何?最近手上也在试着画个五极 ...

图中标的有,从第一级栅极到喇叭端,开环增益26倍,反馈系数是15/1015,负反馈深度大约1.38,闭环增益约为18-19,输入灵敏度大约0.5V左右。负反馈较浅,主要考虑再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失真度。

网友:
  又看到 jupeter 老师的大作,收藏学习了!

网友(2019-11-19):
负反馈应该是药,药就有副作用。屏耗用20瓦是不是音质更好呢

网友K(2020-03-06):
6j4p-fu50 SE完成,请jupeter老师斧正

fu50中间预留5z9p整流做胆缓冲
电源用105*60铁芯
输出牛小一些 66*45铁芯
(暂时没有其他的)

另:fu50阴极电阻没有680欧大功率电阻
改固定偏压与自偏压结合(自偏压电阻180欧,50W)

楼主:
引用 网友K:
6j4p-fu50 SE完成,请jupeter老师斧正

fu50中间预留5z9p整流做胆缓冲

做的不错!输出牛小时可以适当用低些的高压,适当降低些屏流,一样听。

网友:
抽空也临摹一台玩玩。

网友:
前级部分可以用6J8P?

楼主:
不可。搭配不建议改动。

网友L:
又看了遍院长的好贴,管子都有,输出牛没有,望贴兴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又看了遍院长的好贴,管子都有,输出牛没有,望贴兴叹------

这牛很普遍啊,最常见的了。

网友M:
大师有没有时间搞个FU19,FU29系列的?这些管子现在也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师有没有时间搞个FU19,FU29系列的?这些管子现在也不算贵

电路参数正常的情况下管子是经久耐用的,而且家用情况一般不可能一天开到晚,所以管子价格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准备按照这个电路焊一个试试

网友N:
我有个现成的电源牛交流只有265v,功率倒是足够,阳极电压只有360v左右,不知道用这个电路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有个现成的电源牛交流只有265v,功率倒是足够,阳极电压只有360v左右,不知道用这个电路能行吗?

直接用高压嫌不够,功率会变低。建议再准备个70-80V的直流负压,把电路改成固定栅负压就行了。而且还带来好处,阴极的发热电阻可以取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高压嫌不够,功率会变低。建议再准备个70-80V的直流负压,把电路改成固定栅负压就行了。而且还带来 ...

好的,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O(2020-07-09):
引用 楼主:
直接用高压嫌不够,功率会变低。建议再准备个70-80V的直流负压,把电路改成固定栅负压就行了。而且还带来 ...

我是初烧小白,麻烦院长给个固定栅负压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是初烧小白,麻烦院长给个固定栅负压的电路图

再原图的基础上简单更改了一下,没有实作,仅供参考。

网友P:
朱师傅最近动手做啥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朱师傅最近动手做啥机

最近好像没什么动力玩,有的想法经常停留在纸上谈兵,,,,,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最近好像没什么动力玩,有的想法经常停留在纸上谈兵,,,,,

院长再请教一个问题:改为固定栅压后阴极电阻功率要用几瓦的合适

楼主(2020-10-20):
引用 网友O:
院长再请教一个问题:改为固定栅压后阴极电阻功率要用几瓦的合适

10欧用2W即可,不用太大。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差不多大同小异的图,确实换上6J8P后听感反而下降了,

网友:
又看了一遍

网友Q(2020-12-23):
jupeter老大,我输出牛上有负反馈线圈,你看下这样接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Q:
jupeter老大,我输出牛上有负反馈线圈,你看下这样接行不?

这样接可能负反馈过深,电路增益不足。建议还用原来的负反馈电阻连接到这个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接可能负反馈过深,电路增益不足。建议还用原来的负反馈电阻连接到这个绕组。

收到,谢谢!

网友R:
不改电路能直接用6J8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改电路能直接用6J8P吗?

只能用6J4P,6J8P的增益不足,推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6J4P,6J8P的增益不足,推不开。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50的工作点选择365V 115MA  -53V附近失真比较小,如果担心红屏将屏流降低到110MA。对于这种比较深负压的 ...

这样做输出功率是多少呢?

网友:
焊完一个声道,正在调试,各级电压基本一致,电源牛高压360V到fu50的屏压410V。

网友S:
想知道楼主是如何估算失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想知道楼主是如何估算失真度的

作图法,尺子量,计算,老教材或老书上有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图法,尺子量,计算,老教材或老书上有介绍

了解了,谢谢解答

网友:
牛推FU-50,效果和300B没有区别。注意(屏耗+帘栅极功耗)在32W以下,抑制栅接阴极胆味好于抑制栅接屏极。

网友(2021-07-19):
引用 楼主:
再原图的基础上简单更改了一下,没有实作,仅供参考。

这个好,阴极电阻发热大户解决了

网友(2022-03-11):
在准备材料来制作jupeter老师的6J4P+FU50的负栅压电路的功放,希望到时能得到jupeter老师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6J4P这管子线性区域不是很宽。篮圈区域(200v  -1.5v)和黄圈区域(220v -2.6v)对比一下就可看出线性根本 ...

你对于6J4P工作点的描述我认为是正确的,有关电路参数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特此收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J4P这管子线性区域不是很宽。篮圈区域(200v  -1.5v)和黄圈区域(220v -2.6v)对比一下就可看出线性根本 ...

首先感谢你辛苦码字对我画的电路提出建议,必须表示欢迎。
你提出的几点意见,我表示有不同的看法。
1、输出的FU50虽然是三极接法,但是不知道你计算没有,其线性并不理想,对于它的驱动,按照我的心得,是不能用线性很好的管子去推动的,这也是我挑选6J4P担当推动重任的原因,取其前后级失真补偿的特点,这点我在本坛原贴上说的比较详细,设计时针对前后级在整个工作的区域进行了线性的匹配。请你参阅: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14467&extra=
2、即使是三极管接法,虽然输出阻尼不成问题,但是对于FU50来说,增加负反馈更是为了压低整体失真,而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加大阻尼。所以这个管子不能当300B去玩,如果甩掉负反馈,这个管子的声音可能会略显粗糙。这是我实际装机的体会,不知道你实作验证没有。
3、对于前后级的RC耦合元件的取值上,我有我的考虑,首先是功率管为了稳定工作,其栅极电阻不宜太大,一般不应超过100K,管子功率更大时,这个阻值还要低,所以我不认可你把阻值放大到220K。而耦合电容呢,要跟栅极电阻配合,除了传递信号以外,还要实现一定的高通作用,限制超低频的量。因为输出牛的低频限制,前后的低频转折点要有相互的配合,并不是一味地加大耦合电容,拓宽局部的低频,对整机就一定有好处。这一点我在以前另外的帖子上也有所提及。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39286&extra=
最后说两句题外话,咱们都是技术爱好者,技术上只有对与错,木有什么“人微言轻”的说法,心理上首先要排除自卑和自傲心理。无论谁,只要说得对,我们都要接受,说的不对,都可以商榷。当然也存在认知的深度问题。有时候一些问题咱们自以为搞得很透彻了,对于别人的做法不认可可以,定义为“无脑”则大可不必,每个人的认知都可能有局限性,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万一某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内里的奥秘或者别人的意图,就以自己的看法轻易给予否定,是不是自身也会被别人认为很“无脑”,显得很冒失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辛苦码字对我画的电路提出建议,必须表示欢迎。
你提出的几点意见,我表示有不同的看法。
1 ...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开始流行说用前级的失真来弥补后级失真这种说法。 我也看到过好多次这种论断。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不能说这种搞法是错的,只能说是认识层次的问题,用前级的非线性来弥补后级的非线性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如果系统的学过电路都会知道控制论。明确阐述了非线性的处理原则。简单的说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保证可控环节的的线性精度,在通过反馈实现整体的线性精度。
也就是说你这个简单的一级放大电路,至少要保证前级的失真度要好,那么再引反馈。当然你这种搞法也没问题。只是理念不同而已。说实话真的是属于认识层次问题。上次已经简单说过反馈引入和前级性能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在重复了。你这个算土办法。也不是说自己专业,只是觉得电路还是要通过更好更合理的手段来处理。还有就是电子管电路有输出变压器的存在,它是有很大的变比的。这个变比本身就可以把非线性失真减低很小的程度。但是晶体管不同没有输出变压器所以你去看都是把重心放在前级上的。
然后就是栅极落地电阻,耦合电容。你肯定没好好看我上次说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什么低频,是为了耦合相位。而落地电阻220K也完全能够释放栅极的累积电荷。不要故弄玄虚。
最后大言不惭的说你一句。不要一味的想听媚悦之词满足自己的虚荣,看到建议就敌视。这样有助提高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开始流行说用前级的失真来弥补后级失真这种说法。 我也看到过好多次这种论断。有 ...

论坛就是爱好者交流,不是严谨的学术问题。么要太较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后级失真补偿这种事,国内国外很多玩家已经证实且有测试数据,这么成熟的技术你竟然不知道,还哭笑不 ...

国内外成熟的技术? 哈哈。。。

至于说到电路的设计,我想你这种真的谈不上所谓的设计。你也可以搜下我的贴子。啥叫电路结构的设计。

鉴于认知水平的差异,且也不属于良性的交流,至此不在评论。打住了

网友T:
不错,虚心学习中,原来用的是6J8P,不知是否能直接替换成6J4P,想试试听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外成熟的技术? 哈哈。。。

至于说到电路的设计,我想你这种真的谈不上所谓的设计。你也可以 ...

啊!莫!莫走,莫走!走了岂不是认输了!解决问题和证明自己唯一的途径就是挺身入局,逃避和装清高是没有出路的!
俗话说:有麝自来香嘛!是专家,就亮出点真玩意来,让我等这些业余爱好半瓶子醋们开开眼,论坛虽然大都是些业余者,但我想论坛大佬们必有真懂行的,不会负了你的真本领!

网友U:
关于前后两级非线性相抵,或是或非,我真希望正反双方都能拿出令人信服的某个专家论文或某个层级的有详细数据的实验报告!若如此,功莫大焉!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关于前后两级非线性相抵,或是或非,我真希望正反双方都能拿出令人信服的某个专家论文或某个层级的有详细 ...

说复杂好像很高深,说简单其实也就一层窗户纸。根本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论,用常识就可以说明。能够盯住曲线图深刻理解一下,自己就能总结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复杂好像很高深,说简单其实也就一层窗户纸。根本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论,用常识就可以说明。能够盯住曲线 ...

说到输出曲线,无非就是形状前疏后密,两级反向而似能相抵,但是否也可再高深些,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研究,也未可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6J4P这管子线性区域不是很宽。篮圈区域(200v  -1.5v)和黄圈区域(220v -2.6v)对比一下就可看出线性根本 ...

说了半天,想请海版定夺一下,到底是蓝圈的取值正确还是黄圈的取值正确。阿莫说取14mA,可手册上说10.25mA,到底听谁的,其它大侠也可以踊跃发表意见,让我们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错,虚心学习中,原来用的是6J8P,不知是否能直接替换成6J4P,想试试听感。

可以直插替换,但最佳工作点需要调整,我也正想知道6J4P的最佳工作呢。

网友:
最近FU50要火啊。到处是它--------

网友(2022-09-28):
抽空弄台试试。

网友V(2023-04-09):
老师,请教一下我这版本的6J4P图是不是有错啊?

目测2.0线-2.5线的间距,竟然比2.5线-3.0线的间距还窄?

这样的话,不但前后级失真没补偿,反而加剧了啊

查阅另外两个版本的6米4图,感觉正常了,符合管子的物理规律了。不过这两张6米4图也不重合,实际画线量出来也有差距,不知道信哪个图了

顺便咨询一下帘栅流的事,从图上看6J4P和6米4的帘栅流差距能翻倍,这么大的误差,在帘栅阻不换的情况下,能直代吗?

疑问比较多,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V:
老师,请教一下我这版本的6J4P图是不是有错啊?

目测2.0线-2.5线的间距,竟然比2.5线-3.0线的间距还 ...

是的,那个错误很明显。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参考同型号的外国管子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个错误很明显。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参考同型号的外国管子的图。

明白了,看见错图要果断放弃,谢谢老师。

感觉最好还是买哪个厂的管,就用哪个厂的图,虽然同型号,不同厂差距也不小。

如果用哪个厂的管不定,那就把每个厂的图都比划一遍,参数取平均设计

网友W(2023-07-25):
输入灵敏度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输入灵敏度是多少呢?

输入灵敏度0.45V

网友X:
也来说一下个人看法,楼主电路,输入阻抗100k,取值小了点。最少要250k-500k范围。^_^

楼主:
引用 网友X:
也来说一下个人看法,楼主电路,输入阻抗100k,取值小了点。最少要250k-500k范围。^_^

说说理由?

网友X:
电子管,属于电压驱动,其输入阻抗不要设定那么低吧。
刚刚想拍电子制作之音响中的阻抗一文,碰到泡好的茶水打湿了书页,等书页干后,拍上来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电子管,属于电压驱动,其输入阻抗不要设定那么低吧。
刚刚想拍电子制作之音响中的阻抗一文,碰到泡好的茶 ...

现代音源,输出阻抗都很低,现代的扩音机的线路输入标准都是47K,这里专门用一个47K控制输入端的阻抗,专门不让过高,过高了易感应周围的干扰信号。低了反而有利于信噪比的提高。

电压控制元件阻抗是高,但也没说不允许低,只要不是过低导致影响前级就行。现在还经常有用47K电位器,后面跟一个100K的电阻以策安全。你能说电子管前面不能用47K电位器么?电位器扭到最低端时,输入对栅极的阻抗可能只有几个K。

网友X:
嗯,以后设计电子管放大器电路,输入阻抗定义为220k,不取其上,不取其下,有范儿……^_^

楼主:
引用 网友X:
嗯,以后设计电子管放大器电路,输入阻抗定义为220k,不取其上,不取其下,有范儿……^_^

你可能没注意,有时候过高的输入阻抗可能会影响到机器的频响,,,,,

网友X:
图中,总的输入阻抗低于47k,与晶体管机器输入阻抗相差无几了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X:
图中,总的输入阻抗低于47k,与晶体管机器输入阻抗相差无几了吧……^_^

是的,接口的阻抗是故意控制到最最通用的标准阻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图中,总的输入阻抗低于47k,与晶体管机器输入阻抗相差无几了吧……^_^

      这个图小音量时,如果音量电位器调到离地10K以内,那输入阻抗就大于90K了。怎么会低于47K呢?

网友Y:
      应该是随着音量从最小到最大,输入阻抗从100K逐渐降低到100K//47K=32K。

网友:
引用 网友Y:
应该是随着音量从最小到最大,输入阻抗从100K逐渐降低到100K//47K=32K。

不能光看音量电位器,还要考虑R2进去,所以,其总阻抗小于47k。^_^

网友:
德国网站看到的 看到个6P14 SRPP 桥式功放,比较新颖,请高手帮设计下输出牛的参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36342

相比,国外网友比较注重电子管的输入阻抗问题

网友Z:
50PP能做多少W,期待50PP。

楼主:
引用 网友Z:
50PP能做多少W,期待50PP。

50PP做成40W都属于谦虚。按其排气量,得做到60W以上,才能解瘾。不知有这么大功率需求的能有几人。

网友AA:
引用 楼主:
50PP做成40W都属于谦虚。按其排气量,得做到60W以上,才能解瘾。不知有这么大功率需求的能有几人。

院长,这年头6p3p都卖到60-70一只了,趁50还没涨价给我们设计50pp三极接法的。6p13的牛不好找,50pp用5k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院长,这年头6p3p都卖到60-70一只了,趁50还没涨价给我们设计50pp三极接法的。6p13的牛不好找,50pp用5k ...

50三接推挽用5K时能出30W功率。高压400多V。
这个管子的饱和压降挺大的,比较适合用阻抗稍大些的牛,配合较高的电压,克服这个缺点。例如高压用到600V。

网友AB:
引用 楼主:
50三接推挽用5K时能出30W功率。高压400多V。
这个管子的饱和压降挺大的,比较适合用阻抗稍大些的牛,配 ...

请问老师,fu50标准接法推挽可以用5.5k牛么?电压参数怎么选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请问老师,fu50标准接法推挽可以用5.5k牛么?电压参数怎么选呀?谢谢

FU50做标准接法时,0栅压曲线拐弯太缓,饱和压降比较高,导致管耗利用率不高。5.5K的推挽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子的利用率。我简单看了一下,推荐屏压450V,帘栅压是250V,栅负压35或40V,输出最大功率30多W。两管静态屏流可以在50mA~100mA之间选择,以实际试听满意为准。属于甲乙类,偏甲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FU50做标准接法时,0栅压曲线拐弯太缓,饱和压降比较高,导致管耗利用率不高。5.5K的推挽牛一定程度上影 ...

多谢老师指点,这样的话5.5k牛推挽还是三极管接法比较合适

网友:
继续顶院长的FU50帖子

网友(2023-11-03):
想按照楼主的电路做一个

网友:
不怕管子涨价,就怕思想跟不上

网友AC(2024-06-03):
院长,我是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如图所示,FU50阳极电压450,电流90mA,栅负压就要到-78V,如果栅负压为-62V,阳极电压450V,电流就到160mA,已经超过了屏级最大耗损曲线,对应不上啊,这是怎么理解的?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院长,我是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如图所示,FU50阳极电压450,电流90mA,栅负压就要到-78V,如果栅负压为- ...

负载呢?你没有负载看出来的屏压对应屏流没啥意思啊,难道负载是0?当你确定负载以后,屏压与屏流的关系,就沿着负载线变化了,而不是随意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呢?你没有负载看出来的屏压对应屏流没啥意思啊,难道负载是0?当你确定负载以后,屏压与屏流的关系 ...

感谢院长的耐心解答。

网友AD(2024-12-16):
J版,问题请教:
1、电源牛、输出牛铁心多大为好?
2、已有EI105*70铁心的电源牛,副边高压400-375-0-375-400VAC,输出牛EI96*46铁心3K:4Ω/8Ω的输出牛,阻抗比你图的输出牛小。如果要用这个电源牛、输出牛,如何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D:
J版,问题请教:
1、电源牛、输出牛铁心多大为好?
2、已有EI105*70铁心的电源牛,副边高压400-375-0-375 ...

输出牛阻抗变小,高压要降一些,可是你的电源牛的高压反而高了。所以你这套牛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牛阻抗变小,高压要降一些,可是你的电源牛的高压反而高了。所以你这套牛不太合适。

确实是。谢谢J版。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输出牛阻抗变小,高压要降一些,可是你的电源牛的高压反而高了。所以你这套牛不太合适。

J版,就这套牛,最好可以做个什么单端?
也就是说,什么管子单端、高压时,输出阻抗可以用3K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D:
J版,就这套牛,最好可以做个什么单端?
也就是说,什么管子单端、高压时,输出阻抗可以用3K牛?

既然电牛和输出牛不搭,何不拆套呢,给输出牛另配合电牛,做FU50单端。老电牛留着做个推挽啥地不也很好么。或者配一对儿7K牛做帘入单端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电牛和输出牛不搭,何不拆套呢,给输出牛另配合电牛,做FU50单端。老电牛留着做个推挽啥地不也很好么 ...

谢谢J版!只好拆散乱点的鸳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电牛和输出牛不搭,何不拆套呢,给输出牛另配合电牛,做FU50单端。老电牛留着做个推挽啥地不也很好么 ...

J版,如果输出牛用3K:4Ω/8欧姆,用5AR4全波整流,高压交流侧、B+分别应该是多少?原图用二极管全桥整流,高压交流侧、B+分别是345VAC、+480VDC。
另外,看原图电源牛,没有FU50灯丝12.6V绕组。是用那2个6.3V/3A的绕组串联为12.6VAC给左右声道的FU50 用么?

楼主:
交流375经5AR4全波整流,输出正好是430V左右应该可以用。12.6V灯丝确实是两组6.3V串联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375经5AR4全波整流,输出正好是430V左右应该可以用。12.6V灯丝确实是两组6.3V串联而成。

皆大欢喜

网友:
J版,以下为FU50 三极管接法、3K负载时,作图法求得各项静态工作点参数的方法,请指正:

1、FU50三极管接法输出特性曲线,作图的基础:

2、求得静态工作点Q(Uak=370V,Ia=120mA,Ug1=-52V):

3、求得最大功率Pmax(蓝色三角形面积)=8.3W

4、求得阴极电阻Rk=433Ω
Rk=Uk/Ia=52V/120mA=433Ω
考虑帘栅电流Ig2的存在,实际阴流Ik可能更大一些,所以,阴极电阻适当减小,取Rk=420Ω。

5、求得B+=422V
B+=Uak+Uk=370+52V=422V

6、功放级电压增益Kp=4.23
Kp=输出最大正半波幅度/输入最大正半波幅度=220V/52V=4.23

楼主:
这节奏,不但要吃羊肉,还要掌握科学养羊技术啊。很好,得鼓励!总体的路数是这样,不过针对这只管子,根据实操,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只管子虽然号称屏耗是40W,但实际使用时是不能用到这个值的,根据实际经验,用到33W就会出现屏红,为了使用的心安理得,建议屏耗不要超这个数值,也就是说你的3K负载线跟屏耗线要拉开距离,别靠近。建议用到370,80附近就行,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节奏,不但要吃羊肉,还要掌握科学养羊技术啊。很好,得鼓励!总体的路数是这样,不过针对这只管子, ...

好的,只要方法对头,实际再调整吧!
再次谢谢J版,更有信心了!

网友:
正好需要,有空焊一台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