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建一套监控系统

楼主(2019-01-05):
如何能建一套监控系统,两地都有网  能用门市的电脑 监控对讲库房的设备  的配置那些东西,现在有8路监控器和监控头,能远程到50米内的门市电脑上吗? 请懂行的指导一下 特别感谢

网友:
小米的WiFi 摄像头,用手机在哪里都可以看

网友:
你的现在有8路监控器和监控头是网络高清的吗?什么品牌的?

网友:
买一套萨德就行了

网友:
监控主机是用录像机的话,把录像机连接到网络,设置连接到对应得录像机公司服务器网络,门市电脑用相对应的远程监控软件即可在线流量监控i画面,早期监控主机远程监控设置起来比较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监谁控谁?
俺同事,因为工作繁忙,把女儿托付给姥姥代管。
弄了个视频监控,手机上就能通过四G远 ...

监控库房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监谁控谁?
俺同事,因为工作繁忙,把女儿托付给姥姥代管。
弄了个视频监控,手机上就能通过四G远 ...

哈哈哈哈哈,不过饭前和果汁易饱,吃饭就少了。

网友(2019-06-24):
海康、大华好多都有的,手机APP直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