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DA2009A 低音炮电路图】 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9-01-06):
请教 TDA2009A 低音炮电路图

鄙人属业余音响爱好者,首次接触低音炮电路,有以下几点疑问,望前辈们不辞辛劳指点一二!

此图是TCL老彩电电路图,TDA2009A低音炮电路,2003年的吧。

1、C644   0.047uf   电容是主要控制低频的吗?如果不是,哪个电容是决定低通频率的?

2、找到决定低通频率的电容,串上一个100K的电位器,应该能控制低通的频率范围,这想法成立吗?

3、C642   0.1  MPS   这个MPS是什么意思?

4、像 C642 电容图标左上角一个实心圆点代表什么,是极性吗?

5、我有台sony功放,具有单独低音输出接口,如下图,它要接有源炮才行,请问,这种低音out口直接就是低音信号输出了,还有必要用专门的低音炮电路吗?不会多此一举吗?直接进另一个功放不是更好吗?

以上几个问题,我百度了好久,答案不一,技术有限,真心希望各位高人们的指点了!

如果解答后我制作成功了,我将贡献出我收藏多年的各种电视机的音频放大电路图来还愿!

谢谢了!

网友:
低音炮电路的输入电路,一设计好尽量的不要动,644,642对低音影响大,还有之间的电阻。还有一个关键是TDA2009,功率有限,是BTL输出,最高电压28V输入,单端8欧输出功率9瓦,BTL最大不超过20瓦.

网友:
C644是抗干扰电容! 没有它 功放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微若的嗡嗡声!(不是绝对)  你提供的电路没有控制高低音的电路! 你那个功放应该会有调高低音的电路!

网友:
TDA2009是双声道音频放大器,图中是接为BTL型式来使用,放大器任一引出脚均无控制高低音分量的功能。
MPS指 金属熔射型聚丙烯塑胶薄膜电容器。
图上电容器电极打实心点表示该电容器的屏蔽电极,意为电容器的两个极板取中间被另一个极板包住不外露的那个电极(称热电极),防止杂散电磁场干扰窜入放大器的,也有那么一点点“极性”的意思。

网友:
1脚外接的低通滤波电路你没有画齐.

元件左/右上角的点表示电容绝缘材质的要求,本来所有实际应用的电原理图都应有这样的说明,你在电路图

的说明文字那就可以找到。除右点网友己解释外,左上角点的应选用特别耐功率冲击的材质。

我国无线电技术书,多是以写书养家和学府文人所写,他们大都分作品都不怎么接地气,所以养成无需注意标定元

件质材的习惯,如香港的无线电杂志引用的外国名电路,多次被爱好者指责不能成机,可见外国的无线文人,也有不

接地气的风气.这样分流派,是个世界性问题。

而工厂的工程师这一派人画的电路图,就很习惯标定元件的材质,广大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应习惯于看/并习惯于画

这类接地气的图纸,把这种优良风气推广。

    除了画图这件事,如解释超外差收音机的三点统调法,历届多位写书文人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写清,硬硬把

两点统调法以“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三点统调,搪塞过去。在我国书籍中,只有华罗庚教授下广州的无线电厂

而写的有关优选法在超外差收音机统调的一书,讲到用优选法两点统调与传统三点统调作工艺步骤对比,才正式

首次把三点统调法以文字形式记述下来,所以我赞许网友可达老师为矿坛带来这本书的照片是愧丽的珍宝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大大为我解惑。
版主大人,1脚的电路画齐了,再往上走,是L+R的混合了。

首先,我觉得应该有低通的那颗电容存在,原谅我的肤浅,因为之前这个电路我用过很久,三年前我的手碰到一颗电容,接触不良,声音一下子变成全频的了,再碰一下,就变成低音了,具体是哪颗电容我记不起来了,所以才有此疑问。

因接触不良才全拆了打算重新用洞洞板制作。
我买了面包板,打算一个个试一下看。
再次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楼主: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上传大小受限,放大点看

网友:
TA8776N是一个受IIC总线控制的环绕声处理器。它具有模拟环绕声、大厅环境、杜比环绕、2路D/A变换输出、环绕声电平调整、低音调整、高音调整等特性。

R(右)、L(左)音频信号从TA8776N的⑥脚和⑦脚输入。在TA8776N内部,音频信号先经缓冲处理后,送至L/R开关。L/R开关在I2C总线的控制下,可实现下列输出模式。

  (1)双声道输出模式:将⑥脚和⑦脚输入的信号进行处理后,分别从(20)脚和(19)脚输出。

  (2)单声道输出模式:将⑥脚(或⑦脚)输入的信号进行处理后,从(19)脚和(20)脚输出。此时,电路只选用一路输入信号。

  (3)双声道互换输出模式;将⑥脚输入的信号进行处理后,从(19)脚输出;而将⑦脚输入的信号进行处理后,从(20)脚输出。

  L/R开关输出的信号可通过SW1送至减法器,进行减法运算后,形成差信号。差信号经移相处理、低通滤波后,再与R、L直通信号相加、减,形成带环绕效果的音频信号,最后经音调、音量及平衡调节后,从(19)脚和(20)脚输出。TA8776N还能从(21)脚输出L-R信号和从(22)脚输出L+R信号。L+R信号无环绕效果,L-R信号有环绕效果,它们可用做其他音源。

  TA8776N的①~④脚外接移相电容。它们分别与集成块内部电阻构成4节RC移相网络,使差信号产生几十毫秒的延时,以便混合后的信号具有环绕效果。(12)脚为静音控制端,大于2V时,电路处于静音状态。

  开关SW1~SW4受IIC总线控制,通过改变SW1~SW4的接通方式,可实现环绕声通/断控制及环绕声效果控制。

  事实上,在接收非立体声广播电视信号时,TA8776N⑥脚和⑦脚输入的信号为同内容信号,不具备立体声效果。因此经TA8776N处理后的信号也不具备立体声效果,而是伪立体声信号。TA8776N还具有杜比环绕声输入功能,但由于电视广播没有传送杜比环绕声,故杜比信号输入端(⑥脚)通常悬空。

  TA8776N的(28)、(29)脚为IIC总线控制端。CPU通过IIC总线向TA8776N传送各种控制数据,完成各种控制任务。CPU对TA8776N的主要控制项目有:输出模式控制、音量调节、左/右声道平衡调节、高音调节、低音调节、环绕声电平调节、L-R及L+R电平调节、环绕声模式选择、环绕声通/断控制及静音控制等。

  TA8776N在IIC总线系统中的地址为80H,共有9个子地址(OIH~09H),每个子地址中可存储8位二进制数。子地址08H中的数据用来控制低音:02H中的数据用来控制高音;03H中的数据用来控制音量;04H中的数据用来控制L-R电平;05H中的数据用来控制L+R电平;06H中的数据用来控制左/右声道平衡;于地址07H中所存的8位二进制数用于SW1~SW4开关控制、L/R输出控制及D/A转换输出控制;子地址08H中的数据与静音控制有关,静音情况主要取决于低两位数据的设置;09H中的数据用于滤波调节控制,调节范围为O~OF。由于这9个子地址分别对应不同的控制功能,因此CPU可通过IIC总线向各子地址中写入相应的数据,即可完成相应的控制功能。

  下图所示为TA8776N在创维8000T-2922彩电上的应用电路。由TV/AV切换电路送来的L、R信号,分别从⑥脚和⑦脚输入,经TA8776N处理后,从(20)脚和(19)脚输出,送至功放电路。TA8776N(22)脚输出的和信号L+R,送至重低音形成电路,由重低音形成电路输出200Hz以下重低音信号,再送至功放电路。本机未使用(21)脚输出的差信号L-R。

重低音是在TA8776N内部,通过总线控制的

楼主:
感谢海洋DZ大神。
不是的不是的,,我用了这几年的TDA2009A,电脑音频直接输出到上面去的,没经过TA8776N,出来的的确是低音的。。。
等面包板到了,我再试验一发。

网友:
C642应该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海洋DZ大神。
不是的不是的,,我用了这几年的TDA2009A,电脑音频直接输出到上面去的,没经过TA8776 ...

除了这TA8776N有滤通之外,外面的元器件都没有,本身TDA2009A就是一个BTL的经典放大器电路……

网友:
有低通滤波作用

网友:
有的低音电路由阻容元件和一片4558组成。有的是从左右声道主功放输出入端左右加后再到低音处理 经过45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上传大小受限,放大点看

你说的TCL什么型号?这个吗?

TCL 2968SZ.pdf

TCL 2911DZ(TDA8841).pdf

TCL 2919AZ 2968AZ.pdf

网友:
你说的。。。。。。。。。。。。。
5、我有台sony功放,具有单独低音输出接口,如下图,它要接有源炮才行,请问,这种低音out口直接就是低音信号输出了,还有必要用专门的低音炮电路吗?不会多此一举吗?直接进另一个功放不是更好吗?

这种低音out口直接就是低音信号输出,用一个普通功放也能出低音的。
带一个带有超重音的功放也一样用的。我有一套就是这样接的,这套接好没怎么太多时间去玩它,明天再确定一下,

楼主:
本人感动涕零,有那么多大神帮我,平时只是在别人的贴子中才能看到你们的身影,我也有福了,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无线电知识,与大家分享。我除了做得丑点外,自认还是有点动手能力的。谢谢各位了。老WJ,这TCL2911DZ的电路图帮了我大忙了,比我原来那张清晰多了

网友:
11楼和13楼正解,R627、C642、R628,三个元件就是一个低通滤波电路。
电容器符号右上角的圆点,赞成4楼观点,是标注电容器卷绕两片极板靠内侧的一片的引出端。这样把外侧极板(冷端)接地对内侧极板(热端)具有屏蔽作用可以抗干扰。老早以前生产的用于电子管机的卷绕圆柱形电容器,其外皮上在接地端都画有一黑色环来标注。

网友:
当年有好多彩电图纸,还好早刻录光盘备用。一块500G的电脑硬盘坏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上传大小受限,放大点看

C642,R627,R628构成的低通滤波,这种电路在2.1的电脑音箱上常见。与TDA2003相比,TDA2009结构基本就是把二个TDA2003集成到一个芯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