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田,锂电,无碳刷,充电,电钻。

楼主(2019-01-06):
牧田,锂电,无碳刷,充电,电钻,应该是第一批,牧田充电,电钻。
                                                                                       说的不一定对,请前辈指点。

网友A:
这个!是有刷滴……

网友:
真是好电钻,手巧的人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刷滴……

这个,非常确定的说没有碳刷,我打开啦,就齿轮。

楼主:
这个,非常确定的说没有碳刷,我打开啦,就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非常确定的说没有碳刷,我打开啦,就齿轮。

拍一下电机吧,看看是什么样子,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一下电机吧,看看是什么样子,什么型号?

你等一会前辈,我现在就拆开,然后再传图片。

楼主:
补几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一下电机吧,看看是什么样子,什么型号?

前辈,看到电机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看到电机了吗。

呵呵,这个是有刷电机,不过,不是一般的手电钻比较容易更换的那种碳刷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是有刷电机,不过,不是一般的手电钻比较容易更换的那种碳刷罢了!

在哪呢,碳刷啊,也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是有刷电机,不过,不是一般的手电钻比较容易更换的那种碳刷罢了!

谢谢前辈,长见识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长见识啦。

不是前辈,只是拆卸过N多类似的小电机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前辈,只是拆卸过N多类似的小电机罢了!

我的电池充电,被猫碰掉地上,然后就发现,电钻,转速不够,电池能维修吗。7.2V             7000代表啥,不知道,电池都是英文,就能看懂7.2和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