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06):
我买了一套14节350F的超级电容,二并七串,想提高汽车的启动性能,请教各位大虾,可以直接接在汽车电瓶的正负级吗?还是必须接保险丝和空气开关?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需要先把超级电容充满电之后再并到汽车电瓶上。直接并的话,瞬间充电电流太大!

网友:
多钱到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把超级电容充满电之后再并到汽车电瓶上。直接并的话,瞬间充电电流太大!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加电阻后放电时又会有影响

网友:
要有充电保护板,不然超级电容超压后容易损坏,另外不宜长期接在电瓶上,漏电比较大,需要时充好电临时接上就可以了,启动后尽快取下来,防过充损坏。冬天启动汽车没问题。

网友B:
买的真不贵,我车上也装了这个,实际情况是只需要6个就能启动我这1.6的车,还有一个是必须要装保护板,最好装两个保护板,因为买的保护板失效导致我的已经烧了一个,换了一个又买了个保护板换上,电瓶五年了,气温一低就打火很吃力,现在都是秒打,有劲多了,对于老电瓶非常有效果,一定要用粗线,要很粗很粗,不然会烧坏,我拿钳表测量,打火时超级电容现在分一百多安电流,要是装12个,估计就没电瓶啥事了,6个容量还是小,单独打火只能一次,打火后半段还是需要电瓶供电的,12个就能电容完全够启动的了

网友(2019-02-08):
引用 网友B:
买的真不贵,我车上也装了这个,实际情况是只需要6个就能启动我这1.6的车,还有一个是必须要装保护板,最好 ...

我的六个165f的启动可以三四次,冬夏春秋全部秒打,保护板是必须得加的,输出线粗是必要的,最后嘱咐大家一句,玩玩还是不错的,但一定要在有专业知识和安全证的专业人士监督下操作,才好,安全第一,

网友:
电容充满电后,直接并联电池上就好

网友:
自放电不容忽略

网友C:
7*2.7V,电压有点点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7V,电压有点点高的。

不是那样看的,7*2.7v是可充电压的最高值,不要超过就安全使用,实际使用时电压充到12v就可以启动汽车了,没有必要充电到7*2.7v。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B:
买的真不贵,我车上也装了这个,实际情况是只需要6个就能启动我这1.6的车,还有一个是必须要装保护板,最好 ...

你是怎么接的?

楼主:
怎么接保护板,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