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F10表头动圈还有救吗

楼主(2019-01-06):
一只40年前的MF10万用表,正常使用不到三十年感觉指示值普遍偏小,此表常放置于一只铁匣内,估计是失磁所致,拆下表头证实表头满刻度11微安多,逐进行充磁操作,充磁是用300V电力牵引机车直流电源进行的,从机车天线(正极)6平方导线引入100A过流继电器,继电器引出线接入充磁线圈再入地(负极),操作:认准磁极极性接好所有导线后用负极导线直接搭地,搭地弧光同时继电器跳闸,操作附合预期,测表头灵敏度为7微安多,充磁成功。按正确的操作顺序本应退磁到需要的灵敏度约9微安左右装表调试,可问题来了,突发奇想,想再做一次充磁操作试一试这表头灵敏度能否再通过充磁进一步提高,能提高到多少?这一试表针不爱动了,像蜗牛在表盘上爬,很明显造成动圈局部短路了,虽然不用退磁直接装表后的指示值"很准确",但这表针的指示速度是人都接受不了的,教训是“过尤不及”。现求教天下高人,此表头还能否解除蜗爬扼运。

网友A:
充磁时拆掉线圈及表针等附件,只留磁钢就不会造成这个结果了

网友:
    没救了,换动圈。

网友B:
MF10表头动圈线太细了,业余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10表头动圈线太细了,业余玩不了。

九十,本想用香蕉水回一下让动圈松动使其短路点脱开,搞不好动圈一断线结果就不言自明,现在虽说针不走还能爬,弄巧成拙爬不了结果不是更糟。伤神!更换动圈恐怕是唯一的选项。当时购表270多,消耗了本人整两个月工资加补贴,是想把它弄好保留下去。

网友:
      违规操作,后果很严重,线最细就是MF10表了,这表的动圈很娇嫩,很多10表都是动圈坏了,其它地方坏了好修,唯独动圈不好修。

网友:
不拆动圈就直接充磁很容易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磁时拆掉线圈及表针等附件,只留磁钢就不会造成这个结果了

就是,把动圈顺表头磁场放置,也就是把表针置表盘中间位置绑定来充磁也不致于造成这种结果,只是当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十,本想用香蕉水回一下让动圈松动使其短路点脱开,搞不好动圈一断线结果就不言自明,现在虽说针不走还 ...

40年前两个月工资加补贴270多元?什么级別?

楼主:
昔时是老大哥,技(电)工四级,野外作业高补贴。

网友C:
我曾经对不拆动圈充磁的后果作了一些推测,其中就有这种情况:因为充磁线圈和动圈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升压变压器,动圈会感应出高压,可能对匝间绝缘造成伤害,如果将动圈短接,是不是有可能产生过流把动圈烧断?
工厂充磁是用的低压大电流的直流电源,电流是缓慢上升的,次级感应电压很低的,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用直流电焊机作为这个充磁电源呢?

网友:
没有想到的,很是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对不拆动圈充磁的后果作了一些推测,其中就有这种情况:因为充磁线圈和动圈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升压变压 ...

不错,动圈损坏就是动圈在突变强磁场作用下感应出高电压使其局部击穿短路以致形成动圈过大的阻尼导致的。这只动圈在充磁时没有采取任何归避强磁场措施,使突变强磁场全量穿过动圈,以致使其感应出最大电动势,如果把动圈位置调整到与充磁磁力线平行使其感生的电动势最小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在以后的多次如是操作中证实了的,同事的一只MF19表损坏没有修复使用价值用表头来作充磁试验,使动圈位置平行磁场反复充,变花样充以致充到灵敏度27微安都没能把它充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动圈损坏就是动圈在突变强磁场作用下感应出高电压使其局部击穿短路以致形成动圈过大的阻尼导致的 ...

买个配件表拆动圈换吧,这脱胎绕制的不好弄

楼主:
这主意不错,也恐怕是唯一的办法, 我看了一下TB的动圈要价可以买上三五只二手表了,本地配件表一般就5到20元可搞定,但要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