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9-01-07):
补充内容 (2019-1-7 14:53):
抱歉,此图匆忙有误!请看后面的图!

网友:
朋友是在逗闷子吧

一切能量来自天线,附属器件越多效率越低,划不来,不如简化成矿石机

如果有信号极强的本地台,这个思路就行得通,另备一套LC固定频率谐振于本地台并检波取出电力,另一套可调lc专门用于收音,只要取出的电力足够就行

网友:
三极管无偏置供电无法工作,就是个瞎货.

网友:
        可以试一试看看,确实没有偏置电压三极管无法导通,因此也没有放大作用。

网友:
图中音频放大还用了二只三极管组合复合管放大,这就需要能量提供,一般情况下难以成功,除非电台足够近,信号足够大,利用检波后的直流成分作为能量提供的来源,要不很难达到想要的效果,估计只有电台距离近于十公里时才会有足够的效果。一般情况估计啥也听不到,

网友:
不能成功----三极管无放大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受益良多!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但应用成功的条件是必须有足够强的信号电波,实际中必须在发射天线附近。
另外下方那只倍压二极管的正极应接在上方二极管负极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但应用成功的条件是必须有足够强的信号电波,实际中必须在发射天线附近。
另外下方那只倍压 ...

楼主:
或许这样更靠谱!

网友:
耳机应该二只串联更好,这样阻抗提高一些,跟接近匹配状态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