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磁炉洗洗

楼主(2019-01-07):
一台电磁炉用了六七年了,里外都很脏,周末闲下来拆开放到肥皂水里清洗一下,然后再烘干装回去,顺便把不灵的几个面板按键也换一下。

网友A:
线路板水洗?你牛的!洗完还能用吗?

网友:
我用洗洁精洗过,风扇吹干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水洗?你牛的!洗完还能用吗?

水洗大法难道你没听说过吗?下回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水洗?你牛的!洗完还能用吗?

       这个可以的,几年前单位一个驾驶员送来一个电磁炉让我修,上面尽是油泥,根本分不出鼻子眼。我将它拆开后把除了炉盘和风机外的所有东西放在一个水桶里,用洗衣粉和洗洁精分别泡了几天,洗的非常干净,后查出是一个功率电阻开路,换后凉了几天,装上后一切正常。我让驾驶员来取他说不要了,已买了一个新的,这台电磁炉现在还在我家呢。

网友:
烘干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水洗没问题,加洗衣粉慢慢刷,充分吹干就行。

机房服务器我都水洗主板没问题,注意防护静电就行。

水洗需要避开的是继电器、屏蔽罩线圈一类的进水不宜干燥的器件

网友:
这样做不可靠,不能推广,最好用高纯度酒精清理电路板。

网友:
电脑主板洗过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水洗?你牛的!洗完还能用吗?

烘干就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的,几年前单位一个驾驶员送来一个电磁炉让我修,上面尽是油泥,根本分不出鼻子眼。我将 ...

恩恩,试过多次,洗好烘干后没问题的

网友:
水洗问题不大,关键要烘干.

网友:
这种按键开关质量很差,我的电磁炉都换过两次了。

网友:
洗过用宠物用的冲水机吹干就很好了

网友:
水洗可以经常干、凉几天干透、急用电吹风吹干

网友:
适用于无大电容的板,原件都是密封…进不去水

网友:
我都是用丙酮到在电路板上,边到丙酮边用小刷子刷,等刷完了电路板基本上就干了,和新的差不多。

网友:
电脑城有卖成罐的压缩空气,我买过,哪产的记不住了,用于喷电脑主板,压缩后的空气是液态像水一样,马云也应该有。

网友(2019-04-11):
试过多次,洗好烘干后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