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电路为什么仿真不了,我画错了吗?

楼主(2019-01-07):
音频设计手册上面提供的电路,一直仿真不了,折腾好几夜了,麻烦更为帮看下更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保存,是这种格式吗?  多谢热心指导。

我家里的是14板,我刚才模拟了一下。给你发上来。

1、关键是那个pF的电容成了PF。不认大写P。电路图黑色方框的。C3A和C5A。
2、注意蓝色线,应该这样连接。Q7的基极连接到Q9的集电极。

网络有问题,穿不上来。图片也不行。

网友A:
我装的是12版,打不开,要不你另存为12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是12版,打不开,要不你另存为12版本。

有这个功能吗?我点另存,只能存14版本的呀....

网友:
点击  工具-------spice网表查看器-----重新生成网表。然后,保存网表。

网友:
就是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功能吗?我点另存,只能存14版本的呀....

就是这样子。差点找不到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子。差点找不到图片了

已经保存,是这种格式吗? amp.rar (5.67 KB, 下载次数: 27)   多谢热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的是14板,我刚才模拟了一下。给你发上来。

1、关键是那个pF的电容成了PF。不认大写P。电路图黑 ...

太感谢了。  图上连错线居然没发现 。最开始做那图线太乱,我复制元器件再连就连错了。   那两个PF电容,.......我以为能填上去就是合法的..类似名字,重复会被提示....  现在波特显示仪有显示频响范围了,我再看下示波器好像是接错了,没有波形 。。。

网友:
按照"peiguoqing"坛友的建议修改电路后就可以正确仿真了. 示波器没有连接错误, 而是探头的灵敏度设置太低了, 被设置成了5kV/div. 改成10V/div比较合适. 另外激励信号频率为1Hz, 10Vp, 这个也应改为1000Hz,1Vp比较合适.

网友B:
还有, 示波器的扫描时基被设置成了200s/div. 这也太大了, 改成500us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示波器的扫描时基被设置成了200s/div. 这也太大了, 改成500us比较合适.

多谢版主进一步指点,因为我本身只能把仿真软件当成绘测软件来用 (理论上仿真软件我是当绘图软件来用,来验证想做的电路是否能工作..电路本身我并不懂....但是仿真软件知道电路能不能工作....),所以一旦看不到波形就会把那些刻度和时基乱点.....

现在能看到波形了...,下一步按照手头的元件代替进去看看能不能工作

网友B:
常用就能掌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就能掌握了.

也只能偶尔用用,通常就验证过几例网上搜来的简单音频电路,只能看下波形和失真和频响范围,至于最大能输出多少不失真功率都还没有找到如何仿真......

网友B:
多泡泡矿坛发烧板块, 多看看"斯瑞皮欧"版主的帖子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搞这个是想省钱还是挑战自己的能力?

说省钱不见得能省,说挑战能力嘛你又说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泡泡矿坛发烧板块, 多看看"斯瑞皮欧"版主的帖子就可以了.

经常看,可惜矿坛查阅资料的方式不如某些论坛方便,比如不能直接点某用户的头像,然后就查看个人用户发过的主题和回复,不知道是否是矿坛用户群太庞大而服务器资源有限。
在论坛上学习看帖子,一般以遇到实际问题谈论和大纲性理论较多。比较缺少比较系统性的指导如何学习的资源。 比如学音响,可以分为功放电路,音箱设计,电声学。 其中应该掌握些什么基本的物理知识,电子类知识等却没有专门介绍过。

比如您管理的电源版块,学习电源,应该要掌握的有哪些电路的知识和电子元件的知识,又比如电路仿真软件可以如何用,用来分析当前的案例。电源分为普通变压器类和开关类。变压器的也可以稳压,有恒流电路。开关电源是如何工作的,基本电路是如何,有些半桥,有正激,有反激,LLC谐振等等,各有什么特点,开关电源的开环和闭环有什么作用,开关电源是如何实现自我保护机制的 机制又是什么,主动PFC和被动PFC又有什么不同等等................   就是没有入门性和进阶性的学术该如何进行,比如,最好需要常用掌握的知识点,推荐的入门进阶学术书籍,视频,学习思考分析的方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这个是想省钱还是挑战自己的能力?

说省钱不见得能省,说挑战能力嘛你又说看不懂。

一般人的潜能都是在穷极无聊的时候发掘出来的,当你时常打游戏打得心烦意燥,你去做点这种事情,说不定玩上了就有兴趣了,有兴趣就会停不下来。就类似一开始买喇叭,都是乱买乱买买买买。。。。。。  二手区有个牛双35V     13.5大 7.5CM高,看起来功率不错,才35,你要不买个来备用。我手上的牛才双2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常看,可惜矿坛查阅资料的方式不如某些论坛方便,比如不能直接点某用户的头像,然后就查看个人用户发过 ...

论坛交流有其自己的特点. 由于都是业余时间泡泡, 时间不规律. 通常回复不一定很及时, 回复也不一定都合用. 不过只要稍有耐心, 再加上提问选择标题时多一些技巧, 或多或少还是会有收获的.

系统性的问题不太适合在论坛交流. 这些还是得找一些经典书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人的潜能都是在穷极无聊的时候发掘出来的,当你时常打游戏打得心烦意燥,你去做点这种事情,说不定 ...

具体要弄什么再买吧,旧变压器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不过你双24拿来弄集成块也比较合适啊。至少结果不会太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交流有其自己的特点. 由于都是业余时间泡泡, 时间不规律. 通常回复不一定很及时, 回复也不一定都合用 ...

要是有的经典书籍视频推荐目类就好了,类似门外的基本都只能漫无目的地查看帖子,难以分辨是否的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要弄什么再买吧,旧变压器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不过你双24拿来弄集成块也比较合适啊。至少结果不会太 ...

一般吧,双24V只能用中功率的集成和一些单声道50W左右的功放。无法做些更大功率的。

网友B:
有网络好办, 随便用什么搜索引擎搜索 "模拟电子技术 教材" 都能找到一大串. 不过不建议购买新书, 直接下载电子文档看看就可以了. 版本不同内容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网络好办, 随便用什么搜索引擎搜索 "模拟电子技术 教材" 都能找到一大串. 不过不建议购买新书, 直接下载 ...

这种类目我倒是没有看过。一两年前看过一部视频介绍 开关电源的,结果没有基础电路知识......就是看了,没有吸收到什么知识......目前基本就记得一点,电源进来,EMI滤波,升压............给储能电感充电..然后,忘光了..

网友:
用到什么就学什么, 不能觉着什么好玩就学什么. 精力有限, 时间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