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D322-1收音机 恳请高手相助

楼主(2019-01-07):
万能的论坛,本人一台海燕D322-1收音机   ,电子管都亮,猫眼也亮,可是收音收不到,

恳请高手解决两个问题
,1、收音收不到,估计是哪个器件坏了?
    2、电脑能输入拾音口,放出声音吗?

网友A:
把音量开最大,在拾音口输入干扰信号看看有没有声音(用螺丝刀擦几下)我买的海燕和你情况一模一样。买来也是这样情况,结果倒腾几分钟就出声了---如果都没有声音,先检查喇叭是否完好,关机把管子重新插拔一次.......这情况问题不大。收音部分用电吹风加热吹一遍。凉下来再开机试。

网友:
1,原因很多,不好说准;
2,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音量开最大,在拾音口输入干扰信号看看有没有声音(用螺丝刀擦几下)我买的海燕和你情况一模一样。买来也 ...

喇叭完好有音  调谐不到电台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喇叭完好有音  调谐不到电台声音

说实在话,就是调出电台声也没多大意义,我这个中短波都行,住一楼效果太差。没有调频波段,我都是在TB上弄一个调频、蓝牙、插卡、USB接前级用---当一个单声道功放吧。主要是想听听电子管的声音而已。再者做个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话,就是调出电台声也没多大意义,我这个中短波都行,住一楼效果太差。没有调频波段,我都是在TB上 ...

我都是在TB上弄一个调频、蓝牙、插卡、USB接前级用

麻烦你分享一下摆弄的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是在TB上弄一个调频、蓝牙、插卡、USB接前级用

M13蓝牙解码器 MP3解码板 AUX外音输入FM收音机TF读卡板USB播放器-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不破坏原貌,用热熔胶粘在底部,以后玩厌了,海燕还可以出掉,你整机改变外貌,人家就不会要了   马马虎虎做成这样是随时可以取下,加个手机充电器给板子供电,无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3蓝牙解码器 MP3解码板 AUX外音输入FM收音机TF读卡板USB播放器-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 ...

    感谢

网友:
短波能收到吗?中波可能因为电磁干扰大收不到信号,要改成磁棒才可以

网友:
是的,收不到台情况比较复杂,需反复检查调试,也可能是磁场环境复杂所致

网友:
楼主这台机子品相很好,我也有一台可惜度盘碎了。

网友B:
方法一:  如果不懂电子管收音机原理还是别碰为好,电老虎不好受,可以委托本地爱好者代为修理,你呢出点零件钱,修好后,大冷天请他吃火锅。
还有一个方法:  先把海燕机放一放,在论坛里每晚不少于2小时连续泡3个月,估计差不多了,拿起电络铁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  如果不懂电子管收音机原理还是别碰为好,电老虎不好受,可以委托本地爱好者代为修理,你呢出点零 ...

感谢友情回帖

收音机今天已经有音了   拾音还在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触碰金属,喇叭有噪声吗?

收音已经弄好了

拾音也弄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时间来洛阳请大家吃水席喝杜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已经弄好了

拾音也弄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时间来洛阳请大家吃水席喝杜康

还有看龙门石窟,逛白马寺

网友(2019-07-16):
留个脚印方便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