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的阴极电阻可以用2w的吗?

楼主(2019-01-07):
这个板的阴极电阻可以用2w的吗?270欧的

补充内容 (2019-1-8 10:07):
再问一个 c5 c6用比上图大一倍的电容没有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9-1-9 16:52):
另外问一下双230v经过整流后到c6再出来后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这个板是意思?用2W没问题的。
6P1的阴极电流I=40~48mA,270殴电阻的最大消耗功率P=0.048*0.048*270=0.63W,取P=0.63*3=1.89,一般使用电流也就30多mA,用2W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是意思?用2W没问题的。

那就ok了 谢谢

网友:
为了保险 我一般用10瓦的 10瓦电阻工作一段时间手摸都是烫的 2瓦你们是咋用的 佩服

网友:
    阴极电阻是耗电大户,还有该电阻一般紧贴着功率管安装,热上加热,所以不能就着理论值来选择,好多图都标示2、3W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换功率大点的吧,您这2W电阻如果是焊接板上的,板子都有可能被烤焦!

网友B:
2W没问题。看看美国的6AQ5(参数等同6P1)推挽机也是用2W的碳质电阻,都没见电阻受热发黑。  还有这台6AQ5单端阴极电阻也是用2W的,使用几年了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W没问题。看看美国的6AQ5(参数等同6P1)推挽机也是用2W的碳质电阻,都没见电阻受热发黑。还有这台6AQ5单 ...

您这种碳芯电阻不同。体积较大,散热性相对较好。同样功率的金属膜电阻,体积小得多,2W的电阻体积可能不及碳芯电阻1半大,而且现在产品标称2W,也未必足功率,因些建议大一些更为安全。若楼主用水泥的,铝壳的,同样2W功率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大点功率的好些.

网友:
空间足够,不考虑成本,越大越好,不过还要考虑美观,体积太大不好看了

网友:
用4个1K2的并上试试。

网友:
用一个5W的水泥电阻,无论功率、体积都很合适。现在生产的电阻与四、五十年前的电阻不可同日而语。以前的功率富裕量大,(虽然精度不及现在),现在好像什么东西都有“料不够足”之虞。

楼主:
明白了  除了这俩270欧的 其他的用2w的没问题吧

网友:
300欧3W基本可靠。

楼主:
大概是吧~~~~反正我没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