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BM T41笔记本电脑开机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9-01-07):
       求教IBM  T41笔记本电脑开机慢怎么解决?
不知能不能用换硬盘的方法解决?大家都在说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快不知行不行?请行家给个解决办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电脑没什么好折腾,记得t41硬盘是IDE的吧!

这个真的不懂。

网友:
这种老本,换固态不合适。什么都不改,发挥余热罢。

想想,不到200元的本,换个200元的固态硬盘?

T43及以下都是IDE硬盘。目前没有IDE接口的固态硬盘。就是无法更换。

变通更换方式也有,但是速度极慢,更换完和机械硬盘差不多。鬼才换固态。

网友:
机器太老,换个新一点的,二手也就千把块,比手机便宜

网友:
某宝买个m2转44pin ide和m2固态就好了,但是装xp什么的trim是个问题

网友:
不换机器的话,重新做系统应该就快了。

网友:
注意这个机型解决慢的问题,除了扩内存,换硬盘,重装系统外,还有可能因为风扇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机器是IDE接口的硬盘,换固态盘意义不大。我也有台,目前内存扩到2G,插了张PCMCIA的USB卡,装XP系统,用来办公访问OA,码码字还是好用的,特别是键盘的手感很好!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重新做系统试试!

网友:
装DOS,别的都够呛

网友B:
换7楼说的固态硬盘吧,我用的就是IBM T43换了固态就快多了,至少上上网,打打老游戏不会卡了。开机也就30秒。
XP 下有个手动trim的软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7楼说的固态硬盘吧,我用的就是IBM T43换了固态就快多了,至少上上网,打打老游戏不会卡了。开机也就30秒 ...

不过我记得当时换硬盘装系统装不上,后来是把固态当外挂硬盘,把系统往外挂硬盘里装,装系统装到一半,再把固态换到机器里,才把系统装好的。
总之我觉得这样处理很超值。

网友C(2019-05-08):
换固态硬盘是唯一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固态硬盘是唯一的办法!

我也是这么想。

网友D:
淘汰掉吧,这个型号太老了。
现在T410几百元就能淘到了,装固态硬盘和WIN7系统,开机12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汰掉吧,这个型号太老了。
现在T410几百元就能淘到了,装固态硬盘和WIN7系统,开机12秒左右。

只是想废物利用罢了。

网友:
能找到内存的话,升级下。
系统只能XP,或者换Linux也行,上网都一样的

网友:
老机器  唯一办法就是升级固态和加内存

网友(2019-08-13):
很老的机器。系统还是用XP吧,换个固态

网友:
换电脑。。之前买了个R400,上8G内存+SSD,不说快到飞起,刷网页什么的办公绰绰有余了

网友:
优化一下系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