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接线? 我想把变压器初级次级串联起来,

楼主(2019-01-08):
假如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都是一个方向绕的话,不知道如何判断次级哪一个接线柱是开始端?

网友:
直接串联次级,测量串联后的电压增加即正确。反之换线头。

网友:
这个容易,用电感表测一下初级电感量,再串联,串联后再测一次串联的电感量,如果电感量变大了,就是串联对了,反之便是串联时端子用反了,这时只要初级或者次级的两端任意调换一组便是。

网友:
        始端就是先绕的那端,如果能看到引出处,贴近里端,就是靠近铁芯的那一端就是始端。

楼主:
楼上的方法都可行,不过还是采用版主的方法了

网友:
先将初级和次级随意两线头串联后接电,测量次级的电压;调换初极或次级任一个头再串联,重新测量次级的电压。对比两次电压的大小就知道了。

网友:
把变压器 次级的一任意出线与初级的一任意出线相连接得到变压器初次级连接后的第三个端子,给变压器初级(初级与次级连接点即第三个端子与初级另一出线)通电,测串接后的(初级与次级没做连接的两个端子间)交流电压值,电压是初次级之和为同相位串接,是初次级电压之差则是反相位串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