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录机播放磁带声音很小的问题

楼主(2019-01-08):
收音机播放声音正常,按卡座放音键喇叭里开始有噪声,磁带播放出来的声音很小,磁头不脏。录音时喇叭里的沙沙声噪音就消失了,录音效果不错。
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这样反复按动收录开关,基本上就解决了

用酒精装入针管内,反复冲洗,按压,能去除一些氧化物。或用无油WD40(市场上假货很多,注意甄别)喷入开关后反复活动开关,再喷一些即可,最后用卫生纸擦净残余的液体。
        看这个风格,很像北京无线电厂的牡丹收录机。

网友A:
首先检查录放音切换开关,如开关无问题,应检查前置放大电路。注意,不要忽视对功能转换开关的检查;磁头引线有无虚焊特别是磁头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录放音切换开关,如开关无问题,应检查前置放大电路。注意,不要忽视对功能转换开关的检查;磁头引 ...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录放音切换开关,如开关无问题,应检查前置放大电路。注意,不要忽视对功能转换开关的检查;磁头引 ...

再请问您一下,录放开关在机芯上吗?能发个示意图吗?谢谢!

网友A:
录放音切换开关一般在电路板上安装,由机芯录音按键通过传动装置动作。这个开关很好辨认,由录放音机芯的录音按键按下后,观察机芯背面哪些元件动作,顺着找就能找到。录放音切换开关一般均是矩形多刀双掷开关。

网友B:
        也许是播放磁头磨损严重,如果是的话,基本无法修复,只能更换磁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播放磁头磨损严重,如果是的话,基本无法修复,只能更换磁头。

录音效果正常,磁头是好的,不会磨损。应该是楼上说的转换开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录音效果正常,磁头是好的,不会磨损。应该是楼上说的转换开关问题。

        录音和放音应该是两个磁头不是共用一个磁头,你再看看。或者拍一个图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放音切换开关一般在电路板上安装,由机芯录音按键通过传动装置动作。这个开关很好辨认,由录放音机芯的录 ...

老师好,我按照你的提示,放入一盘空白磁带反复按压录音键,再播放磁带时噪音基本没有了,磁带声音正常了。
现在的问题是左声道还有嗡嗡响,播放收音机时也是,这个跟录放开关还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录音和放音应该是两个磁头不是共用一个磁头,你再看看。或者拍一个图片来看看。

另一个是消磁的,不是录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一个是消磁的,不是录放的

        那可能是我弄错了,谢谢!

楼主:
录放开关看着很新啊

楼主:
全钢机芯,锃明瓦亮的

楼主:
我就这样反复按动收录开关,基本上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装入针管内,反复冲洗,按压,能去除一些氧化物。或用无油WD40(市场上假货很多,注意甄别)喷入开 ...

请问从开关的哪个部位注入?上面的塑料部分和弹簧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从开关的哪个部位注入?上面的塑料部分和弹簧处吗?

从开关本体的绿色拨杆处注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装入针管内,反复冲洗,按压,能去除一些氧化物。或用无油WD40(市场上假货很多,注意甄别)喷入开 ...

另外再问一下收录放转换开关和单声道立体声转换开关也可以这样清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开关本体的绿色拨杆处注入。

是我指的这个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指的这个地方吗?

见红色圆圈处后边,也就是开关触头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红色圆圈处后边,也就是开关触头部分。

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清洗各个开关是修复老收录机的基本步骤和基本功,应该下功夫掌握这个基本技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见红色圆圈处后边,也就是开关触头部分。

用针管抽5mL酒精然后分别喷入录放开关,反复拔动30次左右,过半个小时等酒精挥发以后再试机,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拆开清洗静片和簧片使其如新基本上跟新机子一样,一劳永逸

不想这样费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针管抽5mL酒精然后分别喷入录放开关,反复拔动30次左右,过半个小时等酒精挥发以后再试机,一般都能解 ...

好的,我试试。必须使用纯酒精吗?

网友(2019-11-05):
这点我就佩服小日本收录机,修几台,基本都是皮带坏,录放完全没问题,国产修录音声音小,把人修死有时都修不好,电阻容失效也会录音小声。

网友(2021-12-16):
请教。录音机按下播放键声音正常几秒钟声音变得很小。停止在播放还是开始音量正产,几秒钟又变的很小。收音机FM正常。这是什么原因。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