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显收音机校准中周频率

楼主(2019-01-08):
   多年前自己装了台6管超外差收音机,当做练手了,可以胡乱调整,中短波基本收音正常,但是肯定中周调乱了,不在465千赫上,好在对收音影响不是太大,就是中波有莫名其妙的在某处有振荡,各种方法都消除不了。曾经怀疑本地有强信号干扰,但是用成品收音机试验并不明显。

为了找寻465千赫信号源,也想做一个信号发生器,但是没有465基准,也就罢了。 想想中周不在465上,总感到不正宗,别扭。

好像做过将成品机内中频信号引出调中周,不太理想,后来几次乱调,肯定又跑了。

这些天忽然想起自己有了数显收音机,频率很宽,何不用它校准中周让它准确在465千赫上。

收音机振荡线圈会短距离发射信号被附近的收音机接受,就知道了振荡频率,如果减去电台信号频率得到的差值就是中频频率。如果中周频率正好调整在465上,加上信号频率就是振荡频率。如果不是,就是中周调偏了,不在465上。

立即试验一下。将成品机调在738千赫台上正常收音,振荡频率应该是738+465=1203。把数显机调在1203千赫上靠近成品机,立即显示强信号!说明成品机中周调的很准在465上。此方法可行。

但是靠近自制机,还是738台,没有接受到振荡信号,说明中周偏离465千赫。  跑到哪里去了? 仔细找,原来在1278千赫上,算下来,中周就是调在了540千赫上了,离465太远了。

把自制机收台频率调到可以让数显机1203千赫收到振荡信号位置固定下来。当然738台早没了,听不见了。

立即调中周,旋进磁芯,慢慢让738台的声音出现,再调到猫眼最亮。

此时,中周就肯定在465千赫上了。

转动自制机左右调偏一点738台,1203千赫信号衰减明显且对称,说明够准了。

稍统调一下自制机,中波完全收音正常,离奇的振荡点消失不见了。短波也很好无异常。

困扰多年的小问题一朝就解决了。

网友A:
这个方法,很久以前就有发布了,只是调得准确465kH,但不保证得到馒头型图像

网友:
学习了!我只知道收音机可以测试遥控器!这个还真第一次

网友:
挺好的办法~~!

网友:
        把数显收音机当做信号发生器来使用也是一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很久以前就有发布了,只是调得准确465kH,但不保证得到馒头型图像

“但不保证得到馒头型图像”  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很久以前就有发布了,只是调得准确465kH,但不保证得到馒头型图像

单峰没问题,双峰的用这个方法不太好

网友:
好!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是个好思路!(在没扫频、玩具数表等基本仪器时)谢谢分享!

网友(2021-04-29):
谢谢分享!总是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