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陶瓷滤波器做的455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9-01-08):
在调试AM收音机时少不了要调中频,检修时也常用到。虽然有大的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中频信号,但有时用个小的也方便。陶瓷滤波器的等效 Q值很高,故用了一个遥控器上的 455 滤波器和一只 NPN 硅管和少数零件做了一个中频信号发生器,可以逐级输入检查调整。

电路很简单,用陶瓷滤波器和两个电容组成振荡器,发射极的电阻电容形成一个间歇充放电回路,选择合适的阻值使它的间歇频率在音频内,从而完成了调幅。

盒子就地取材,用了个充电宝壳子,里面用了两节镍氢电池,这是因为工作点的缘故。其实可以装进更小的壳子里,不过就手里有的图个省事。见图片。

补充内容 (2019-1-8 20:44):
使用效果:简便易用,信号强度足够且稳定。

补充内容 (2019-1-10 08:47):
用它做中频信号源,注入外差机的中放及变频各级,对于无声的故障机可以看看信号在哪里没有通过,对于有声但要调中频频率的机器就可以逐级调整中周,当然了如果已知到中频是别的频率,如 465的,就需要用 465的陶瓷滤波器。下面是随便用的一张普通超外差机的电路图,红色箭头指的是三个可以注入信号的点,如果此机无声,可以试试看在哪里有声哪里无声从而判断故障点。如果在检波二极管处都无声,可以怀疑低放故障或者从二极管到音量电位器信号中断。
另外,此信号发生器从探针处有信号辐射出来的,只要把探针靠近磁性天线,既可以有中频信号串入变频级,即可听到有音频信号的声音,因为天线线圈对中频信号的抑制是有限的,所以只是声音小一些。可以只用将探针靠在天线附近然后逐级调整中周以获得最大声音。

网友A(2020-11-06):
引用 楼主:
是的,陶瓷滤波器连接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做一个电感用。

楼主这个简单实用,只是455KC滤波器装上电路后频率会偏差一点,既然陶瓷滤波器连接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做一个电感用,那么可不可以用中频变压器代替这个陶瓷滤波器呢?如果可以的话用中周还可以微调一下输出频率,这样不是还比用陶瓷滤波器好吗? 也请楼上坛友试验一下.

网友(2019-04-03):
感觉电源开关没有控制振荡电路,只是控制了发光二极管,请楼主再看一下。

网友(2019-01-16):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信号源很好做,成功率可以说 100%,只要陶瓷滤波器频率准确。我附的示波器照片用的 Y 轴灵敏度 ...

如果去掉发射极电解电容,那是不是就没有音频了?直接是等幅高频。
这个信号发生器电路我一定要试试,因为前些天用那个3AG11加磁棒没成功,用9018加中周振荡线圈也没成功, 这个用陶瓷滤波器的一定要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有些大,勉强能手握,扁着握。当时就是为了验证一下电路,随手用了个充电宝壳子,其实里面空 ...

请问我仿制了一个,怎么知道它震荡了,我用3610频率计测怎么是001呀

楼主:
服了,它又给转了90度。无语。

网友C:
欢迎您参赛,您的参赛稿件缺少一张关键照片以及使用效果的描述!请您认真阅读本届大赛的公告中【参赛作品发帖规范要求】的第5条,并尽快按要求补上照片。谢谢!

楼主:
该机只有一根探头输出455中频信号,另有一个接地钩连接待测机的地。信号是调幅的,可以从示波器的波形看出。

网友D:
请问楼主,ohm是什么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ohm是什么单位?

就是 欧姆,是我写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 欧姆,是我写错了?

完了,以前学的全部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了,以前学的全部还给老师了。

没关系,再学不晚。

网友B:
请问9014的C和200欧和455中间连接吗?是这样吗

网友E:
为何不用465 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9014的C和200欧和455中间连接吗?是这样吗

是的,陶瓷滤波器连接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做一个电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用465 滤波器?

可以用 465 的,不过一来很多收音机是 455,二来用的手里的现成零件。用 465 做不用改其他零件数值。

网友F:
很实用的设计,四十年前就用这个,解决问题。不过那个时候是个双管电路稳定些。调整的时候测量AGC电压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实用的设计,四十年前就用这个,解决问题。不过那个时候是个双管电路稳定些。调整的时候测量AGC电压简单 ...

是的,不是什么新创。我只求简单,零件少;用合适的发射极电容可以得到音频间歇振荡,从而完成调幅调制,所以只用一支管子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是什么新创。我只求简单,零件少;用合适的发射极电容可以得到音频间歇振荡,从而完成调幅调制, ...

这个世界简单就是美,复杂的东西搞简单了就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您参赛,您的参赛稿件缺少一张关键照片以及使用效果的描述!请您认真阅读本届大赛的公告中【参赛作品发 ...

版主,已经根据你的要求补了一图,但我可能是过了时限,无法在原贴编辑,只好将补图放在 4楼。版主能帮忙合并吗?另外,使用结果已经补充在了原帖。谢谢。

网友G:
这个机子的优点是简单易做,适合初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的优点是简单易做,适合初学。

是的,因为使用了陶瓷滤波器,它的频率很稳定,调试简单。工作电流 1-2 毫安都可以工作。

网友B:
怎样使用能否做一下介绍,我们也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使用能否做一下介绍,我们也学习学习,谢谢

用它做中频信号源,注入外差机的中放及变频各级,对于无声的故障机可以看看信号在哪里没有通过,对于有声但要调中频频率的机器就可以逐级调整中周,当然了如果已知到中频是别的频率,如 465的,就需要用 465的陶瓷滤波器。下面是随便用的一张普通超外差机的电路图,红色箭头指的是三个可以注入信号的点,如果此机无声,可以试试看在哪里有声哪里无声从而判断故障点。如果在检波二极管处都无声,可以怀疑低放故障或者从二极管到音量电位器信号中断。
另外,此信号发生器从探针处有信号辐射出来的,只要把探针靠近磁性天线,既可以有中频信号串入变频级,即可听到有音频信号的声音,因为天线线圈对中频信号的抑制是有限的,所以只是声音小一些。可以只用将探针靠在天线附近然后逐级调整中周以获得最大声音。

图上面自检波二极管往前任何点都可以测试(除了地线和电源),不仅仅限于箭头处,都应该出声,所以用起来还算方便。

网友B:
请问老师,我仿做了一个,怎么不行啊!不知是哪里问题,510的电容没找到,用了个470的,4.3K电阻用的4.7K是不是有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我仿做了一个,怎么不行啊!不知是哪里问题,510的电容没找到,用了个470的,4.3K电阻用的4.7K是 ...

最好有示波器,一看便知晓。如果没有,可以用万用表测三极管的各级电压,如果是 3伏电压,电流大约 1.5 毫安左右,发射极电阻 330 欧,发射极电压在 0.5 左右,基极电压在 1.2 伏左右,集电极电压在 2.7 伏左右。其实只要测发射极电压即可得知电流。

4.3K 如果用 4.7K,工作点会偏高,需要相应加大那个 5.6K 到 7-8K 的样子,可以用一个 10K 可变电阻串进去,调节直到发射极电压在 0.33伏 到 0.5伏 的样子。470P 电容 我没有试过,你可以并联一个小电容上去试试。那个电容和那个 2200P 电容决定反馈的强弱。

还有陶瓷滤波器要确保是好的。

总之, 电流在 0.8 毫安以上就可以起振,但音频的间歇振荡不容易保证,在 1.2 左右稳定可靠,可以出现图上的波形。。

网友H:
哪位朋友能给出一个最简单的调频中频信号发生器电路?按装使用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位朋友能给出一个最简单的调频中频信号发生器电路?按装使用都方便。

如果仅仅是调频中频的调整而不包括鉴频的调整,则所需的信号是调频信号,更换本电路的陶瓷滤波器和那两个电容的容值后能获得 10.7 兆的调幅信号,但调频信号就还需要加一些电路,一个是频率调制电路,一个是音频信号发生器产生 1000 (或 400)赫。对于鉴频器的调整除了调频信号还需要调幅信号。可以在前面的调制电路上加开关选择。总之,要麻烦不少。  怎样能简化还没有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路简单。构思不错,但是外观有些笨拙,使用有些不便。如采用合适的遥控器外壳应好些,还可以加上个465的 ...

谢谢。是的,有些大,勉强能手握,扁着握。当时就是为了验证一下电路,随手用了个充电宝壳子,其实里面空空荡荡。我后来又发现一个单节18650的充电宝,所谓 ’口红‘式的吧,可以大大缩小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仿制了一个,怎么知道它震荡了,我用3610频率计测怎么是001呀

那应该是起振了,因为 3610 测得频率后要减去 455 的。所以你应该搞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路简单。构思不错,但是外观有些笨拙,使用有些不便。如采用合适的遥控器外壳应好些,还可以加上个465的 ...

按照你的建议,我用一个单节18650的充电宝,所谓 ’口红‘式 ‘香水’式的壳子把这个信号发生器重新做了一遍,仍然用的两节 AAA 镍氢电池。体积比原先的小了不少。其实我最初是想装进一支前面是个螺丝刀的能读电压的试电笔,因为有几个零件如陶瓷滤波器的尺寸不好装入,所以暂不试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建议,我用一个单节18650的充电宝,所谓 ’口红‘式 ‘香水’式的壳子把这个信号发生器重新做了 ...

老师我请教一下,我也想做一个这样便携的信号源。

这个电路输出量多大? 可以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测出吗?
另外,音频可以接入外部音频信号实现调制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师我请教一下,我也想做一个这样便携的信号源。

这个电路输出量多大? 可以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测出吗 ...

你好,这个信号源很好做,成功率可以说 100%,只要陶瓷滤波器频率准确。我附的示波器照片用的 Y 轴灵敏度是 0.5V/格,音频的间歇振荡上下不对称,所以负半周幅度大些,应该说500毫伏输出是有保证的。我的万用表都没有频率测量档,但有两个频率计都可以测出,再加上示波器,照片是 0.5微秒扫描时间。

如果将发射极电容容量加大到50微法以上,并减小工作电流到 1.2毫安左右,间歇振荡就无法建立,信号源就是等幅波输出。现在的音频为 400赫。如想外调制,可以接在基极或发射极。

网友J:
我看了看,我那都是3脚的陶瓷滤波器,应该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了看,我那都是3脚的陶瓷滤波器,应该怎么接呢?

如果不用发射极电容,因为没有交流通路,放大倍数会很低,你可以试试。也许电阻要小一点儿。

我曾经用过三端的陶瓷滤波器,用任意一个外侧脚加中间脚即可。

何必费神做外调制?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发射极电容,因为没有交流通路,放大倍数会很低,你可以试试。也许电阻要小一点儿。

我曾经用 ...

我今天上午都没去单位上班,在家试验您的这个电路,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呢。
说重点,
这个电路我算是试成功了,但有个问题:
是不是这种陶瓷滤波器都不标准呢,好几只找一遍都没有455或465的,都有误差。是这样吗?

另外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路出发的信号听不到那种音频的呜呜声,不像用其他信号发生器那样有明显的音频声,从扬声器就可判断。
而是只有噪声,通过喇叭的噪声也能用耳朵进行调整中周。
请问这样正常吗?您制作的最后结果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正常怎么才能发出音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真的不知道红旗703的中频居然是455Khz!
怎么通过国家鉴定的?
如果真是455的中频,应当叫做“太阳旗 ...

我只是用一个极普通的超外差机的电路图来示意,并非说红旗703中频是455.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今天上午都没去单位上班,在家试验您的这个电路,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呢。
说重点,
这个电路我算是试 ...

恭喜你。

你用的发射极电容是多少微法的?我做的有音频振荡,可以从波形看到。

陶瓷滤波器的频率都有些偏差,这是一个缺点。另外,它在电路中是做为一个电感,所以都是略高于它的谐振频率,只不过是因为 Q 值比较高,所以偏离不是很大。你不妨试试变换那两个电容的数值,一个一个换,看看频率的变化。我做的是 452左右。要更精确就要用晶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何苦不用SONY或者德生出来说事儿?
免得徒生疑义。
要是真有人在红旗703上用你的参赛品去调中频?那后 ...

请看我在 2019-1-10 补充里写的。

补充内容 (2019-1-10 08:47):
用它做中频信号源,注入外差机的中放及变频各级,对于无声的故障机可以看看信号在哪里没有通过,对于有声但要调中频频率的机器就可以逐级调整中周,当然了如果已知到中频是别的频率,如 465的,就需要用 465的陶瓷滤波器。下面是随便用的一张普通超外差机的电路图,红色箭头指的是三个可以注入信号的点,如果此机无声,可以试试看在哪里有声哪里无声从而判断故障点。如果在检波二极管处都无声,可以怀疑低放故障或者从二极管到音量电位器信号中断。
另外,此信号发生器从探针处有信号辐射出来的,只要把探针靠近磁性天线,既可以有中频信号串入变频级,即可听到有音频信号的声音,因为天线线圈对中频信号的抑制是有限的,所以只是声音小一些。可以只用将探针靠在天线附近然后逐级调整中周以获得最大声音。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恭喜你。

你用的发射极电容是多少微法的?我做的有音频振荡,可以从波形看到。

发射极电解电容用的2.2的没问题,不一样的地方是基极对地电容没找到510的,用的1000p的。5.6k和4.3k电阻都是用的4.7k,
没音频的原因是什么呢?
另外问一下,这个电路偏置电阻需要吗?不是说陶瓷滤波器本身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射极电解电容用的2.2的没问题,不一样的地方是基极对地电容没找到510的,用的1000p的。5.6k和4.3k电阻 ...

基极对地电容用 1000p 的应该也行,不过可能会稍对起振和频率略有影响,因为它与集电极电容的比值影响到振荡信号的分压。两个偏置电阻都是一样的使得偏压升高,如果是用的 3V 电压,你的工作电流就比较大,也许这是没有间歇振荡产生的原因,因为工作点过高,就不容易进入截止区,也就没有间歇振荡。这个电路很简单,但是工作点要正确,也就是要调整正确。建议在基极到电源正的 ‘上偏置’电阻上串一个 5.1K 的半可变电阻,调整工作电流到大约 1 - 1.5 毫安。如果发射极电阻是 300 欧左右的, 应该能有间歇振荡。

偏置电阻我认为是必须的,你可以测一下陶瓷滤波器的电阻,如果有也是极大的,十兆以上吧。没有偏置电阻,不会工作的。有高频振荡但无音频应该是前面说的工作点,和/或发射极阻容的时间常数不对。

请见附图,包络线就是被间歇振荡调制的调幅波,因为间歇振荡不是正弦的。扫描时间为 2mS, 所以频率大约为 300多 不到 400 赫兹,我没有用频率计测。

网友(2019-03-29):
引用 网友J:
我今天上午都没去单位上班,在家试验您的这个电路,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呢。
说重点,
这个电路我算是试 ...

额,sfu455b中心频率参数是462khz

网友:
这个世界简单就是美,复杂的东西搞简单了就是技术。1111111

楼主(2019-11-24):
引用 网友L:
这个还是实用,加一个465的用个开关转换一下,就可以做成俩种中频信号了。

是的,只是最好要核准一下陶瓷滤波器的真实频率,不过也差不太多。

网友M(2020-02-25):
请问后面能不能加个射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后面能不能加个射随器?

可以,但没有必要。

网友N(2020-05-25):
我今天也仿制了一个,只是稍稍做了下改进,分别用了465(老机上拆下的)和455(遥控拆下)的,加了一个小开关转换以适应老机465中频和新机455中频,装上465的就有信号出现,测了下频率有480K,而455的始终无信号,不知为什么?难道是455陶瓷滤波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今天也仿制了一个,只是稍稍做了下改进,分别用了465(老机上拆下的)和455(遥控拆下)的,加了一个小开 ...

应该是吧。455 与 465 是一样的。也许是没焊好?

网友(2020-08-29):
引用 网友N:
我今天也仿制了一个,只是稍稍做了下改进,分别用了465(老机上拆下的)和455(遥控拆下)的,加了一个小开 ...

要么元件坏了,要么转换开关有问题?

网友(2020-10-31):
我用的是455khz,出来的信号,用示波器测试5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简单实用,只是455KC滤波器装上电路后频率会偏差一点,既然陶瓷滤波器连接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 ...

您说的很对,这个陶瓷滤波器就是做电感用的,频率可以用调整 C1 C2 来调到尽量接近 455, 或达到 465 。当然了,这需要频率计和/或示波器。其实就是一个简易单用信号发生器,眼下二手仪器很多很便宜。

网友O(2022-01-07):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对,这个陶瓷滤波器就是做电感用的,频率可以用调整 C1 C2 来调到尽量接近 455, 或达到 465 。 ...

455 有的是3个脚  有的是两个脚  怎么选 ?     还有  发出的是什么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O:
455 有的是3个脚  有的是两个脚  怎么选 ?     还有  发出的是什么声音?

用的两脚的。发出的是固定的音频。

网友(2022-12-27):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简单实用,只是455KC滤波器装上电路后频率会偏差一点,既然陶瓷滤波器连接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 ...

Lc的直流电阻太小了,可能要串个电容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