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兆宽带需要买个啥样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01-08):
    近日家中新换了200兆宽带,原先的无线路由器有个毛病:一旦断电再开机连不上网,需要插拔电源线或信号线多次才行。这次直接罢工了好几天,于是想买一个千兆路由器。开始想买荣耀X1或X2,一百至一百五十元左右,可百度了一下不知道买哪个好了?有说只换路由器不行,还得换千兆网卡和网线才能发挥出效果。本着节约的精神,(因为穷吗)我请教论坛各位高手推荐下合适的路由器。我是光纤明线入户(老房子),电脑也老了没打算换千兆网卡,谢谢!

网友A:
俺也想换一个千兆路由,坐等,谢了!

网友B:
说说,你家的光猫是什么型号的?宽带是电信的还是移动或联通的?

网友:
       有的人家,宽带升级成200M  光猫居然还是百兆的光猫,那升级成200M 宽带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升级为千兆光猫,有的光猫是双频的,里面直接带无线路由器,效果比100元左右的无线路由好很多!

网友:
如果要是正常发挥出来200M带宽的性能,那必须要有这样的基本配置:

1,光猫必须是千兆的;
2,超5类以上的网线,568B 协议水晶头轧制方法;
3,千兆无线路由器;
4,电脑千兆网卡,手机WIFI 是双频,也就是说能接收2.4g 和5g WiFi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也想换一个千兆路由,坐等,谢了!

网件 R7800,华硕ac86U

到手之后,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

网友:
到手之后,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
谢谢

网友:
送的光猫无线还真不当买的。

网友:
我用的是网件 R8000,用了2年多,感觉还可以。

网友:
即便是千兆路由了,你的老电脑网卡很可能成为瓶颈,如果电脑太老说不定还是54M的无线网卡,看看网卡配置再说,缺一不可

网友C:
无线路由的话不一定要买LAN口是千兆了,你家不需要插网线上网了吧?买支持双频的,支持AC协议的,比lan网口千兆的便宜些

网友:
我选中了水星R12G,全千兆,还没下手。现在情况是,光猫网线直连电脑测速200兆,光猫网线接现有路由器,路由器再接电脑测速100兆,卡了脖子了。接路由主要是家中无线设备上网用,如果只接电脑,光猫直接是最好的啦。

网友D:
带宽够用就行,很大了也没用~~!现在主要是下载速度很快,上传速度不够~~!骗人的把戏~!

网友E:
200M光纤为何要用到千M路邮?200M满载下载速度能达到25M/S,个人想,一台300M的无线路邮就足够了,顶多搞个双频的,应该用不到千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M光纤为何要用到千M路邮?200M满载下载速度能达到25M/S,个人想,一台300M的无线路邮就足够了,顶多搞个 ...

标准只有100M和1000M,没有300M的标准件

网友F:
把握原则就是WAN和LAN一定要是千兆口,百兆有线的过时货千万不要买。
本身光猫已经给到200M了,换用百兆有线口的路由只能跑到约95M,浪费一半多的网速,而且百兆路由处理速度可能跟不上,大流量相对于千兆路由更可能死机。尽管你的电脑是百兆网口,但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添置新设备,路由这东西买一次用很多年的东西还是一次买好的。无线速率当然越快越好,但无线的300M速率基本上也就是有线的50M左右那样,别期望太高,所以有必要买千兆双频路由,5G尽管信号弱,但干扰少速度快。
TP、水星、FAST 三贱客一般般没什么花样大众化很多人都用,wdr5660啊,水星128啊什么的
腾达的AC系列。
高端网件华硕就超预算了。
还有斐讯K2P,现在闲鱼好像160左右了,刷官改用着真的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路由的话不一定要买LAN口是千兆了,你家不需要插网线上网了吧?买支持双频的,支持AC协议的,比lan网口 ...

无线路由很少有WAN千兆LAN百兆的吧?要么全千兆,要么全百兆。
切不可因百兆WAN耽误了无线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M光纤为何要用到千M路邮?200M满载下载速度能达到25M/S,个人想,一台300M的无线路邮就足够了,顶多搞个 ...

300M的无线路由,wan口顶多是100M的,顶多发挥出100M的宽带速度,不是千兆wan口的千兆路由,就是无意义的

网友:
我是用的网件r8000和r6300v2刷的梅林,都非常稳定!建议直接网件R8000或者R8500吧,以后基本不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家的光猫是什么型号的?宽带是电信的还是移动或联通的?

感谢朋友的热情回复,今天上班没得空,感谢!家中宽带是联通的,光猫是GPON/4+1+WiFi(2.4G),瑞斯康达公司的,光猫有一个千兆口,其余是百兆口。另外推荐的华硕和网件价格太高,不适合我等穷人。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以上所有朋友的回复。
其实我开始的预算是150元,我用路由器主要是用于手机Wi-Fi和老电脑无线连接,各位的推荐好是好,一步到位。只是价格难以接受都快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去tb买个洋垃圾R6300v2,刷个梅林不要太爽。。价格也不贵

谢谢朋友!祝你生活愉快。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斐讯K2,多是投P2P免费撸来的,价格不贵。

网友:
斐讯K2P,千兆,可刷第三方固件,这个路由器好像可以零元购,或者在咸鱼、转转百元左右入手

网友:
如果房子面积不是很大,建议考虑下新三。

网友:
电信200m光纤入户。配置:光猫+FIR300M B1路由器设置成AP模式(加强光猫无线信号)+专业无线AP(中继履盖)。无线网速218m 有线网速100m(多网囗分配)

网友(2019-02-09):
不一定非要k2p的啊,很多全千兆路由器都比某讯便宜的,看到有卖360p4还送32g优盘的才88,螃蟹网卡不好刷固件而已,不折腾用用还好,另外还可以买大麦33d,腾达ac9。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握原则就是WAN和LAN一定要是千兆口,百兆有线的过时货千万不要买。
本身光猫已经给到200M了,换用百兆有 ...

        全是大实话,没玩过的人,能上网感觉就好,哪里知道这里面很多的门道!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话,买8145V 光猫,自己刷,其中5g 频道的速度比网件的还牛!

网友(2019-07-09):
前兆的路由

网友:
个人建议有钱的上个华硕的八爪鱼。不然就随便买个腾达的AC10吧百5都不用,AC9好像现在都是螃蟹的芯片。

网友H:
没卖的话上新3,看到好像驱动解决了

网友:
200M光纤宽带必须配千兆路由器!
我用的普联TL-WDR8620,双频无线路由器,性能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没卖的话上新3,看到好像驱动解决了

在用,已刷新驱动固件,2.4信号稍微好点也有限,达不到斐讯的水平,甚至不如TP的一般货。

网友:
整个软路由吧   在弄个华硕86或者 新三 K2P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用,已刷新驱动固件,2.4信号稍微好点也有限,达不到斐讯的水平,甚至不如TP的一般货。

买来时是原版固件吗?看到恩山上有不少改装的方法

网友:
千兆的路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宽够用就行,很大了也没用~~!现在主要是下载速度很快,上传速度不够~~!骗人的把戏~!

现在上传速度也跟着升级了的,不过还是下载速度的10%-20%左右。我实际测试了一下,200M宽带的下载速度最大28M/S,上传速度6M/s

网友(2019-08-12):
我家以前也这种情况,200M老掉线。我就把光猫改成桥接模式,拨号在软路由上拔,用K2P代替无线AP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信有的200兆,下载最多约32MB/秒

200M电信宽带,我是用的软路由,单线速度最大28M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平常我都用路由器限成80%,预留20%,改善并发响应性能,这样测下来就差不多28MB/S,当然也可能我用的360 ...

BT 下载测试可能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