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份HFJ-8D超高频毫伏表的图纸

楼主(2019-01-08):
求助:求一份HFJ-8D超高频毫伏表的图纸

近日买了一个HFJ-8D,通电表头会动,但没有探头,所以恳请各位大虾指教下,先谢谢   了!

网友:
hfj-8高频毫伏表电路图

楼主:
刚刚看了下,这个图纸和我的机子不一样,,,HFJ-8D估计有几个版本,我这个是上海无线电仪器厂的,不知道那位大虾能帮助下,,先谢过了!

网友A:
楼主的毫伏表,从表盘刻度看,内部的电路采用了刻度线性化技术,刻度只有一条,是可以配合数字表头使用的,有输出接口可接电压表的。

早前我参与过类似电表的探讨,你可打开链接看看有没有借鉴之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C%B1%ED&page=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C%B1%ED&page=8

没有明白电路原理之前,建议不要动内部电路,有些元件有些娇嫩的!

楼主:
谢谢JHXC老师傅,我抽空先把我这个机子的输入回路大概看下,,先认为表是正常的,按您介绍的探针做下看,能不能有用,,

楼主:
那个HFJ-8D表,临时搭了个探头,和示波器比较,感觉50M以下,读数还可以,但50M以上,读数就偏小,检波管用的是2AP30,应该可以到200M,电容用的是瓷片,不知道元件的选取,应该注意些什么?各位坛友,麻烦指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HFJ-8D表,临时搭了个探头,和示波器比较,感觉50M以下,读数还可以,但50M以上,读数就偏小,检波管用 ...

高频仪器业余条件下很难有校对条件,用示波器比对,似乎有些粗糙!示波器带内幅度响应很难保证没有波动,而且示波器的精度也不高。稍好一点的可采用1GHZ左右的标准信号发生器,这类信号发生器都有幅度自动稳定电路,有一定精度的衰减器,终端匹配标准负载之后,输出的电压比示波器的幅值响应要平坦的多。

由于校准难度较大,个人看法,可先核实仪器自带的校准信号,虽然频率不高,但万用表的交流档也实现不了,即使具有100KHZ频响的高端表也很勉强,如有300KHZ以上的台表还行。高频毫伏表本身的精度就不是很高,以仪器自带的信号校对我看就行。需要注意的是,检查一下仪表读数的线性度看看,如果线性度可以,证明探头电路基本是正确的。

网友:
估计也不是这个,还是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表虽然叫做超高频,但是除了探头,其实是个斩波型的直流放大器。探头的那个“头”要是长了,高频特性就会变坏!感觉做个好的探头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我拆了个老的电解电容,用作外壳,,另外我的机子是HFJ-8D里面用的是集成电路,档位转换用的是轻触开关,我也问过无线电仪器厂的人,他们说几十年前的产品,图纸找不到了,,单买探头,成本价350

楼主:
JHXC老师傅,这个机子没有校准信号,后面只有一个DC输出,。什么时候找个有校准信号源比对下,探头电路应该是对的,我用的是四芯同轴。没有分别屏蔽的那种,,探头电路就是用您那个最上面的。

网友:
探头做好了吗我有个HFJ-8AD也没探头 自己做的 不会校准想请教

楼主:
这个探头是上海爱仪厂一个工程师给的,配合HFJ-8D的,试验后感觉是正常的,只是现在机子本身的1V挡,不能满刻度,除外各挡都似乎正常。

网友:
这个表对探头的屏蔽要求极高,直接影响测量精度,自己制作有一定难度。

网友(2019-09-01):
引用 楼主:
这个探头是上海爱仪厂一个工程师给的,配合HFJ-8D的,试验后感觉是正常的,只是现在机子本身的1V挡,不 ...

能拍张您自制高频头的详细美图吗?特别是航空头正确的接口定义脚不知那个正确,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毫伏表,从表盘刻度看,内部的电路采用了刻度线性化技术,刻度只有一条,是可以配合数字表头使用的, ...

请教一下:15楼发的探头电路图中的1R3和1R4有什么作用,一般1BG1和1BG2参数一致情况下那电阻可以忽略为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15楼发的探头电路图中的1R3和1R4有什么作用,一般1BG1和1BG2参数一致情况下那电阻可以忽略为0 ...

是这个道理。.....................

网友(2020-06-12):
谢谢好人!谢谢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