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液晶屏求教接线方法

楼主(2019-01-09):
三菱液晶屏型号AA121TD02,电源线被剪掉了,不知道接线方法,拆开里面是6p的插头,上面有4根线。

楼主:
上传不了照片

楼主:
上传照片就提示server(IO) error,不知道别人都怎么上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照片就提示server(IO) error,不知道别人都怎么上传的。

你换个浏览器试试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传 我试着传一个

换了个浏览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浏览器试试 就行了

换了个浏览器,可以了,多谢。

网友C:
看定义,这个就是内置高压板的吧,定义就是跟普通的一样,正,负,背光开关跟亮度调节吧。按照图片,红的接正,白接负,黑接on/off,绿接adj吧。用万用表测下白是不是接地的就能区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定义,这个就是内置高压板的吧,定义就是跟普通的一样,正,负,背光开关跟亮度调节吧。按照图片,红的接 ...

正负会接,
黑接on/off,绿接adj 这两个不知道接什么东西

网友A:
看看你接什么板子上  一般数字版上面都有这样的定义接口  强开你就12v接黑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负会接,
黑接on/off,绿接adj 这两个不知道接什么东西

只要电源没接错,其余两根线可以调换试一下,关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会接,
黑接on/off,绿接adj 这两个不知道接什么东西

你要把屏接在什么板子上面?工控板还是电视板,还是通用驱动板?如果是电视板或者通用驱动板的话,一般都会有一个也是6针(或者8针,这个就是有5v输入的)的接口,通常都会标有gnd gnd adj(或者bk_adj) on/off(或者bk_on) 12v 12v。工控板的话,一般接到lvds边上一个5针的接口(接口一般要看主板定义,或者用万用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发的图片的定义   如果输入是12V的话 就把1和5拧到一起接正   6和4接一起接负就可以了

这样接屏幕可以亮,接视频输入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接什么板子上  一般数字版上面都有这样的定义接口  强开你就12v接黑就行了

1,5接正,4,6接负后屏可以亮,但接视频输入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电源没接错,其余两根线可以调换试一下,关机状态。

这屏幕没有按键,其余两个怎么调换?也是接正负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