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助听器的问题

楼主(2019-01-09):
老师好!我收了一个江苏无锡生产的助听器功能正常。就是还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一是音量开大时有尖叫声;二是耳机插头拔不下来。望老师支招,谢谢!

网友A:
音量开很大的情况下有哨叫是正常的,耳机插拨不下来检查哪里有卡住不就行啦?

网友B:
中低档的助听器开大了都会啸叫,尤其是耳机在耳朵里没有塞严的时候,,

网友C:
        耳机与助听器的麦克风近了就会尖叫,这是正反馈造成的,同样道理,如果音量开大灵敏度就高了,耳机距离远了也容易尖叫。平时声音量不要开的太大,能听清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开很大的情况下有哨叫是正常的,耳机插拨不下来检查哪里有卡住不就行啦?

谢谢老师的关注!会不会锈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低档的助听器开大了都会啸叫,尤其是耳机在耳朵里没有塞严的时候,,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与助听器的麦克风近了就会尖叫,这是正反馈造成的,同样道理,如果音量开大灵敏度就高了,耳机 ...

谢谢老师的关注!明白了!

网友D:
助听器不可以随便佩戴的,每个人的听力都不同,佩戴助听器首先要到专业部门对听力进行检测,生成你个人左耳、右耳补偿曲线,并根据这个曲线订制助听器,所以专业助听器价格不菲。
业余条件下可以下载一个手机助听器APP,特点是先测量你耳朵对频率的敏感度,生成对应补偿点。

因图片太大不能上传,有兴趣者可以看这里:推荐Petralex助听器软件 http://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2207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助听器不可以随便佩戴的,每个人的听力都不同,佩戴助听器首先要到专业部门对听力进行检测,生成你个人左耳 ...

谢谢老师的关注!明白了!

网友E:
拔不下来,你试试能不能转动,有些不是直插而是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不下来,你试试能不能转动,有些不是直插而是螺丝的

谢谢老师的关注!原来是锈住了,我用针尖把插头与插孔的衔接处的锈垢除掉,再用钳子捏住插头轻轻的一转,听到砰的一声OK,问题解决啦。

网友:
建议玩骨传导助听器 价格一百多 用了四年照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