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胆机电源变压器功率计算

楼主(2019-01-09):
关于胆机电源牛计算
举例6P1推挽电路如下:(此图为七彩菲林老师的电路)

首先确定功放部分总功耗。
电路中使用4X6P1,2X6N3,2XN1
        6P1        6N3        6N1
        电压        电流        电压        电流        电压        电流
灯丝        6.3V        0.5A        6.3V        0.35A        6.3V        0.6A
阳极        250V        44土11ma        250V        8.5土3.5ma                7.5土2ma
栅极        250V        ≤7ma
灯丝总功耗=(0.5X4+0.35X2+0.6X2=2+0.7+1.2)X6.3=25.57(W)
阳极总功耗=(0.055X4+0.012X2+0.0095X2)X250=65.75(W)
栅极总功耗=(0.007X4)250=7(W)
整机功耗为25.57+65.75+7=98.32(W)
因电子管功放储备功率较大,加上整流滤波电路的损耗。取值为整机好的1.3-1.5倍,则总功耗为98.32X1.3=127.8(W)
98.32X1.5=147(W)
电源变压器功率设计功耗取值至少为130W
下面按130W计算
铁芯截面积
根据上表得知应为14 cm2。取Z11-96片舌宽3.2cm,叠厚为4.5cm。窗高4.8cm,窗宽1.6cm。
3.2匝/伏
初级电流:130/220=0.59A  线径查表为:φ0.55,2.5A载流量为0.594A,最大外径φ0.62。截面积为0.301754。初级匝数220X3.2=704(说明:现在市电电压普遍偏高,高于220V部分几乎可以去掉变损)
考虑后级灯丝单独供电。后级总电流为0.5X4=2A,线径查表为φ1.04,2.5A载流量为2.123A最大外径φ1.15。截面积为1.0381625 mm2。匝数6.3X3.2=20.16,取20匝。
前级6N3和6N1取双3.15V带中心抽头。总电流为1.9A线径查表为φ1.04。2.5A载流量为2.123A。截面积为1.0381625 mm2。匝数为3.15X3.2=10.08。取10匝X2
次级直流供电电压为250V。按二极管桥式整流方式,交流电压的1.2倍为整流后带负载的直流电压值,则交流电压=250/1.2=208V。匝数=208X3.2=665.6=666匝。
总电流为55+12+9.5=76.5ma,查表得φ0.2,最大外径0.045216mm2。2.5A载流量为0.079A。
窗口面积为:4.8X1.6=768mm2
漆包线总面积为:
0.301754X704+0.045216X666+1.0381625X20+1.0381625X20=284.075172mm
窗口占容比为284.075172/768=0.3699。约为37%
以上为电子管功放电源变压器设计方案,欢迎拍砖。

网友A:
37%的占容比绕进去困难了

网友B:
用现代的硅钢片,取老大哥时代的导磁率,做出必然是满满当当的低效低能劣质变压器

网友:
导磁率取12000高斯甚至更高应该没问题。现在市电电压偏高,初级取230V合适。

网友:
其实我也是利用表格算变压器的,用着还是很放心的。。。

网友:
我这里市电235V,
所以我都取240V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的占容比绕进去困难了

同感。
还是包括绝缘纸逐层计算,比较好。

楼主:
网络问题。同意回复。电源变压器的绝缘层有初次级间。用静电屏蔽层兼做。次级之间的屏蔽层。窗口占有率40%一下均能绕下。因目前市电电压普遍偏高。所以变损系数(1.05-1.1)不必另行计算,偏高的部分抵去变损。因现在的漆包线绝缘程度高。1000V内没有问题。所以不必层层加绝缘。当然你不放心的话,可以绕几层后加一层绝缘。

楼主:
补充一张铁芯功率关系表

2铁芯功率关系表

2铁芯功率关系表

网友:
感觉这表不适合Z9铁芯吧。

网友C:
现在的铁芯材料已经和当年大不一样了磁感应强度比当年提升了不少

网友:
次级高压绕组用0.2的线好像细了;4个6P1保守用要有120毫安电流,加栅流再加前级管屏流怎么也要保证150毫安以上。

网友:
自己用的话,
还是取2.0A/mm2比较好。

网友:
  "整机功耗为25.57+65.75+7=98.32(W)"计算的比较全面,为什么还要乘1.3倍?搞成了“大马拉小车”。
个人感觉,1  既然算出来数值就不用怕,照者做。  2 铁心变压器皮糙肉厚,过点功率就过点功率。大不了温度高点,没什么问题。

楼主(2019-02-15):
正如楼上所说,为了防止电压不稳造成电源牛过热,因此在计算电牛功率时增加30%的余量。

网友:
还是取2.0A/mm2比较好。

网友:
根据电源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Sc=K√P,Sc为铁芯最小截面积,其来源于原始公式Sc·So=√14400·P/Bm,So为窗口面积,Bm为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设Sc=So,令K=√14400/Bm。由此可以得出下列数据
Bm (高斯)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K                 1.5       1.4    1.3     1.25    1.2        1.15     1.1      1.05      1.0
楼主提供的电源变压器设计图(10#)功率与截面积对应关系是固定的,如150W对应铁芯截面积15平方厘米,可以推算出K为 1.225,Bm介于9000~10000之间,对现代硅钢片来说有些浪费。每伏匝数计算公式为No=450000/Sc·Bm,Bm9000高斯No=50/Sc;Bm10000高斯No=45/Sc,依此类推。

楼主:
多谢白版。电源变压器设计图(10#)功率与截面积对应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这是按照硅钢片磁通密度为10000来计算的。手中的硅钢片多为拆机旧片,就是0.35的薄片取值10000的话仅仅为了保证功率和温度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白版。电源变压器设计图(10#)功率与截面积对应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这是按照硅钢片磁通密度为10000来计 ...

你再仔细看看,该图铁芯截面积与功率在一条线上,可以肯定是固定的(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给出的图与该图一样)原回复贴以15平方厘米对应150W为例,根据S=K√P简易公式,K=1.225,Bm介于9000(K1.25)~10000(K为 1.2)之间。设Bm为6000高斯,K=1.5,则功率只有100W;设Bm为14000高斯K为1.0,则功率为225W。由此可知该图只是每伏匝数与Bm对应,因此使用上有局限性(以前就指出过该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现代的硅钢片,取老大哥时代的导磁率,做出必然是满满当当的低效低能劣质变压器

对,外加费钱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铁芯材料已经和当年大不一样了磁感应强度比当年提升了不少

取磁通13K没有问题。空载电流并不大。取10K太低了,浪费线。

网友D:
计算值绕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值绕不下。

窗口占容比,对电源变压器而言,在40%一下均能绕上。好手可以在55%的窗口占容比。拉线的力量要均匀,紧密绕在线架上,尽量不要乱绕。使用新的漆包线,不必层层加绝缘。国产的漆包线耐压在1000V以上。每个绕组之间加绝缘就行。

网友(2019-03-17):
学习了,变压器的计算一直没有掌握。感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