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自学linux嵌入式能行吗?

楼主(2019-01-09):
以前自学的单片机,但是单片机需要买很多硬件实践,还需要有物理和数学知识才能搞好,我小学文化这些知识都很匮乏。
还有硬件投入比较大,要做个东西要花很多钱,于是打算转偏软件的linux嵌入式。

今年夏天那会买的imx6ull的板子加上jlink V9不到200元

前段时间看过手册和裸机程序,感觉比较复杂于是打算先学学linux内核调度和驱动这块。

这板子和单片机烧录方式不太一样,内核文件是lzo压缩的,用MfgTool2软件下载到板子上,官方也没说到底烧录进去解压到哪个地址了。于是读出0x80000000内存里面的东西反汇编和内核反汇编比对,发现内核就在0x80000000。

知道了内核地址插上jlink调试内核,没想到运行内核后自动断开jlink的连接,于是网上搜下,国内没搜到又去国外搜,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那个是C语言的要重新编译,感觉太麻烦于是直接用LZO解压zImage,先要把LZO前面的代码去掉才能解压,修改完机器码后重新用同样的压缩参数打包再 和前面去掉部分合并,重新烧录结果LED不闪烁了,可能系统没启动。

还得用没修改过的调试,由于不懂LINUX的数据结构和调度原理于是先在上下文切换_switch_to设个断点,通过土法找到了LED开关和关闭JLINK连接的地方,根本不是老外说的那个地方。

知道哪里操作的硬件就好设断点了,发现这两个函数很多程序用,不能随便改掉,必须要找根源,要找根源估计还得学驱动,要是问别人很快解决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打算再学学,不知道啥时候能学会。

网友:
30岁,你就觉得老了?那就不要学了!矿坛都是一大帮老头,都在忙着学习呢!

网友:
当你提问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了

网友:
江民38岁才开始研究杀毒软件,2年后成为中国最牛杀毒软件专家,永远不要说自己老了,只要想做用心做一定能做好,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

楼主:
其实时间都荒废了,这个板子买了半年多了,最近才开始研究。

刚才又调试了下,控制IO开关,LINUX把硬件寄存器地址变成别的了,硬件真地址不在内核里,网上搜了下说是什么设备树。。

不懂具体在处理器上是什么结构,比如GPIO5硬件真地址是0x20ac000 ,linux里面操作的是0x90850000

板子原理图,led在TAMPER4

TAMPER是GPIO5

GPIO5 基地址 0X20AC000

向0X90850000分别写0X10和0可以控制LED开关

前些日子写过个裸机控制这个IO的测试程序

        .syntax unified
        .arch armv7-a
        .align 2
        .text
_xiangliangbiao:
        ldr     pc, = reset                         @Reset_Handler
        ldr     pc, = undefined                        @Undefined_Handler
        ldr     pc, = svc                        @SVC_Handler
        ldr     pc, = prefabort                        @PrefAbort_Handler
        ldr     pc, = dataabort                        @DataAbort_Handler
        .word   0
        ldr     pc, = irq                        @IRQ_Handler
        ldr     pc, = fiq                        @FIQ_Handler
        .ltorg
reset:
_gpio5_4kai:
        ldr r2, = 0x1fffff              @延时数
        ldr r0, = 0x20ac000              @GPIO5_DR基地址
        mov r1, # 0x10                @io4
        str r1, [r0, # 0x04]        @io4配置为输出
        str r1, [r0]                       @io4开
_gpio5_4kaiyanshi:                       @io4开延时
        subs r2, r2, # 1               @延时数减1
        bne _gpio5_4kaiyanshi        @没减到0就循环减
        ldr r2, = 0x1fffff               @延时数
_gpio5_4guan:                        @io4关
        mov r1, # 0                       @0关
        str r1, [r0]                        @写入GPIO5_DR io关
_gpio5_4guanyanshi:                        @io4关延时
        subs r2, r2, # 1                @延时数减1
        bne _gpio5_4guanyanshi        @没减到0就循环减
        b _gpio5_4kai                @跳回IO开
undefined:
svc:
prefabort:
dataabort:
irq:
fiq:
        b reset
        .end

网友:
楼主加油,什么时候学不重要,关键是努力认真的学,技多不压身

网友:
先学习C语言,然后学编写驱动程序,然后学习QT,内核别看了,做研发20几年了,从来没看那个内核。汇编语言也别用了。

网友:
马 克思五十多岁才开始学习外语,所以楼主很年轻,等二十年后再学也可以。

网友A:
单片机硬件不贵啊,买个常用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也就十元左右,再买一个ST-LlNk下载调试器也就十多元,二十元刚出头就可以玩了。其他的LED,LCD也不贵,有几十元就足够做普通的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硬件不贵啊,买个常用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也就十元左右,再买一个ST-LlNk下载调试器也就十多 ...

光单片机不贵,但是要做东西需要买别的零件,比如要学电机控制要买驱动芯片和开关管,全桥就要六个开关管,在线调试程序最好电脑和调试器还要有隔离,学过好几次电机驱动都失败了,光驱简单BLDC第一年学的时候就转起来了,自己三极管搭的电路,后来搞SPWM的没成功,可能驱动电路开关速度不行,我每年大概要花600元玩电子,一直没砸钱买H桥驱动和开关管,我虽然有个论坛150买的示波器但是没表笔,没办法测高频方波。

后来感觉搞硬件砸钱太多,加上学习软硬件最好其中一个是成熟的东西,要不然软硬件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要是有一个可以成熟的硬件再做软件就容易,由于是第一次做电机驱动根本没经验,再加上硬件平台没砸钱搞软件也就没办法做了,难度有点大于是没继续下去。

我搞摩托电点火器也是因为没测试设备,直接装到摩托上调试根本不现实,第一次搞没经验再加上没必要的设备所以也失败了,发现做一个东西光会电子和程序也不行,还要做机械结构的东西,比如做个点火测试平台,要有合适的调速电机还要有个标记角度圆盘,这个东西还要装到 一个稳定的支架上,不会电焊没电焊和角铁什么很难搞,总之只搞一样比较容易,要是机电程一块都要搞就不容易成功了,不砸很多钱搞不了。

今年有段时间看我们这有个厂子好像要研发光谱仪,我到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但是看了看衍射光栅的价格放弃了。

网友B:
我37岁才有机会接触计算机,结果这碗饭一直吃到退休。 没什么学不会的,您才是个小伙子,有什么好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37岁才有机会接触计算机,结果这碗饭一直吃到退休。 没什么学不会的,您才是个小伙子,有什么好担心 ...

学习前辈了

我现在打算先学软件,软件只要有个硬件平台写程序调程序除了电费没什么成本,那个内核没多少人学我就偏要先从内核开始学。

网友:
    每年600元左右,折合每天不到2元,对正常生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做实验与搞研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验基本上是重复他人的过程,从中获得知识或技巧。研发则大部分是无太多的借鉴,其中免不了要走弯路,花费大也在情理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前辈了

我现在打算先学软件,软件只要有个硬件平台写程序调程序除了电费没什么成本,那个内核没 ...

内核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它会让您的视野和别人的完全不一样。知道了内核是怎么干活的,您在网上几乎可以成为“透视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单片机不贵,但是要做东西需要买别的零件,比如要学电机控制要买驱动芯片和开关管,全桥就要六个开 ...

老哥可别这么想,要是学铁路难道还有地方放个机车在家里?学火箭呢?我看先把C51学好再说。

网友:
这个不存在入行,直接看使用手册就行了。

网友:
前几天买了鸟哥的Linux私房菜,拿到后就不想看了

网友:
不晚,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先学通用的Linux C/C++编程,学一些真正的编程,先不要在意平台。
如果要学汇编的话,,,,可以学arm汇编,但是先建议把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编程基础打好。

网友:
各位,我恐怕没看懂,这个老哥本来就想要一句“不行”,本坛除了70岁学杂技不行还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行的事,于是哥就纠结了,还是那句话,从简单的开始,或者结束这个纠结。

网友C: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一下。我在网上看到学编程也是吃青春饭的嘛?这个如果自己玩玩好像还是可以的,但是讲到新经济效益,我觉得这不太可观了。

网友D:
我也是小学文化。经常搞些制作,也是想学学单片机玩玩,自己学完全摸不到门,一段时间后热情就退了。

网友:
不管你几岁,想学且能学进去就好!所谓老了学不懂了是自己懒或笨的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小学文化。经常搞些制作,也是想学学单片机玩玩,自己学完全摸不到门,一段时间后热情就退了。

        我自学单片机时候也很长时间没入门,看网上那些教程也一直没入门,后来看手册然后写测试程序才算入了门,但是做东西又被物理和数学卡住了,总之自学的路比较难,爬过一座山后面还有更高的等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学单片机时候也很长时间没入门,看网上那些教程也一直没入门,后来看手册然后写测试程序才算入了 ...

单片机可以跟你学习下 动手能力还算可以

网友:
和楼主相反,我处有齐各种应用环境,但10多年前关掉公司就不招惹技术人员,现在连外发也不敢招惹,硬件软件难,管人和目标执行出结果更难上加难。

网友(2021-07-07):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一下。我在网上看到学编程也是吃青春饭的嘛?这个如果自己玩玩好像还是可以的,但是讲到 ...

单纯的复制黏贴,肯定是青春饭,后浪拍前浪,有技术积累,有深度了,完全和年龄没关系,

网友E:
老哥,您还是年轻人啊,学习没有早晚一说,更何况年轻人脑细胞活跃学得快更有优势了。
不晚不晚,就算是当娱乐去学点东西(不求精通,只求了解,然后慢慢精通)也值,我感觉这比其他的消遣娱乐有意义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您还是年轻人啊,学习没有早晚一说,更何况年轻人脑细胞活跃学得快更有优势了。
不晚不晚,就算是当 ...

关键是学了要有地方用啊,没地方用学起来也没什么意思,LINUX写个驱动剪切个内核什么的我已经放弃了,感觉根本没地方用,精力有限还是先学学生活中能用到的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惭愧!!本人也想学单片机一类的,无奈看见鹰文就头疼!!

我连字母都背不下来,碰到外文全靠自动翻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连字母都背不下来,碰到外文全靠自动翻译

关键是有些代码翻译不过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学了要有地方用啊,没地方用学起来也没什么意思,LINUX写个驱动剪切个内核什么的我已经放弃了,感 ...

我大学三年学了不少东西,除了基础学科,还学了51系列/32位单片机,嵌入式,FPGA,树莓派,linux,Arduino,还有lunch pad,labview.MATLAB.altiumdesigner,multisim,1200PLC,DSP,无线通信,信号与系统,java……说真的有些东西学完了也不一定用得上,也不一定有用,但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学了,我认为咱们搞技术,一种全新的思维极为重要。即使用不上,学过了又忘了,再拾起来也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大学三年学了不少东西,除了基础学科,还学了51系列/32位单片机,嵌入式,FPGA,树莓派,linux,Arduin ...

年轻就是好啊,精力旺盛。

我本来今年想学学伺服电机控制,拖拉了半年只做过一个简单试验电路,买了个大电机但是电路还没做,又转去做别的了,想用磁通门测电流,中间又被收小麦打断,拖了得有一个月还八字没一撇,感觉我现在这效率到年底能做个简单电机控制器就不错了,实在没精力再去学别的了。

我家这环境也比较乱,门前10米就是公路每天很乱,公路对面是村里活动中心,老年人晚上唱戏唱到快10点,很难静下心来学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年轻就是好啊,精力旺盛。

我本来今年想学学伺服电机控制,拖拉了半年只做过一个简单试验电路,买了个 ...

我觉得像你不如沉下心来,做点农村需要的控制器,例如:春节回老家见到好多村民自家打的水井,在楼上有水塔,之间有水泵抽水,但控制水泵只是简单地用低压断路器直接控制,造成好多困扰,有时抽水时忘记关水泵,又没有设置水塔自动控制开关,最后井水从3楼或2楼溢出或从楼上一直流到楼下,有如涨洪水感觉,如用单片机或数字电路做个自动控制器,就很好地解决此事。能活用电子知识,才有更多动力。

网友H:
你只要穿越回 10 年前,把主系统换成 linux,根本就不用花时间学,你现在就是 linux 大牛了。。。
linux 经验和思维方式是用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像你不如沉下心来,做点农村需要的控制器,例如:春节回老家见到好多村民自家打的水井,在楼上有水 ...

你说这个东西虽然我能做,但是只要有市场的东西早就被人占满了,我们这虽然没这种蓄水装置但是农田里有类似的蓄水池,只用一个时间控制器就解决问题了

再说我也没钱做东西,家里人也不可能支持我,每当我爸看到我玩电子制作问我在干什么的时候,我都是说在瞎造作,我不抽烟喝酒,每年花这点钱就当抽烟喝酒了吧。

今年投资200元买了个电机和做控制器的电子元器件还没玩起来呢,今年争取能把电机驱动起来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只要穿越回 10 年前,把主系统换成 linux,根本就不用花时间学,你现在就是 linux 大牛了。。。
linux  ...

你看我接触这东西也很久了,我这电脑主系统还真是LINUX而且也用了得有10年了,但是只是用又不搞程序开发和用WINDOWS一样,而且还比用WINDOWS省心,最起码不会中毒什么的。

真要学清楚还是要从底层学起,弄清楚从上电到系统内核怎么分配系统资源的,单纯只用上层软件根本没办法了解底层怎么运行的,弄清楚其实也不难,就是写内核的人绕来绕去搞的很麻烦,要弄懂得很多时间,我个种地的农民就算搞懂也没地方用,所以才放弃了

网友I:
软件早就细分化了,如果什么都学时间精力都不允许,如果做产品的话需要找个好平台,减少风险。

网友J:
我觉得还是因为没动力把?
今年50,20多岁时想学单片机,一直觉得困难重重放弃了。一直玩电子硬件和PLC。 去年49岁时,为了吃饭,被迫开始学单片机,3个月内从零开始到给公司开发出了特种行业所需的BLDC控制器和PID控制器。软件硬件一条龙,从立项,项目要求,原理图,PCB图,软件,采购零件,调试。甚至验收标准都是我订的。
不过挺辛苦的,3个月时间每天工作时间几乎每天都在18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软件早就细分化了,如果什么都学时间精力都不允许,如果做产品的话需要找个好平台,减少风险。

确实不可能用到什么都去学会细节,能会用别人提供的接口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还是因为没动力把?
今年50,20多岁时想学单片机,一直觉得困难重重放弃了。一直玩电子硬件和PLC。 ...

我当时学LINUX内核是想通过学会内核掌握手机和搭载LINUX嵌入式板卡程序的逆向分析,后来想了想感觉就算学会了也用不到,最后还得把自己学的免费分享给别人,这东西得大城市才有这方面工作,而且肯定卡学历,有学历的学会可能一个月能拿上万工资,而我学会一分钱都不值,现实生活中还用不到,所以放弃了。

我们这搞工程机械的多,我打算学学电机控制和液压控制,先学学怎么做伺服电机控制器,投资了200元买了个轿车电子助力的伺服电机和MOS管,我学东西效率比较低,买来家都一个多月了还没做电路,又想去做指南针。。

年初就想做一套自己的伺服电机控制器,搞到现在只做了个小光驱电机的驱动。。

而且我这制作一看就粗糙和业余,连电流检测都没有,贴个图给你看看

电路

程序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1MTYyMDAyMA==.html

实物

网友J:
真有点佩服你,艰苦的条件还玩得比较高端。
学会内核掌握手机和搭载LINUX嵌入式板卡程序的逆向分析,这个我觉得这个得进大公司,学历啥的确实很看重。电机和液压控制这个很贴近生活了,当地小公司应该多,玩熟了应该好推广,自荐。
由于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控制过程,我只能就电路图发表点粗浅看法:
一,电机驱动输出为嘛不用MOS,现输出是否开关损耗大? 如果只是实验另当别论
二,LCD显示接口这样设计是不是有点复杂,MCU直驱不好吗?管脚不够可以另选型,PCB面积也考虑一下?
三,4路电源能精简成3路吗?
四,cos, sin 差分放大后再同相缓冲意义?
五,电流检测应该加上,送入LCD显示,实验阶段这些参数很重要,辅助发现硬件或软件缺陷。
六,如果有可能,这个实验条件还缺一台示波器

我不了解这个玩意,乱说一气,说错勿怪。
还有嘉立创PCB打板 10*10内5张免费,连邮费都免。

网友J:
我觉得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我建议你先玩一个实用型强一点的东西。比如做一个BLDC驱动器,做到:体积小,发热低,成本低,可靠性高。或者当地企业有需求的一个玩意。

系统性的当一个正式产品来做,方方面面都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有点佩服你,艰苦的条件还玩得比较高端。
学会内核掌握手机和搭载LINUX嵌入式板卡程序的逆向分析,这个 ...

学软件的东西没学历根本找不到工作,小城市根本用不到,所以才学学身边可能会用到的东西,我们这做小装载机的多,我就想学学做小装载机电控,但实际连摸的机会都没有,就算用电控人家也买现成产品不会要自己做一套方案。

我学技术只能用来自己玩,一年投入几百元想搞独立自主的产品根本不可能。

搞的这个小制作就是学下SVPWM算法和闭环位置控制,但是这东西别人搞也是用库不会自己写。

我是看了下面这个网址学的,我不懂英文开着CHROME浏览器自动翻译看的

https://www.switchcraft.org/learning/2017/3/15/space-vector-pwm-intro

一、 没用MOS管子因为外壳做的时候做小了,驱动电路实在没地方放了,开关频率降到8K了,反正就是试验用的,电机能动就行。

二、我只买了这种MCU,而且当时买了50片,觉得买贵的买的少还没等玩熟练就玩坏了不值得,我买的时候才2元多,现在就更买不起了,得等MCU降价,由于是软件SPI电机运行起来根本来不及显示,最占用时间的就是这个LCD显示。

三、由于是个试验性质的,我也没经验,这样搞不会炸管子比较安全。

四、COS、SIN是旋转变压器角度传感器用的,后面ADC采集需要低阻抗,ADC采集后ATAN2算出角度用来和电机实现角度闭环控制。

五、以前从来没做过电流采样电路,这个小制作只用个灯泡做限流,看到灯泡很亮就初始化程序,证明程序有问题。

六、我有一台示波器,看过波形很差,我没有电机控制器的调试经验,不知道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由于没经验做东西都是试验性质的,改来改去打板子麻烦,我学着做过两次板子,但是都在吃灰根本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我建议你先玩一个实用型强一点的东西。比如做一个BLDC驱动器,做到:体积小, ...

我做什么主要跟着兴趣走没什么计划,碰上了有兴趣就玩玩,做的东西基本没成功的,这可能就是业余和专业的区别吧,看专业的人家设计一个东西就像产品一样很好用,而我做的东西都很不好用,做的最接近能用的电子制作可能就是以前做的LCR表了,但是很多地方都得改进才行,比别人做的差远了,我又没兴趣继续改进又去玩别的了,像是黑瞎子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一样。

给你看看我以前做的表,最接近能用的一个电子制作了,也扔一边吃灰没兴趣改进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5653&extra=

网友J:
感觉你还是缺少规划。做个东西前,先定好目的,用途,规划框架,方块图,再细分。
一些电机控制器波形,在一些专用IC的PDF上一般都有介绍。
总的来说,还是规划问题。

我也是业余的
最近做的PID控制器,先是试验,过了验收就正式打板,按正规的东西来重新设计。背面图忘了拍,东西现在交去验收去了

网友J:
还有LCD来不及显示,我认为还是程序规划问题,没有合理安排mcu的工作。这个PID控制器也是实时大量的浮点运算。

但LCD  1秒刷新2次足够了

网友:
写程序之前,先规划好算法,合理安排 mcu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你还是缺少规划。做个东西前,先定好目的,用途,规划框架,方块图,再细分。
一些电机控制器波形,在 ...

可能是技术不行外加没规划,一点不懂的时候挺有兴趣,但是一但了解了具体实现的细节就没什么兴趣了,没毅力把一个东西做到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LCD来不及显示,我认为还是程序规划问题,没有合理安排mcu的工作。这个PID控制器也是实时大量的浮点运 ...

我做那小制作0.1毫秒中断一次要完成旋变解码和电机驱动,出来就没什么时间,但是应该也能刷新LCD,可能电路有问题,因为没开电机PWM的时候正常显示,一开电机PWM就不能正常显示了,但是这个电路做外壳的时候做小了,电路太紧凑了,根本没办法调试,得等以后做才能找哪里出问题。

空间太小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做那小制作0.1毫秒中断一次要完成旋变解码和电机驱动,出来就没什么时间,但是应该也能刷新LCD,可能电 ...

我没玩过伺服驱动,只能以一个门外汉的角度来提问题:
一,你是否真的需要0.1mS的中断?  依据是什么 ?
二,你的mcu是否支持这高频中断,没有竞争冒险? 你这么高频率的中断,总得测试一下每次中断的执行时间把,以确保每次中断能顺利执行把? 每次中断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三,LCD的符号和小数点没必要刷新,只刷新动态变量,节约时间
四,试验阶段没必要装盒子把?这么紧凑不好更改硬件把?
五,有你搭鹏焊的时间,不如去嘉立创免费打板,多出来的时间考虑一下程序架构。工整的电路板方便以后更改测试
六,你现在的这种结构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象是已经完全定型的东西,而且还是很乱的结构。调试为什么不是开放式的裸板装在散热器上?(你这一来就是胆机搭棚式的终极定型产品)
七,画PCB时,预留足够的  测试点/孔 和可能会有改动的地方先画好

网友J: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利益也是最好的老师。
托人找一块废的装载机控制板,更简单的办法是路边看到装载机直接上去发一根烟,跟师傅说愿意花50块买一块报废的电路板。 再问问他买个新的多少钱?
回家先研究一下别人的硬件设计思想,再想想软件怎么实现。如何改进,自己做出来单机成本是多少?批量成本是多少?销售成本能做到多少?
先找一个有动力驱使的认真来做一个产品,做到完美。

如果有脑袋灵活的朋友,一起合计合计,还可以一起来做。有些东西靠个人的力量完不成,可能需要借助一些有偿力量

网友J:
放一张曾经做的BLDC测试第一版 ,硬件改动方便多了,有大量的测试孔。要有足够的调试空间

你不可能一版就定型,后面还有第二版,第三版。

这东西总共做了三版,所有零件都临时买的新的,还额外辅助做了测试仪。三版做下来,不算电机开销,总共花费七百多元。

其实还有第四版,完全成本精简版,只是没有这个要求了,加上有新东西要开发,第4版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没玩过伺服驱动,只能以一个门外汉的角度来提问题:
一,你是否真的需要0.1mS的中断?  依据是什么  ...

1、主要为了传感器检测速度快,速度慢了后面闭环容易振荡,转速高了分辨率就低了
2、这MCU很快而且只有这一个中断,每次中断也就一半时间就出来了。
3、LCD是软件SPI,对比中断的时间来说太浪费时间了,前面也说了我判断是硬件问题导致不能正常显示。
4、这个一开始是做的传感器解码,所以盒子做的小,一开始想用两个单片机完成的,传感器解码的光解码,驱动电机的光驱动电机,但是后来想想通讯也要好几线,还不如做成一个,所以就装不下了。
5、我做板子不熟练,到现在一共做过两次,我想先飞线做好电路没问题再考虑做板子。
6、主要是盒子做的太小了,一开始没想要二合一
7、画PCB真的没经验,兴趣也不是很大,做了两次板子都在吃灰。

网友J:
哦。原来是这样。  但你不画PCB很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利益也是最好的老师。
托人找一块废的装载机控制板,更简单的办法是路边看到装载机直接 ...

我们这生产的是小装载机,好像全国有点名气,没有电控完全是液压控制的。搞工程机械电液控制的也都是大公司,我们这小城市根本没搞的,我想玩根本没这个机会,当地做机械的厂子也不可能想转型升级把机械部分加上电控,就是加也得招个专业搞这个的,也不可能用我个业余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放一张曾经做的BLDC测试第一版 ,硬件改动方便多了,有大量的测试孔。要有足够的调试空间

你不可能一版 ...

你做这个就很专业了,我做的东西都是试验性质的,主要为了学习,可能得再学几年才能做的好点,我主要很多时间都浪费了,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可能就十分之一,没兴趣了闲很长时间,有兴趣了短时间几天焊一个很不成熟的电路,软件也自己搞也很多缺陷,组合一块就更不能用了,路还很长只能慢慢练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原来是这样。  但你不画PCB很吃亏

画PCB我肯定要学学,但是兴趣不是很大,一直懒得动手,学了好几年单片机了,只画过两次板子,第一次画的是个转接板的,第二次才是个实际电路的,都在吃灰中没用到。

下面这个是我唯一一次学着画的实际电路的板子,这东西也要多练习才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动力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539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