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9-01-09):
电路是几年前BG2VO发布的简单可靠的锂电池充电方案。当时做了一个,觉得比较好用,后来买了个充电器外壳,一直没装进去,干脆重新做一个,虽说现在有 TP4056 模块,可是手里都是现成零件,于是就有了这个。

铁锂电充到3.61v亮灯,恒压

铁锂电充到3.61v亮灯,恒压

充电中

充电中

加了易拉罐铝箔散热,意思一下

加了易拉罐铝箔散热,意思一下

最近做的

最近做的

好几年前做的

好几年前做的

网友A:
我来点赞!动手亲历,其乐无穷,虽有艰辛但乐在其中!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未标,如把Q3反过来画,这OUT会看的更美点!望努力继续,收获会丰。

楼主(2019-02-19):
引用 网友A:
我来点赞!动手亲历,其乐无穷,虽有艰辛但乐在其中!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未标,如把Q3反过来画,这OUT会 ...

谢谢鼓励!输入电压比电池高3v以上即可,电流根据自己的电芯调节,有计算公式。我充的是磷酸铁锂电芯,设定的电压3.6v多一点。

网友(2019-04-08):
这个方案好吗? 4100 和5100更成熟吧,也不过1-2元

网友B:
lm317好像有2-3v的压差,不知你电池接哪里的,可调能给3.2v--3.7v的电池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17好像有2-3v的压差,不知你电池接哪里的,可调能给3.2v--3.7v的电池充电吗?

RL(负载)表示电池了吧。

楼主(2019-12-03):
引用 网友B:
lm317好像有2-3v的压差,不知你电池接哪里的,可调能给3.2v--3.7v的电池充电吗?

现在有国产芯片 CN3058E 1A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ic。就是封装很小,不太好焊接,要用转接板,精度比这个电路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