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凯歌4B5收音机

楼主(2019-01-09):
这台凯歌4B5收音机,当初是作为两只TTF-4大中周的“陪葬尸体”买的,原有的几个三极管锈迹斑斑,有的一动腿脚就断了!喇叭纸盆也破了,没有后盖,前脸品相也不好。好在两只大中周保存完好,是我梦寐以求的。于是,180大洋将其买下。老实说,贵的确是贵了!为了使其“不贵”,加之绿袍电阻、磁棒、振荡线圈、空气双连等元器件尚可使用,修复此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去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折腾调谐高放机,无暇顾及修复事宜。最近,利用论坛老是让我无限等待“最后5秒……”使我不得上网的空闲,把这台凯歌4B5机器修复了一下。从接收效果看,修复是成功的!我不敢说,这台机器让我修复到完美的程度,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台机器当年性能是十分出色的!从它的技术指标看,灵敏度每米0.5毫伏。一个五管机,能够达到如此高的灵敏度,足以说明该电路是一个优秀的电路!我不懂理论,哪位老师如果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该电路。
      在修复方面,我做的工作如下:按照电路图提供的有关参数,重新绕制了输入变压器、振荡线圈、磁棒输入线圈,更换了喇叭,更换了所有三极管、二极管,更换了空气双连,更换了所有电容。此外,启用了大部分原绿袍电阻,以及原机壳前脸和机架。
      效果视频明天录制后再发。先发一些该机的有关资料和制作图片——

补充内容 (2019-1-17 16:59):
感谢乙猪、monky1977、yuanzen老师以及园丁版主和求知超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9-1-17 21:43):
感谢语音输入老师的鼓励!

网友A(2023-05-19):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本振频率当然可以。另外的方法就是,磁棒天线次级用一个电阻代替,几百-1k左右吧。或者磁棒绕1-3圈 ...

因为你用仪表去测量本振的振荡频率,即使选点合适,也会由于仪表探头的影响(示波器大概10多个pf,频率计不一定),对振荡频率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影响。
所以有时候带着仪器把机器调到最优了,撤掉仪器发现工作情况变差。

记得以前有个人和我说,水平高的人用仪器调完了,还要再凭经验去稍微动一下机器。这人我忘记了,反正我觉着装神弄鬼的。

因此最好的调试方法就是尽量模拟机器真实的工作环境。

方法1、射频信号发生器,接小环天线,这样就等于是一个发射台。信号发生器发出固定的频率,调整本振至接收到信号最强,这个时候的本振频率就是信号发生器的频率+中频。

譬如你要调整低端覆盖到520,那么你射频信号发生器发出520k的信号。机器可变调整到最低端,调整本振线圈至声音最大(喇叭可以挂毫伏表)。这个时候低端覆盖就调整好了。

方法2、如果没有小环天线,射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串一个电阻(大概50-100欧即可),然后用铜线在磁棒上绕2圈,这样信号也可以注入到机器。影响也很小。

方法3、不用磁棒,直接从混频三极管基极注入也可以,但是你拿掉磁棒次级以后,电路不闭合了,所以你要用一个电阻顶上去。对电路影响也不大。

3种方法,效果依次降低。用第一种方法,调完了,撤掉仪器,机器仍然在完美状态。

其实你关心本振频率意义不大,更应该关心的是,本振-信号=中频,他们这3者的最佳组合。只要组合正确,实际数值稍微有差异很正常,也不可能调的一点差异没有。电路不是理想的数学公式。

楼主(2023-01-29):
引用 网友C:
都换成9015,9012pnp硅管,电压适当提高效果会不会有所提升

这帖子沉了许久,又让老师给翻腾出来了!

网友D(2019-01-09):
磁棒140毫米不长,有载Q并不高,0.5毫伏/米灵敏度,很高的,可能与两只大中周有关吧?

网友:
不错  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E:
老机修复在状态非常棒!

网友:
电路很平淡无奇,连5管机常用的来复低放都没采用,难道TTF4中周真这么神奇?

网友F:
大中周,C9中和电容(其实可以略大一点,不仅中和BC电容带来的中频增益下降,过中和相当于再生),这都起不小的作用。

网友G:
更换了生锈的晶体管和纸盆破损的喇叭能理解,那些空气双联、天线线圈、震荡线圈、输入变压器等元件并没有损坏为什么要更换和重新绕制,难道你的工艺会超过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换了生锈的晶体管和纸盆破损的喇叭能理解,那些空气双联、天线线圈、震荡线圈、输入变压器等元件并没有损 ...

这几天又上不了矿坛了。可能我没有说明白,喇叭坏了,空气双联也有锈斑不好看,天线圈线断了,振荡线圈骨架也断了(但是我修复的振荡线圈还是原来的骨架),输入变压器更是锈得一塌糊涂,铁芯用手一撮,都成粉末了!所以我都换了。好在都有参数,换起来并不费事。

补充内容 (2019-1-17 17:23):
至于性能是否比原厂好,这个不敢。不过,我绕的输入变压器,质量还是很可靠的,矽钢片是进口的(商家说的,究竟是不是进口的无法考证),漆包线质量也很好,手摇绕线机制作……

网友H:
少了原机几个硕大无比的蜡封天和电解,少了些感觉

网友:
一级中放能有0.5mv/m的灵敏度?

网友I:
我那台修复的时候,为了找到那只16欧四寸喇叭翻遍了TB。

网友J:
想法子把那些环电阻给换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法子把那些环电阻给换下来吧。

这一个多礼拜,又上不了矿坛了!老是浏览器安全检查,只剩5秒……今天能够上来觉得很是意外,上不来反而觉得是正常的。没想到我居然有了这种奇怪的体验!看到求知超版等朋友都能正常上网,真搞不懂究竟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矿坛的问题?劳驾求知超版过问一下,为什么以前没有这种现象?是矿坛的系统升级了吗?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法子把那些环电阻给换下来吧。

好的,抽空把“不怀旧的”电阻及其它元件换下来。当时回复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把它弄响,老元件能用则用,不能用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中周,C9中和电容(其实可以略大一点,不仅中和BC电容带来的中频增益下降,过中和相当于再生),这都起不 ...

感谢版主的分析和科普。调试中,中和可变电容C9的作用的确很明显。

网友K:
不是刚好可以帮求版主试试R4接个滤波电容,看效果如何吗

网友L:
这种大中周好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大中周好在哪里呢?

好肯定是好。但是没有仪器做精确检测,不好量化说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刚好可以帮求版主试试R4接个滤波电容,看效果如何吗

求知超版在哪里说R4接滤波电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一个多礼拜,又上不了矿坛了!老是浏览器安全检查,只剩5秒……今天能够上来觉得很是意外,上不来反 ...

所说正在换系统。我这里也是有安全检查5秒。但过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说正在换系统。我这里也是有安全检查5秒。但过后就正常了。

我这里除了今天下午,之前一直是浏览器安全检查,然后是永无休止的“只剩5秒”……现在好了。但愿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J:
引用 楼主:
求知超版在哪里说R4接滤波电容?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心中没有肯定的结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心中没有肯定的结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因为一直上不了矿坛,所以求知超版发的这个帖子没有阅读。刚才通过链接看了一下这个帖子,受益匪浅,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抽空我尝试一下加滤波电容(包括超版说的堪称完美的那两个元件)。正好前几天打扫卫生时,不小心把振荡线圈碰坏了(还是先前断的那个位置,拦腰断成两截),还没来得及修复呢,这下一块进行。尝试后汇报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棒140毫米不长,有载Q并不高,0.5毫伏/米灵敏度,很高的,可能与两只大中周有关吧?

我换了一个175毫米的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机修复在状态非常棒!

谢谢老师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少见的机器,180元不贵。

有老师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少了原机几个硕大无比的蜡封天和电解,少了些感觉

我也很喜欢那几个天和大电解,但是测了一下,数值都不对了,只好放弃,想买一样的也买不到了。所以,怀旧感就差了许多。

网友N:
楼主历害居然把老电阻基本上找齐!电容只要有尸体就好办可以把新电容弄到旧电容里面去,这个收音机修过一个'音质不错就是灵敏度差点,不过就是因为灵敏度差点收听时干扰小音质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那台修复的时候,为了找到那只16欧四寸喇叭翻遍了TB。

我也买不到16欧飞乐喇叭,只好用8欧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历害居然把老电阻基本上找齐!电容只要有尸体就好办可以把新电容弄到旧电容里面去,这个收音机修过一个 ...

那几个绿袍电阻是原机上的,找恐怕很难找齐。另外,因为三极管换了,工作电流也有所差异,原机还两三个绿袍电阻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5122&extra=

已经看到了,谢谢枫丹白露老师!

网友:
有一个凯歌4B5收音机感觉灵敏度不高。一级中放高不了。

网友C(2023-01-28):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不到16欧飞乐喇叭,只好用8欧替代。

都换成9015,9012pnp硅管,电压适当提高效果会不会有所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沉了许久,又让老师给翻腾出来了!

别叫老师,叫坛友,互相学习

网友O(2023-05-14):
看到楼主有凯哥4B5的数据资料图片,能不能再发几个详细一点的数据资料,十分感谢给楼主加分

网友O:
引用 网友O:
看到楼主有凯哥4B5的数据资料图片,能不能再发几个详细一点的数据资料,十分感谢给楼主加分

论坛中的老师们:如果有该机的资料最好也能分享一下,特别是震荡线圈与TTF一4一6,TTF一4一7,的详细资料,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论坛中的老师们:如果有该机的资料最好也能分享一下,特别是震荡线圈与TTF一4一6,TTF一4一7,的详细资料 ...

这台机器用的这两只中周,是那种老式TTF-4系列的大中周,您如果没有这种中周骨架,索取相关数据没什么意义。如果想仿制此机型,其他型号的中周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器用的这两只中周,是那种老式TTF-4系列的大中周,您如果没有这种中周骨架,索取相关数据没什么意 ...

我有一台震荡线圈断了。能不能发一个详细的绕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震荡线圈断了。能不能发一个详细的绕制数据?

网友:
谢谢老师的资料

网友:
看到这机器,技术提高十年功力。

网友B:
我的这台好奇怪,空气双联调谐联叶片少,容量小,振荡联叶片多,是不是上家接错了?按楼主资料绕了振荡线圈,起振了还是收不到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台好奇怪,空气双联调谐联叶片少,容量小,振荡联叶片多,是不是上家接错了?按楼主资料绕了振荡线圈 ...

没有接错。这台机器使用的空气双连是不等容的。调谐连虽然叶片少,但是动定片间距紧密,实际容量(290pf)大于叶片多的振荡连(250pf)。收不到台应该另有他因。你最好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接错。这台机器使用的空气双连是不等容的。调谐连虽然叶片少,但是动定片间距紧密,实际容量(290p ...

我把345绕在中间槽,12绕在另外一个槽,是不是振荡幅度不够?绕发是不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345绕在中间槽,12绕在另外一个槽,是不是振荡幅度不够?绕发是不是错了。?

你最好按照图解的方法绕,中间那个槽绕20匝为1~2端;然后继续绕13匝为3~4端,4~5全部绕在下面的槽里。其实,绕法不是响与不响的关键,即便是随便绕,只要按照初、次级的匝数绕,电感量符合要求,振荡线圈就问题不大。如果依然收不到台,应该检查振荡线圈的接线是否正确。如果依然不行,那就可能还存在其它问题。看你拍的图片,振荡器板子十分凌乱,元器件东倒西歪,焊接处惨不忍睹……

从元器件上看,你这台机器是早期的(60年代)凯歌4B5,半可变是拉线的(振荡线圈已经重新绕制,参数改变,半可变已不适用),建议换掉,便于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最好按照图解的方法绕,中间那个槽绕20匝为1~2端;然后继续绕13匝为3~4端,4~5全部绕在下面的槽里。 ...

非常感谢,。

网友B:
汇报进展:重新按老师的数据绕了线圈,。3-5绕组130匝测量不是63微亨。100多了,。调试了一下磁芯可以收到电台了。低端灵敏度可以,音量电位器开最大震耳欲聋高端电台声音小。把输入双联并的拉线电容换了一个7/25的半可变电容调试了一下高端。和正常收音机的灵敏度音量大小基本呢差不多了。有个疑问。频率计测试本振频率的时候探头接哪里合适?我接的双联的振荡联。感觉不太准,接三极管发射极不行。

网友A:
感觉不太准,接三极管发射极不行。

R3和C5的那个位置。天线连,最好短接掉。

网友A:
其实就是个统调的过程。

直接看本振频率当然可以。另外的方法就是,磁棒天线次级用一个电阻代替,几百-1k左右吧。或者磁棒绕1-3圈。然后接信号发生器输入RF信号,调本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报进展:重新按老师的数据绕了线圈,。3-5绕组130匝测量不是63微亨。100多了,。调试了一下磁芯可以收到 ...

首先祝贺修复成功!我从来不用频率计测量频率(都是用信号发生器)。中波从低端到高端就那么几个台,熟悉了电台的位置,反复调试几次基本就差不多了。振荡线圈的电感量,资料给出的都是最基本的,仅作参考,还是以实际调试为准。再者,资料说的63微亨的条件也不清楚,或许未加磁芯。从实际接收经验看,振荡线圈的电感量是不可能只有63微亨的,一般都在一百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太准,接三极管发射极不行。

R3和C5的那个位置。天线连,最好短接掉。

R3和C5的那个位置不正好是三极管的发射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个统调的过程。

直接看本振频率当然可以。另外的方法就是,磁棒天线次级用一个电阻代替,几百-1 ...

直接看本振频率当然可以。另外的方法就是,磁棒天线次级用一个电阻代替,几百-1k左右吧。或者磁棒绕1-3圈。然后接信号发生器输入RF信号,调本振即可。
这个方法看不懂?老师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仪表去测量本振的振荡频率,即使选点合适,也会由于仪表探头的影响(示波器大概10多个pf,频率 ...

非常感谢。。书本上都学不到的技巧。。 小环天线没有,只有采取后者的方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喜欢那几个天和大电解,但是测了一下,数值都不对了,只好放弃,想买一样的也买不到了。所以,怀旧 ...

换芯大法呀,老机都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