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在修理一台三洋RP5065收音机遇到如下问题

楼主(2019-01-09):
求助 需要一份三洋RP5065收音机电路图  谁有谢谢

最近修理该机   调频正常  中波全段只能收一个强台1089   在这个台的频率1089收到  而且在540中央台处还能收到这个台 中央台却收不到   调台双联没问题 已换过故障依旧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9-1-10 19:38):
经过代换测试   却是双联问题    不知双联 容量多大?

补充内容 (2019-1-10 19:40):
用140p/40p代换  频率偏  540中央台 跑到700多了

补充内容 (2019-1-10 19:47):
更正是用140p/20p代换

补充内容 (2019-2-8 11:57):
https://v.qq.com/x/page/z0834byzmaj.html?ptag=qqbrowser

https://v.qq.com/x/page/h0834cv55gi.html?ptag=qqbrowser

补充内容 (2019-2-8 12:00):
打理后收音效果很不错  这台机器故障为4联中波部分损坏  中波455中周Q值降低  更换后收音正常

网友A:
电路图或许不好找,不如找找IC资料,里面三块IC 可能是FM高频BA4403,AM/FM中频 BA4236L,功放是BA5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或许不好找,不如找找IC资料,里面三块IC 可能是FM高频BA4403,AM/FM中频 BA4236L,功放是BA526.

谢谢

网友:
波段开关看看。

楼主:
波段开关没问题   经测试是双联问题  不知这个四联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没问题   经测试是双联问题  不知这个四联是多大容量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你这个是CBM443BF,AM是226PF×2,FM20PF×2,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记得去年,隔壁论坛有朋友出过这样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去年,隔壁论坛有朋友出过这样的电容

谢谢找到了   米兹米的四联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大连出的。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收音效果还不错的机器

补充内容 (2019-2-8 11:56):
https://v.qq.com/x/page/z0834byzmaj.html?ptag=qqbrowser

https://v.qq.com/x/page/h0834cv55gi.html?ptag=qqbrowser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   米兹米的四联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或许不好找,不如找找IC资料,里面三块IC 可能是FM高频BA4403,AM/FM中频 BA4236L,功放是BA526.

请问老师,此机的调频中周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