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燕收音机和输入输出变压器改成的6N7P推挽小功放

楼主(2019-01-10):
        该机用海燕电子管收音机和输入输出变压器(输入输出变压器是在某坛买的,180元一对)改成的6N7P推挽小功放,收音正常。用两台海燕鸡鸡的后级加两对输入输出做成小功放,每一声道有几瓦的功率输出,达不到资料说的每一声道10瓦的功率。该机前面左下有四个电位器,左起1(联电源开关)、2为用于音量控制,3、4为用于高低控制,其它与海燕收音机是一样的。电源变压器是用原机的,在我们这里夏天连续开几个小时都正常使用。我用来推JBL171的落地箱,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源变压器功率不够。得不到最大输出功率正常。

网友:
电路图和输入牛的资料?

网友A:
        6N7P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

网友B:
楼主给点详细资料呗

网友C:
原机的电源变压器灯丝绕组电流和高压电流够了?请楼主贴上改装图纸来解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7P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

双声道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点详细资料呗

我不会制图,画张草图看看。就是原6N2推6P1的地方断开,直接接输入变压器的一头就是可以啦。找个时间画张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机的电源变压器灯丝绕组电流和高压电流够了?请楼主贴上改装图纸来解惑。谢谢。

6N7P每一个管子的电流是7mA,四个管子是28mA,海燕的电源牛是70mA的,足够,但是灯丝就欠缺了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6N7P每一个管子的电流是7mA,四个管子是28mA,海燕的电源牛是70mA的,足够,但是灯丝就欠缺了一点。谢谢!

建议仔细看一下6N7P这管子的详细应用。B类推挽一个声道的最大电流就能达到70毫安,原机的高压电流差大了。

网友:
单端双声道吧?

网友D:
第一,半个6N2推动不足。经典的6N7P乙类推挽都是用美式6J5单三极管,相当于半个6N1,或6N7P并管甲类放大来推动。得到最大不失真功率输出,两个栅极间推动电压峰值需要是82V。

第二,电源变压器容量有限。每个6N7P乙类推挽输出时,得到最大不失真功率输出,总的屏极电流是70mA。两管双声道就是140mA。你说的7mA是两个三极管并连作甲类放大时的屏极电流。

第三,为什么输出功率不大,变压器也没有烧毁。你用的RC滤波电路的R(一般是2k线绕电阻)限制了屏流的增大。因此6Z4也还能勉强使用。典型的乙类推挽,都是用LC滤波,避免压降过大。

有敢想敢做的精神是好的。但是凡事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深入了解电子学知识才能充分发挥电子管的能力。否则不仅不能实现愿望,还造成零件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半个6N2推动不足。经典的6N7P乙类推挽都是用美式6J5单三极管,相当于半个6N1,或6N7P并管甲类放大来 ...

谢谢你的建议和提醒。

网友E:
同意12楼,说的够详细。
顺便问一下,楼主家在哪里?看着风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12楼,说的够详细。
顺便问一下,楼主家在哪里?看着风景不错

在广东的,这是单位上世纪90 年代建的....